讨论:CD碟消磁

楼主(2011-09-16):
看到有人评论CD碟“消磁”的信息,甚至在CD碟上做“消磁线圈”,

想请各位达人来谈谈CD碟消磁的技术原理,实际效果?

希望能从比较客观的态度来谈谈,好学习一下~:handshake :lol

网友:
cd碟消磁?没听说过.

光学载体,和磁占什么边?

如果硬要往玄论上靠,也应该说成是CD碟消"静电"吧.

塑料盘片,消什么磁,笑话!

网友:
CD碟消磁?这个问题好像不必帖出来讨论吧,万一有哪个250听信了可不是害人么。

楼主:
我就是希望从技术的方面来深入讨论一下,是真是假,剖析明白啊~

网友:
假的,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相信有人会买

网友:
CD片,塑料介质,非磁性物质,怎会带磁,何来消磁,带静电倒是有可能,消静电还有理由可说。

网友:
悬,光和磁 :lol

楼主:
看这个争论很激烈,很好奇,就拿来讨论一下。
如果是真科学可以学习,是伪科学可以揭穿它~:lol :lol

在网上找到点有关的资料:

网友:
CD碟是由胶基片, 轻金属薄片(或镀层)组成,部分CDR就是有机光敏染料, 而这些材料都完全不是磁感性的材料.  觉得跟CD削磁就跟紫砂茶壶消磁一样无根据, 再说, 激光头内也有强力磁的, 就算可以"消磁"一放CD机里又不再次"上磁"了?
同类的神话, 也曾经在黑胶片上发生过. 而类似的CD消磁机, LP消磁机我可见得多, 而且价钱不便宜的.......

说回来, 觉得材料主要是铁的电子管屏极带磁的可能性更高, 而且磁对电子运行有很大影响, 电子管消磁更靠谱

楼主:
CD碟是由胶基片, 轻金属薄片(或镀层)组成,部分CDR就是有机光敏染料, 而这些材料都完全不是磁感性的材料.  觉 ...
引用 网友A:

    那么,在洋发烧友那里有没有相信这个玩意或者大量买卖使用的呢?:lol

网友:
觉得这个东西是给铁机壳机箱上磁用的

网友:
日本古河公司的确做过类似产品,类似前些年中国的电视延寿器一样,是迎合一些花小钱办大事人的心理,还有些烧友把CD在冰箱冷冻一下,说是声音会变得柔和,很玄

楼主:
日本古河公司的确做过类似产品,类似前些年中国的电视延寿器一样,是迎合一些花小钱办大事人的心理,还有些 ...
引用 网友B:

    冰冻CD的做法不知又是什么道理~~~~:lol :lol

网友B:
冰冻CD的做法不知又是什么道理~~~~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改变金属膜特性?不过许多国外手表和汽车的确是在低温环境下组装的,为的是使金属恢复常温后吻合的更好

网友:
本论坛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提倡科学发烧,节约发烧,理性发烧。
(理性了,就不烧了吗?!)

网友:
不少, 但主要是玄学派, 心理作用为主, 而且都是买很贵的. 就像很多"神木" "神包""神棍" 什么的... 卖个很贵, 就是迎合玄学信仰者的心理作用, 这类人如果你跟他说这些东西没用的话, 他会把你干掉. 哈哈.
那么,在洋发烧友那里有没有相信这个玩意或者大量买卖使用的呢?
引用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申请过一个实用新型专利,充纽扣电池的,自己都觉得不靠谱,要不是当年班主任说那个证书高考可以加分,我才不干呢(申请费用学校出的:) ).

网友:
日本古河公司的确做过类似产品,类似前些年中国的电视延寿器一样,是迎合一些花小钱办大事人的心理,还有些 ...
引用 网友B:

据说听人声之前先把光碟舔一遍,能听出更多口水味!

网友:
又有说摇滚类光碟播放前应该先摇再滚。。。。。

古筝么,一定要拿个明代檀木把CD机垫起来

楼主:
不少, 但主要是玄学派, 心理作用为主, 而且都是买很贵的. 就像很多"神木" "神包""神棍" 什么的... 卖个很贵 ...
引用 网友A:

    看来洋烧也有烧昏头的,二楞不止中国才有啊~~~:lol :lol

网友:
CD碟消磁那纯粹是扯JB蛋!那即使是磁化了,会影响激光读取数据吗?

网友:
CD碟片上就算如专利书上所说粘到了磁性颗粒或粉末..

这个磁性磁场强度如何测量,如何得知?

就算确有磁性微烂导致带微弱磁性.这个磁性对激光头的干扰导致音质变差,如何测量,如何得知,如何大众指标化?

如果一切都只是感觉,感觉对音质有影响,感觉有必要消磁,那和一切玄论无异啊.

实在不行,用这个方法,我就在CD唱片上贴上一层带磁性的贴纸,然后我播放.

然后看CD碟片贴不贴磁纸播放出来的音质指标和听感上是否有异.

最终结果只能是:一场笑话.............

楼主:
CD碟片上就算如专利书上所说粘到了磁性颗粒或粉末..

这个磁性磁场强度如何测量,如何得知?

就算确有磁 ...
引用 网友D:

    还真就有人这样试验过!
测试结果据说差异“极微”,但又“有差异”,
这个“差异”究竟对音质的影响有多大?就很难说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那就和火电水电核电差不多了......

    这个也就完全的说不清了..............

楼主:
回复  轻风

    晕,那就和火电水电核电差不多了......

    这个也就完全的说不清了..............
引用 网友D:

    他的测试貌似也是用的电脑模拟器,发了2个对比曲线图,看不懂,看那曲线也基本没啥差异啊~:lo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就拿磁带来说吧,以前都听过磁带机.

    磁带机除了单放机,很多都是有录音功能的,有录音磁头.那个录音磁头在按下录音键时才是和磁带有接触的.

    作用就是洗掉磁带上的磁信号,好点的录音头是电磁线圈的象播放磁头一样,差点的直接就是个磁铁.这些十年前就玩烂了的.

    在没按下录音健时,那个磁头在机芯上是弹上去的,和磁带也就个1CM都不到的距离..

    就这样1CM不到的距离,磁带还是专门用磁记录模拟信号的,就这样我听磁带多少年也没听说过录音头会把磁带"远距离"搞坏掉.

    再说开盘机,开盘机母带机,那个重要器件不是带金属的?哪个器材不可能带些"微弱的磁性",这母带还真是磁带.对磁性敏感度比什么光头要严重的多吧??

    磁带都没人说事,怎么非有人扯上光头,这不是玄论,哄SB,商业炒作这是什么?????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伪科学....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光头除了对光敏感的感觉芯片外,其RF信号通道对磁场和电场敏感吧.

    要知道RF信号的频率有多高?而CD机光盘转速有多快??带ESP的最多也就二倍速吧,算下角度量,算下磁性的不平均分布,估算下这种波动频率..

    再算下光头离光盘距离,或RF通道线路对光盘的距离,这种"极其微弱的磁场波动"对这些光学取信号的电路根本就不用在考虑范围内.

    如果非要硬生生的扯上这种"效应",那我们就应该:

    金线和银线的区别是明显的

   火电和水电的区别是明显的

   松木脚垫和硅胶机脚垫区别是明显的

   仙女星系有个新星爆发,我家CD音质差多了,射线效应!

     鬼佬放个屁,我家CD音质差多了,因为震动从USA通过地心传到中国,对我CD产生了震动影响.有理可寻..

     这些个玄论,祸害无知,不是商业抄作就是不负责任的吹水...实在可恶!!!

     以轻版的资质和经验,应该无视这些玄论.直接OUT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