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尹海杰要的6SQ7推6V6GT单端电路

楼主(2011-09-17):
说明,6V6GT或6P6P,采用典型值,其屏极电压250V(屏极阴极之间),可以获得4W左右输出功率。采用6SQ7GT或6G2P推动,主要考虑一是同为GT管,二是其特性曲线远比6N2、12AX7等平滑。也可以换为6SL7或6N9P,由于放大系数为70,负反馈电阻加大一些。整流部分采用二极管整流,旁热式阴极整流管缓冲电路,也可以直接用电子管整流。只要注意电源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的摆位,本机交流声可以做到几乎不可闻。灯丝绕组如没有中心抽头,也可以改为可变电阻中心头接地。

网友:
经典的电路了,这机是非常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白老师!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白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几个问题:
  我买的乐潘电源牛参数
功率:70W
初级:0-220-230
次级:0-250-270,80mA 组合式,两组
         6.3   2A
         3.15-0-3.15  1A
         0-5-6.3  2A
铁芯尺寸:EI76叠厚45mm
铁芯材质:全新35H360(H14),真空退火处理
额定温升:不大于30°C(变压器实际温度=温升+环境温度)
耐压测试:2000V,一分钟

电流是否不够?
我买的扼流圈参数:
电感参数:
铁心EI57叠厚30,
铜阻68欧姆,
5H120mA

电流是否不够?

网友:
说明,6V6GT或6P6P,采用典型值,其屏极电压250V(屏极阴极之间),可以获得4W左右输出功率。采用6SQ7GT或 ...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的地方。(本人入门技术不好,请见谅!)
   1: A处接地?(牛在路途中,看参数"次级0-250-270,80MA组合式,两组")您的意思是次级两组并联吗(并联后电流可以达到160MA)?.
    2:B处电容没看清?(有点模糊)
   3:C处5Z4GT是5Z4P吗?整流管(第一次接触整流管)灯丝要接吗?
   4:D处扼流圈我买的是5H 120MA 的不知影响大吗?(如果影响较大我在重新买个)
   5:E处c和d没看懂接哪里?
   6:F处是47UF吗?是的话,电容电压是多大?
   7:图中电容单位都是UF吗?
   8:电阻功率能不能帮我标一下。(我好购买)
实在不好意思老是麻烦您。(怪自己太笨,学了几个月了还是大部分不懂。)

楼主:
我画的是全波整流,如果买的牛次级分为两组,则可以采用1N4007或整流堆桥式整流,分别供左右声道,70W够用了,不能并联使用,还要加一个扼流圈。去掉电子管缓冲。
B处电容为40微法,
整流管灯丝需要接变压器5V2A绕组,这是习惯画法,改为桥式整流不用缓冲管。其灯丝绕组6.3V可以接6V6,前级6SQ7使用6.3V中心抽头绕组;
120mA扼流圈够用;
cd灯丝接处接变压器cd处(6.3V2A绕组),e为中心抽头,接6V6阴极端;
F处25~47微法,电压25V即可;
电阻功率已经标出,一短竖为1W,2竖为2W,400欧姆与250欧姆可以用2~5W,中间一横为1/2W,也可以用1W的;
所有电容都是微法,电阻除了标K的其余为欧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电阻这个画法。牛,把功率都话上去了。太牛了。佩服。
  可以加缓冲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意思是只用250V的出来桥式整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的功率标记是应当掌握的基本常识,多看图就知道了,为了电路图简洁,灯丝及接线一般不画,电子管收音机电阻阻值标记一般只标K,没有K的为欧姆,标1.0的为兆欧姆。电容也是,标470、6800的为皮法,标0.1或47.0的为微法。
这个整流电路加缓冲只能用每个声道各用1个6Z4。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老师次级一个是250V一个是27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变压器次级有两组绕组,每组250/280V、80mA,所以要使用桥式整流,分别为左右声道供电,一组全波整流电流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白老师我就用第一个电路了(后面电路有点麻烦,分别控制不好调把)!你告诉我需要买个什么规格的电源变压器。

楼主:
功率70~80W的,次级250~270VX2,120mA;灯丝6.3V2A及以上,中心抽头;5V2A及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白老师告诉我电源牛的参数,再买一个。就按上面电路图做试试。
   那个电源牛留下次在用。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