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装五菱之光的音响

楼主(2011-09-17):
各位路过的前辈,小弟想改装自己五菱之光上的音响,到底该选哪种音源呢?谢谢

网友:
用你最容易得到的音乐软体方式播放, 你能上网就用能播放MP3的最方便  当然有钱的可以看齐导航

网友:
这车不好改!~ 我以前是直接买个CD随身听加个车载功放再把喇叭换了 就可以了!~原来花了1000多主要是CD机太贵了!~ 现在二手CD随身听便宜!~这样改花费不多!如果要求太高估计你只有换车了!~

网友:
现在二手车载CD机也不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个买CD的九个后悔。有了CD就要不停的去找碟。

网友:
找个DVD 全能的,管你CD还是MP3 甚至U盘 SD卡都能给你播放,4G的卡存完 320速率的MP3连续听40几个小时不带重复的    300多的沿海过硬品牌音质和品质就非常好了!!这级别的车子别迷信 阿尔派 SONY 先锋 松下到健伍 都一样……

网友:
我用的是丰田的,卡带CD收音都有,收音灵敏度很高收听很稳定。要想效果好只改音源不行。我在前风挡仪表盘左右各安装了只球顶高音,原车前门喇叭做中音,另购买两只6寸半泡沫边PP盆低音喇叭安装在前门最下面。由于车门较薄加垫锯了圆孔的密度板并包了一层革,三分频器用塑料膜包好固定在车门内。后排原有喇叭位置,把原孔扩大后装入5寸双盆喇叭,效果非常好。车小点不然DJ不成问题。后方喇叭声音大于前门时模拟味非常浓烈。

网友:
我的东方小康是用丰田考斯特中巴的机器,富士通代工的,自己用电脑低音炮+功放做的低音炮。
自己改的AM变AUX输入,U盘和SD卡播放器。
效果还凑合。
说到音源那就很重要了,CD的效果比MP3的那好的不是一点。
再有楼上朋友说的高音喇叭,细节都是那里出来的。

网友:
有照片可上传时总是告知过大。

楼主:
期待翔飞的图片,呵呵

网友:
这种档次的车车,按只MP3行了,花多了钱也没有效果显著的。

网友:
CD?呵呵,现在这市场条件,即便是买到了CD盘能保证不是由MP3转过来的吗?

楼主:
大家谈了这么多音源的选用了,能给点喇叭的改造方案吗,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