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牌161-1型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1-09-17):
求上海牌161-1型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上海牌161-1型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六灯的

网友(2016-07-13):
        影迷先生的这个帖子我是在百度搜出来的,您求了五年无一回复,我就不发新帖了,接着求这个电路图,这个上海牌161-1型电子管收音机,变频用的是6U1,猫眼是6E1,有五颗牙,内部的磁性天线是可以转动180度的。

网友A:
上海161及其衍生机型比较特殊,161是两波段的,旋转波段开关,而161-A、161-1是三波段的(外形变化),采用按键开关并使用了磁性天线和铝箔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海161及其衍生机型比较特殊,161是两波段的,旋转波段开关,而161-A、161-1是三波段的(外形变化),采用 ...

        感谢清风掠影老师参与回复,感谢贴图! 我的这个161-1的面板属于金字白底版的,除了灰尘比较大有些油腻外,什么都不缺旋转磁性天线、6E1猫眼、短波铝箔天线、五颗牙,万幸的是度盘很干净比较完整,有一颗门齿断剩一半了。喇叭是广播器材椭圆形的比较难得。

网友:
        这个161-1做工比较精细,声音好听也是一代名机了,右边的旋钮细轴是调整可变电容的调谐旋钮,外套轴是调整磁性天线旋转角度的,左边两个旋钮细轴是调节音量的,外套链接两个拉线盘,是调整音调的,均没有开关,开关在按键上,自左至右为开关、拾音、中波,短波一、短波二。

网友(2017-07-04):
fzh547611说的很详细。应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