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CD机升级PCM1793解码,新手必看!!!

楼主(2011-09-17):
前几天进的小板,今晚上终于差不多搞试机试音,结果如下

一句话:把PCM1710U换成PCM1793解码!声音简直爽到天了!!我举双手双脚推荐坛里了解我的兄弟们快点动手!!!

听感:我不会去写那些文采飞扬的歌曲试听听感,有这功夫还不如写诗.只随便说下对比感觉.

以前PCM1710U,容耦一阶低通LPF滤波,运放072C+大S5532,推TDA7265.声音不咱样.

现在是PCM1793DB,全平衡LPF,运放072C+大S5532,推TDA7265,声音好到天上了,我看我那LM1875也不用做了,真要做直接把解码电压输出接出来推胆机得了!!

一:首先一开声,高频解析力比1710U一个天一个地的区别,简直象换了个机.

二:中低频的细节都比原来的要好的多,特别是低频竟然比原来多出不少细节.怪事!!!

三:以前的高频有毛刺感,现在基本上全无,很奇怪的感觉,现在感觉TDA7265的10%的THD也不算什么大问题,箱子是二分频书架,确实老了

注意事项:

一:不注意把ST的L7912CV照普通7912接,接错了结果把7912烧了一块,测试时把手烫着了,起不起泡还是未知- -!

CM1793的第28脚如果走I2S按道理应该是高电位,但我的DIN BCK SCK LRC是按I2S接的,但第28脚却是低电平才正常工作.否则是一片噪声.

    查了PDF,28 27 26 在 LOW LOW LOW时,工作状态是 16BIT STANDARD FORMAT.很迷惑,有待细细研究.

    细察了PDF和一些网上烧友改的资料,发现基本都把28 27 26脚设成 LOW LOW LOW,怀疑老式的CD数字信号就是"标准规格"(非I2S标准)

PF是我自已设计的LPF,不是BB官方的电路.可参考我改茉莉的那个贴,里面有详细说明.

四:升级DAC解码后,是容易听到一些破音,高频噪声,一开始还真怀疑如坛中苏-27前辈说的时钟信号精度问题,后来拆了数字处理电路看了晶振,是大四脚有源晶振- -!

     最后才发现我买的7毛一张的刻录盘太烂,我楼上工作间的SONYCD随声听有时候也爆音,换了张威宝的刻录盘刻了张碟.仔细试听了下,没一点问题.

     PCM1793的频响和解析力比1710好的多,原来不容易听到的轻微破音和误码声,现在很清晰,所以差的刻录盘是用不了了.

CM1793的28 27 26三脚,此解码板开关打开的情况下是悬空,感觉悬空会导致工作状况不稳定,应该设计成用一个电阻接地.开关导通时强制上拉到高电位.

    不确定芯片内部有没有对地电阻,但我放了一整晚没有发现自已改变工作状况的问题.看样子悬空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问题.
总结:

这样的解码板,带芯片总成本不过几十块钱.随便弄个CD机加个这解码,基本上OUT一千多所谓的发烧CD.

一些朋友也请别乱拍砖,PCM1793可算是现在的DAC,参数很好.

强烈建议相信我的朋友,花几十块去升级!!!!换掉老CD

我在坛矿也N年了,我用我在矿坛的名声保证!!声音真的很好!!!

补充:

看样子我说声音好没用,有高手前辈说我这样升级无意义,不正确.

我只想说,要测试成绩可以看我改茉莉声卡那个贴.真要批评,也先熟悉下PCM1793这块芯片后再批评我.我接受批评.

但我不接受夸夸其谈,我没玩过TDA1541这个DAC,人家问我我都说这肯定是个好片子,中频肯定很好.我不会说它是个垃圾.

我这才叫虚心,我实践后才敢发言,我玩了一二个月茉莉声卡我才敢把整套DAC搬到CD机上.我才负责的说声音很好.

言尽至此,多说无益.也就几十块钱,我又不是卖这解码板的.我这是纯心得贴.值得看就看,不值得看请无视...

最终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听到越来越接近正确的声音.特别是新手...

终结寄语:

其实CD机的模块中,对音质影响最大的就是DAC解码了,其次是电压放大或调音缓冲电路,最后才是数字电路部分.

给CD机换解码,就等于换了台机.音质当然有质的飞跃,这是很简单的问题,随便一想就明白,根本不用去质疑.

如果有必要,我会把整个改造过程所用的元件,电路图,焊接方法,还有后级电压放大运放的匹配调教等资料一起发上来.

可以用几十百把块的钱,换来上千几千块的音质,作为烧友何乐而不为?作为厂商当然砖头无数.

有无必要,谁是谁非,一目了然,此贴终结,不再编辑.

附图:

最终成品图:

近距离:

顺便发下我的收藏,好友赠送的胆管,嘿嘿嘿

网友:
PCM1793一类的确是除了DF1706+PCM1704外最好的DAC了

网友:
请PM小板链接,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管怎么样比PCM1710U好多了,1710真的太老了.........

网友:
哪里有这小板套件卖?

楼主:
给我顶上去让更多人看到!

楼主:
锡钛镀锌兄

解码板买没?如果买过了,请短信告之,你将会是最好的证人!

网友:
锡钛镀锌兄

解码板买没?如果买过了,请短信告之,你将会是最好的证人!
引用 网友B:

    也想捣鼓呀,自娱自乐吗。
   到TI去申请芯片,太不幸,这种型号的芯片已经不接受申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CD机的心脏也没效果,那看样子都不用玩解码了.

    我实事求是的说,OUT一千多的国产HIFICD没问题,几十万那是不可能的,我不吹牛.

    再看看.国产HIFICD里能有什么?

    为什么没人问电路设计和元件选择,为什么总是上来就反对呢???

    反对之前,有仔细询问过电路和了解过1793吗?

网友:
新科VCD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就是新科VCD,ESS843X解码,27.000晶振,SONY CXD8XXX数字处理,原机PCM1710U解码

   这还不是纯CD,就有这效果,还存在SRC问题,如果是纯CD,效果只会更好不会更差.

    前辈好眼力,既然你知道是新科的VCD,就应该知道其配套122A书架箱是个好箱

网友:
支持,支持。
来本坛就是想要学习,观摩,实践,交流,共同提高。
对于本贴,请不要泼太多的冷水。
如果有不同的看法,请说出具体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如果只是说“No, No, No.", 也没什么意义,对吧。

这桶冷水浇得楼主心灰意冷,以后谁还敢探索、发表呢。请抱着宽容之心,允许有各种实验,各种方案。
认真看贴后,再提出合理化建议,请勿一杠子打死。

一家之言,请包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接受反对和评批,而且我要谢谢那些指点我的人.

    但我不接受不知情就直接指三道四的那种"反对"

    首先看仔细看贴知道我在做什么怎么做的用的什么电路什么元件,然后才能针对性的认同或反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