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电子管收音机入门(二)电子管收音机的性能指标及测试要点(下)

楼主(2011-09-18):
3、收音机主要指标参数测试要点
     仪器连接
     高频信号发生器—全波等效天线或圆环天线—收音机——(电阻箱)——输出表
                            音频信号发生器—┘         └ —失真仪——示波器
   A、中频频率  从天线(收音机使用外接天线时,高频信号发生器经过全波等效天线接入;收音机使用磁性天线或框型天线通过电场发生环——圆环天线,下同)输入465KHz,调制频率400HZ,调幅度30%的高频信号,收音机调在中波最低频率位置,音量控制器旋转在音量最大位置,调节高频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强度,使收音机输出的音频信号功率不大于不失真功率标称值,调整高频信号发生器,使收音机输出电压指示最大,此时的频率为中频频率。中频频率误差超过±2KHz,需要重新调整。
   B、频率范围   从天线输入调制频率400HZ,调幅度30%的高频信号,强度为标称灵敏度数值(讯噪比S/N=20dB)的高频信号,调节音量控制器使收音机输出不大于不失真功率标称值。收音机指针起始端与终止位置的频率,为该波段频率范围。低端频率偏差可以调相关整垫整电容或线圈磁芯,高端偏差可调整相关半可变电容。在收音机生产调试过程,叫拉覆盖。
   C、灵敏度   需要在屏蔽室进行。
    使用外接天线  高频信号经等效天线输出分别接收音机天、地线输入端,输入调制频率400HZ,调幅度30%的高频信号,中波段测试频点为600KHz、1000KHz、1500KHz,短波每波段选择3个频点即度盘中点,及左右端刻度以内10~20%处。选定测试点后,先调整信号频率使输出表指示最大,再反复调节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和收音机的音量控制器,使收音机输出功率保持标准测量功率(如标准测量功率为50mW,扬声器阻抗为4欧姆,输出电压为0.446V),同时使输出信号(有调制时输出)噪声(无调制时输出)比为20dB,此时高频信号电压为20dB时的灵敏度。
   使用磁性天线及框型天线时 圆环型天线与高频信号发生器按下图连接
圆环天线与磁性天线和框型天线的相对位置
圆环天线距离收音机框型天线的中点0.6M,该点的等效场强为高频信号书电压的1/10;档圆环天线距离收音机磁性天线的中点0.6M时,该点的场强为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的1/20,用mV/M表示。设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为1V,则以上两点场强分别0.1V/M和0.05V/M。
   D、选择性  需要在屏蔽室进行。选择性测试分单信号与双信号,我们只介绍单信号选择性
   单信号选择性也称临近波道选择性,因为电台频率按10KHz(电子管收音机大部分是按这个标准调试的,所以保持不变)分布的,选择性用输入信号失谐±10KHz时灵敏度的低落程度的分贝值表示。设收音机调谐正确时灵敏度为E1,失谐10KHz时的灵敏度为E2,则该收音机选择性为20lgE2/E1(dB)。由于收音机中波段对选择性要求较高,因此收音机的灵敏度测量频率选择在中波1000KHz的位置,在测试1000KHz灵敏度后,被测收音机调谐频率不变,将高频信号频率调偏±10KHz,然后增加高频信号电压,使被测收音机输出达到标准测量功率,偏调后的高频电压与调准时的高频电压之比的分贝值为中频选择性。
    三极交流收音机选择性为26分贝,其电压比为19.95。
   E、假象波道衰减  按照测量灵敏度的方法调好输入及输出信号,然后使高频信号增加2倍中频频率(假象频率),使收音机输出最大,调接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使收音机输出达到标准测量功率,假象频率与调准频率时,高频信号电压之比的分贝值为假象波段衰减。该性能好坏取决于变频级,各波段上限最差,因此测试时在美国波段的最高频率点进行。
   F、中频波道衰减  按测量灵敏度的方法,测出收音机535KHz时的灵敏度,记录高频信号电压;再将信号发生器调至中频频率,微调信号频率使收音机输出最大,然后他就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是收音机输出为标准测量功率,此时高频信号输出电压与调谐至535KHz时的电压之比的分贝值为中频波道衰减。
   G、自动增益控制抑制系数测试  测量频率1000KHz,按测量灵敏度的方法调好输入信号与输出电压,然后加大高频输入信号到10mV(100mV/M)调节音量时收音机输出为不失真功率标称值,再将输入信号下降20倍(26dB),收音机输出电压响应减小,其减小的倍数以分贝表示,就是自动增益控制抑制系数。
   H、音量控制器作用范围   从天线输入1000KHz,强度1000μV(或10mV/M)调制度为30%,调制频率400Hz的高频信号。音量控制器旋转在音量最大位置,调准收音机接收频率并调节输入信号强度,使收音机输出为不失真功率标称值。然后将音量控制器调到最小音量位置。最大音量与最小音量位置收音机输出功率或电压比以dB表示。
   I、不失真功率  从天线输入频率1000KHz,调制度60%,调制频率400Hz的高频信号,调节信号频率使收音机输出最大,音调调节在高(低)音最大提升位置,用失真仪测量收音机负载电阻上的谐波失真度,调节音量使失真度不大于标称值,此时的功率为不失真功率。
   J、整机频率响应特性   声压频率不均匀度测试需要传声器、消声室及自动记录仪等设备,因此只介绍整机电压频率响应特性测量部分。
    从天线输入频率1000KHz,强度1000μV(或10mV/M),调制度30%,调制频率400Hz的高频信号,调调节在高(低)音最大提升位置,用纯电阻为负载,先用400KHz频率调制,按规定调制信号频率,调节音量时收音机输出电压为1/4不失真功率标称值,在标称频率响应范围内,改变音频调制频率,记录不同频率时的输出电压,绘制才频率特性曲线。找出标称频率范围内,最大与最小输出电压之比的分贝值,为整机电压不均匀度。
   K、整机谐波失真  只介绍整机电压谐波失真
   从天线输入1000KHz,强度1000μV(或10mV/M)调制度为60%的高频信号。先用400Hz频率按输出最大调准信号,音调在高(低)音最大提升位置,选择125、250、400、630、1000、2000、2500、3150Hz频率,调节音量控制器使各测量频率时的输出为不失真功率,用失真仪测量整机的电压谐波失真。

网友:
白居先生以前不会是干收音机调试工作的吧,怎么对收音机的专业调试这莫清楚呢。请问:在业余条件下该怎么调整比较好呢?

楼主:
业余爱好而已。上高中时每星期四劳动,在无线电厂收音机车间干过二年多,直流三灯再生式收音机、交流六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流水线每道工序都干过,包括校验。为学校制作六灯收音机示教板时,得到该厂技术科的帮助,借助该厂仪器设备进行全面调试,学到不少东西。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广播级的音像设备,对指标要求也比较严格,逐渐积累了一些测试方面的知识。为了写这篇东西系统搜集了一些资料,目的是让初学者尽量多掌握一些基础知识,避免盲目性。
    业余条件下的调试,这篇文章里已经有所涉及,以后会专门讲的。

网友:
呵呵。。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您是矿坛好老师,孜孜不倦 无怨无悔!
每期我都打印下来汇编成书。谢谢白老。

网友(2018-07-16):
做记号,慢慢消化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期待看到:业余条件下的调试,以后会专门讲的。谢谢!

网友:
基础知识,必须认真学习,向白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