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白居不易版主的6N2 + 6N1耳放

楼主(2011-09-20):
看到白居不易老先生为城南老马设计的6N2 + 6N1耳放,刚好也收了几只同样的小输出牛,一直想也仿制一个,拖拖拉拉的搞了两个多月,终于完工了,发个制作贴向天津老乡白居不易老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

电路图:
稍加改动,放大级原先有50uF的旁路电容,没有负反馈,放大倍数62倍。去掉阴极电容,加了本级反馈后放大倍数29倍,我觉的做耳放已经足够大了,实际效果50K的电位器打到8点位置,推我的104db灵敏度的耳机已经很大了,10点位置声音太大,耳朵受不了了。

电源部分的电阻电容值根据电源牛的电压调整了一下,2K的电阻改成1K,电容值用手头的22uF/450V电容,输出耦合用两个2.2uF电容并联成4.4uF,加了个钮子开关做切换,牛输出耳放或者电容输出当前级用。

电路图

电路图

装好的样子,自己感觉还不错,要是再有个LED就更漂亮了,可惜外壳太小,装不下了:
小机箱只有13cm *9cm,连保险丝都装不下了,索性在电源线上接了个保险丝,毕竟安全第一
正面,看上去还不错哈
小机箱后面有4个RCA孔,索性就加了两个小钮子开关,做前级和耳放的切换,做前级用的时候,直接从电容输出,推我的分立晶体管耳放,声音也非常棒。
下面是内脏,不怎么好看,哈哈
用洞洞板搭的电路:
输出牛的牛罩用公司报废的PCB做的,6层的沉金PCB,多少有点屏蔽效果吧
切割,粘好,费了老劲了
用热熔胶灌封,喷完漆后看上去还成
打磨,喷漆,装上看看还不错哈

最后说说效果,小耳放虽然没什么发烧原件,声音出乎意料的好,声音通透温暖,解析力非常好,低频比我的分立晶体管耳放要好不少,阴极输出的优点基本都体现出来了,想做胆耳放的话,这电路效果真的很不错,强烈推荐!
再次向白居不易版主致谢!

网友:
万用板也搭棚?呵呵,不美观啊

网友:
做的不错,学习了,有机也做个这样的。

网友:
恭贺楼主,如果需要仪器测试指标参数,随时和我联系。

网友:
搞得好,能换个机壳把小输出牛装进去就漂亮了

网友:
我觉得已经很好看了。。。

网友:
恭贺楼主,如果需要仪器测试指标参数,随时和我联系。
引用 网友A:

白版,这个电路如果推32欧的耳机,输出变压器用什么阻抗的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6P1的输出变压器,5.5~7K/4~8欧姆都可以。

网友:
小巧不错。不知把输出装在电源位置、电源放在后背板位置、插口什么改在后侧面会不会要好看点。
瞎说的啊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用6N6当然好,仿制者不必拘泥于原电路。因为这个耳放是用来交换一台不能工作的旧GB-9B毫伏表(其实只需要100微安表头),不得不适当控制成本(即便如此,全部花费已经超出买一台全新的SX-2172毫伏表了),只能在普通元器件基础上尽量追求好的指标。
完成后的整机,七灯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等所有零件都是全新的,底盘自制的。
20KHz正弦波输出波形,失真度接近信号发生器和失真仪的本底失真。
试听中

网友:
祝贺,手里没分了,本想加分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