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进口润喉止咳糖小铁盒DIY了一部单硅管短波机

楼主(2011-09-20):
各位老大坛友. 因近日休假在家无事, 故有闲暇来实验DIY锗,硅管短波机来玩.本人
用8 X 6 X 2. 3厘米的进口润喉止咳糖小铁盒DIY了一部单硅管短波机.这是最简单
的短波机了, 只有一级低放. 敝人也用锗管3AX31试过, 但放大能力不如3DG6, 故最
后采用了3DG6. (经测试, 两者的放大系数B都很好)不过由于使了三极管插座,
更换成锗管也非常方便. 虽然只有一级低放地方却能推动一只.1W的8欧姆的超小型
扬声器.为了增大音量, 敝人从一架故障收音机中取出一级低放与功放集成电路, 与
DIY的机器组合在一起, 音量超大. 先发照片若干, 以飨各位老大.
第一张原理图. 三极管可用锗管或硅管, 但电池极性要变. L1 是用1毫米的漆包线
在外径为2厘米内经为1.2厘米的小磁环上绕10圈, L2绕36圈, L3在L2上绕3圈. 图中
显示的红色与黑色插孔各为天地线插孔.

网友:
频率刻度盘是中波的,不方便找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短波的, 只能用中波的凑和 , 起到记忆作用. 如, 中国国 际在大约580的地方
, 日本NHK在650.

网友:
这样的机器全靠天线了,不过也是一种很好的玩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天线加地线

网友:
想知道接收效果如何?
我以前曾经搞过来复再生单管的短波机,用的还是短波磁棒,镀银线绕的线圈,效果不太好,收台少,频率范围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频率测试显示收听范围大约5---11 MH., (试了不同的线圈数及不同容量的可变
电容, 均不理想. 最后确定目前的数据), 但灵敏度选择性都很好, 可清晰收听到6个
台.关健是天线一定要好. 我在楼顶架设了高25米的网状天线.

网友:
没放大高频啊,本质属于矿石机。

用矿石听短波,很牛。

网友:
0.22没有泄放回路啊?全靠2AP漏电啊?

网友:
声音多大,能收几个台。下面那个有集成块的板做啥用

网友:
短波单管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清晰地收6 个台. 集成快的是从故障收音机取下的功放部分, 放大DIY机的输出音
量, 声音超大.

网友:
0.22没有泄放回路啊?全靠2AP漏电啊?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后的电容没有泄放回路,怀疑本机能不能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大, 怀疑的态度是好的, 但还要实践一下来印证你的怀疑. 所以请老大实验一下,
(非常简单的线路, 但务必要有一副好的天地线). 如果没声音, 再告诉我; 如果有
, 就不用了, 但请老大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声音.

网友:
不错挺有意思的机机

网友:
矮油,那个三极管座挺好的

网友:
没搞过短波机,请问铁盒对短波信号没有屏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会的, 但由于有外接天线, 所以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进口润喉止咳糖铁盒声音听起来比国产润喉止咳糖铁盒更丰满香甜啊??

网友:
0.22没有泄放回路啊?全靠2AP漏电啊?
引用 网友E:

      同问同问?

网友:
楼主发错了版面,你这个应该发到矿石机技术区去,因为你这个就是个带低放的矿石机,5,6拾年代不少人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