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各种整流器电路

楼主(2011-09-20):
一、半波整流电路

图1为半波整流电路。它是利用二极管的单项导电性,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输出。其输入、输出电压波形,如图2所示。

输入交流电压为
               ~e2=√2 ~E2sinωt
式中~E2为~e2的有效值。
负载Rfz上的单向脉动电压为
Ud=√2 ~E2(1/П+1/2 •sinωt−2/3П•cos2ωt−2/15П•cos4ωt−….)
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为

                 Ud=√2/П•~E2=0.45~E2

流过负载的平均电流Id与流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ID相等,即
Id=ID=Ud/Rfz=0.45•~E2/Rfz

变压器次级电压的有效值为
~E2=0.22Ud
变压器次级电流的有效值为
I ~I2=1.57Id
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为
                 UDmax=√2~E2
通常用文波因数或脉动系数来衡量脉动直流的波动程度。它们的定义分别是

                文波因数γ=交流分量的有效值/直流分量

                脉动系数S=基波分量的最大值/直流分量
对于半波整流电路,可以求出
                γ半=1.21
                 S半=1.57
二、全波整流

图3为全波整流电路,它是由两个半波整流电路组成的。其输出电压的波形如图4所示。其值为

Ud=√2~E2(2/П−4/3П•cos2ωt −4/15П•cosωt −…..)
输出平均直流电压、电流分别为

                Ud=2√2~E2/П=0.9~E2
                 Id=Ud/Rfz=0.9~E2/Rfz
L流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为
               ID=1/2Id=0.45~E2/Rfz
变压器次级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分别为
               ~E2=1.11Ud
               ~I2=0.79Id
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为
               Udmax=2√2~E2
纹波系数与脉动系数分别为
               γ全=0.48
               S全=0.67
二、        桥式整流
图5为桥式整流电路。四只整流管接成电桥形式,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接到电桥一个对角线,电桥的另一个对角线输出直流电压。输出电压波形与全波整流电路相同,其Ud、Id、ID、γ、S等的计算公式,与全波整流相同。Udmax、~I2与全波整流不同,分别为
               Udmax=√2~E2
               ~I2=1.11Id
选择整流元件时,应使其最大整流电流大于计算值ID,最大反向电压大于计算值Udmax,留有充分的余量。

整流电路的各种数据,列入表9中。

四、倍压整流电路

倍压整流电路,可以在输入交流电压较低和整流管耐压较低的情况下,输出较高的直流电压,它适用于高电压小电流的场合。倍压整流电路的种类很多,按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关系,可分为二倍压电路、三倍压电路和多倍压电路。
图6为二倍压整流电路。在~e2的作用下,当D1导通是,   C1被充电到~e1的峰值√2~E2;当D2导通时,C2被充电到2√2~E2。于是,从1、3两点间输出2√2~E2的电压,从而实现了二倍压整流。
图7为三倍压整流电路。与二倍压整流相似,D1导通时,C1被充电到√2~E2;D2导通时,C2被充电到2√2~E2;D3导通时,C3被充电到2√2~E2。于是,从0、4两点间输出3√2~E2的直流电压。以此类推,用n个二极管和n个电容,可以组成n倍压整流电路,如图8所示。当n为奇数时,输出电压从下面0——(n+1)两端取出;当n为偶数时,输出电压从上面1——(n+1)两端取出。倍压电路中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均为2√2~E2。电容两端的电压,除C1√2~E2外,其余均为2√2~E2

半波整流

半波整流

半波整流波形

半波整流波形

全波整流

全波整流

全波整流波形

全波整流波形

桥式整流

桥式整流

二倍压整流

二倍压整流

三倍压整流

三倍压整流

n倍压整流

n倍压整流

整流电路的各种数据

整流电路的各种数据

网友:
我是用IN4007或IN5408。。。。。。。

网友:
讨论一下电子整流吧,为什么现在同志们用的不多呢?!

楼主:
回复  othman

    咋表里搞了2个全波的参数?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正!已经改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电子管整流吧!同样适用半波、全波、桥式整流,特点参数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呵呵。这个东西我一直没搞明白,请老师给讲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这是一个有源滤波电路,280V以前还是会有一个整流电路的,如桥式整流。有源滤波电路是“二次滤波电路”,它不能直接接在整流电路后面进行滤波,只能接在电容滤波电路、П型滤波电路等电路后面进行二次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二次滤波我同意,但是性能不知道,大负载行吗?我感觉这个成本没有电容电感的成本的高,看来还是性能有缺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代是向前走的技术是在进步的!LC滤波是上世纪中期的产物,个人感觉有源滤波在各方面性能上优于LC。成本底效果好!体积小,重量轻,无漏磁,输出波形接近直流!

网友:
回复  othman

    不是的,呵呵。这个东西我一直没搞明白,请老师给讲讲吧。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稳压电路。说错莫怪

网友:
电子滤波器和稳压器从电源滤波功能上来讲,现阶段还代替不了阻容或感容滤波器,可以说,多么先进的电源(交流变直流)设备也离不开电容滤波器的参与

网友:
上面的电路是一个电子滤波器,相当于一个大容量的电容,稳压作用起的不大。如果加进适当的稳压管,就可以成为一个简单的稳压器。

网友:
其实,我们能得到电压纹波最小的整流电路是三相桥式,加上适当的滤波器就能得到很好的直流电源。可是我们现在用的电源是单相交流电,只有利用电容进行倒相才能得到一个准三相的电源,而电源变压器的体积就要增加,线圈也要从一个增加到三个,还要增加两个耐压较高的无极电容。这样重量、造价也会相应的增加,使放大器的成本提高,不太符合节约、简洁的原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选用有源滤波电路时,后极电流小时,R的值可取大些。调节R使三极管的电压Vce大于1.5V,可以获得较好的滤波效果。将Vce适当增加,滤波效果会更好。所选用三极管的功率应大于Vce于后极工作电流I的乘积,并留有一定的余量。无源(电感)滤波和有源滤波,随用示波器测试后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实际试听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电感的滤波的声音比较讨人喜欢。这只是个人观点,以后又机会专门开贴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