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制作(四)下

楼主(2011-09-24):
我的制作(四)下
    经过一个制作小高潮,终于完工了。现丑的时候到了。请大家多多指教。那里看不明白我再一一做答。
紧接上集,请看下集:

楼主:
补发 1# 爱制作

网友:
好历害的搭焊接技术。让我惊叹,让我佩服。坛上也少有人啊~~~~

网友:
搭焊主要是心细仔细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数字钟吧,电路图呢?

楼主:
像这种比较简单只做一件两件的制作,我最喜欢的还是万能电路板,灵活性大、效率高。做印刷电路板费时废力,像用搭焊技术焊接这样一块电路只需半天功夫。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整体设计上了。
这种电子钟电路几乎每个电子网站都有,包括电路图、硬件、软件,程序。 大家可根据喜好选择一个下载制作。如确实找不到,我再提供。

网友:
不错上个线路看看就好了

网友:
还没完吧,冒号还没安上。

网友:
好东西啊   到时候也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整个就一电子垃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时就没有设计“冒号”,为什么?就是因为省那几毫安的电。因为现在不是提倡低碳环保节能吗。哈哈,开个玩笑。完工后测量整机电流仅22毫安。(5V电压输入处)。
大家看到我把8只数码管段限流电阻单独放在一个比较好调整的位置,就是为了调整到白天能看清,晚上不刺眼,为此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目的就是为了如何节能省电。

网友:
AT89C2051的片子不好写吧?LZ用的什么编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不需要计算机的PROG-100编程器,对于简单不大的程序非常好用。可参考“电子制作”杂志有关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冒号其实不用另加管子,从左到右把第三个管子和第五个管子反180度安装点亮四个点就可以了,不过六个数码管最好并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主意。抽空可以试一试。多谢。

网友:
风格很独特

网友:
不会短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会的。因为有外壳保护。而且我用的跨接线比较粗,有一定的机械强度。用手按拿都不要紧。

网友:
做得真好,有创意。

网友(2011-11-05):
2051数字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