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钟搞定的FM收音机中频电路

楼主(2011-09-25):
TA7130,或者LA1150,两者是一样的,一者生于东芝,一者产自三洋
属于一刻钟就可以搞定的收音机中频电路,典型电路如图
其实就是10.7MHz中频进去,内部进行中频放大,放大后直接解调,得到音频信号
其中24pF电容和7.2uH电感构成的10.7MHz鉴频器,采用常见的LC鉴频器即可
亦可自行用中周绕制
两款芯片的特写,其中LA1150比TA7130多了一个脚位,但是是无效的,出厂的时候就yan掉了

插在板子上的对比

当然,这款芯片仅仅是中频放大及解调,前端(FE)的混频器,需要再行制作
当然,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啦,现成的高频头,或者应用芯片,如TA7358、LA1186、LA1177、NE602、等等等等都可以
也可以用三极管、场效应管、双栅MOS等分立设计

我只是简单地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了10.7MHz的FM已调信号模拟中频,后面再用MC34119做的音频放大
电脑输出音频接到信号发生器的外调制上,信号发生器输出50dBuV的时候,LA1150能够解调音频
但是噪声有点大,55dBu时候基本能够忍受,62dBu的时候本底已经基本没有噪声
(从信号发生器接入到LA1150输入端10.7MHz滤波器的线,是普通连接导线,长60cm,对信号影响还是有点大,用专用线应该灵敏度会更好)
最后来个10.7000M的信号显示

网友:
一片sony  cXa1019似乎就能搞定从高放到音频的所有电路。你这个不算稀奇。

网友:
本人以为,diy还是全分立元件比较有味道.

网友:
不错。我也喜欢分立元件DIY收音机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介绍。我正好有一块FM高频头闲置多年,需要DIY一个FM中放电路,这正是我的需要。
这个TA7130是一个纯FM中放,外围电路简单,十分适合我等新手DIY。我的问题是,这块电路与应用较广泛的TA7640相比,性能上有多大差别?我想采用性能好一些的中放电路。我也注意到楼主前期介绍的TA8132电路,哪一个性能好一些呢?望楼主给一个建议。

网友:
电气参数是怎样的?比如电源电压,工作电流,输入输出信号的幅度要求?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的好处是搭起来实在很快,很容易就能完成并且可以反过来测试高频头的好坏
我忘记具体参数了,但是印象里信噪比等指标比7640和8132还好些,毕竟是一个纯FM,后二者都是FM+AM的结构,在洞洞板焊接的条件下,2.54的脚距是有优势的,而8132是1.778的脚距,需要搭焊或者做印制板,当然它集成了MPX,功能更完整
其实我个人最推崇的还是LA1260,易于实现脾气又好

楼主:
嘿嘿

一片sony  cXa1019似乎就能搞定从高放到音频的所有电路。你这个不算稀奇。
引用 网友B:

CXA1019的确是个好片子,只是这次它没演主角
哪天档期排上了,它也来飙一下演技

楼主:
啊哦,这个我忘记了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手册上都有写的,所以我没有提上来

楼主:
标题

本人以为,diy还是全分立元件比较有味道.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不会那样做,所以我很佩服做全分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5、6脚是否决定了FM解调的中频值呢? 若将其改成谐振于38M是否可以解调38M中频呢?

楼主:
可以试试

回复 网友E:

理论上是这样
实际上,因为芯片内部的中频放大器,受GBW限制,增益会下来
这样做的性能怎么样未可知
今晚回去我实验一下

网友:
期待,如果可以的话,直接可应用电视机的高频头。不需要二次变频了。

楼主:
可惜没有滤波器

回复 网友E:

可惜手头没有38M滤波器

网友:
撞到机器里听听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刚用它做了一个机子,可是就是调频无声,唉

网友:
怎么会没声?我正考虑采用这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么悲剧啊,CXA1019我家里有几百片,本来我也想做个1019的电路来玩玩的,不过正如前面说的,尚未排上,呵呵

楼主:
做了38MHz的中频解调实验
信号发生器产生38.000MHz的已调信号,调制信号为来自电脑的音频输出
鉴频器是自己用中周套件绕制的38MHz鉴频器
得到结论与估计的基本一致:能够解调38MHz的中频信号,但是达到同样的音质效果,38MHz的信号,要求比10.7MHz的信号要强30dB
所以该芯片内部的中频放大器,基本上只能较好工作于10余兆的频段,对于38MHz这样的相对“高频”则受GBW的限制,以致中放基本失效

确实要如此应用的,则需要在输入LA1150或者TA7130之前,另外做起码20多dB的38MHz中频放大,以凑够足够的信号输给芯片
整机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真富有,居然有几百片,呵呵 ,还有经过我一天的检查,发现电路和元件都没有问题,晕死,原因居然是天线没有接,接上一根拉杆天线,出声,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果然有专业精神,看来要利用电视机的高频头、中放接收FM,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就是从30——38M的高频头中放信号中取出34.75M然后再和3.25混频,得到电视机伴音解调所需的31.5M,和38M信号。

网友G(2012-05-15):
虽然看不懂 还是要硬着头皮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看不懂 还是要硬着头皮学习下

n久以前的帖子都被您挖出来了啊,呵呵

网友:
顶下黄总工的技术贴!

网友(2014-05-11):
外围电路很简单啊

网友:
功能单一,电路简单,输入端一般都接在10.7M的陶瓷滤波器上。

网友(2017-02-21):
黄胖,你淘宝店里有这个芯片和对应中周么? 准备入一个

网友:
可惜这块块要的电压太高了,12V汽车收音机用的,做随身带的收音机不太合适,做台式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