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2个(太阳能)电子自动路灯开关玩。

楼主(2011-09-28):
在澳洲闲得无聊,捡些旧电子设备回家拆零件,都是些上好等级的零件。澳洲的阳光举世闻名,不用白不用。用这些零件做了两个太阳能自动开关,一个是高灵敏度。一个可以控制其他设备开关用。两个开关特点是超简单线路。我已试用一个月,运行稳定,就是单管的图动作肖有点慢。但是也能做到天黑亮灯,天亮关灯。把动作电流调到30MA就更好工作。

网友:
不错!就是强光的时候,9012的发射结会反向击穿,不过有个45K的限流电阻,9012也可能不会损坏。

网友:
在澳洲还可以享受无线电带来的乐趣,真是羡慕

楼主:
不错!就是强光的时候,9012的发射结会反向击穿,不过有个45K的限流电阻,9012也可能不会损坏。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对,我就是担心这点,所以把发射极电流调得很小,在CJ勉强能吸合就算啦。电流在23MA,傍晚天黑时偶然会出现CJ不够力动作,调到26--27MA就比较稳定。

网友:
基极回路增加一个4148,光电池两端并联一个10K的电阻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
楼主如果再能做个自己跟踪太阳方向的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很开心,我们也高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叫“向日葵”电路。

楼主:
楼主如果再能做个自己跟踪太阳方向的电路就更好了
引用 网友B:

这种向日葵电路我在20多年前在某杂志见过,也抄画在笔记本。年月已久,也不知道丢到哪里?模糊记得像无输出变压器的推挽电路结构。。。。。。。看那位模友能找到这个电路。
   帖上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