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说变频空调与定频空调

楼主(2011-09-30):
现在各厂家商场都大刮变频风,夸大变频机打压定频,仿佛除变频外定频已是垃圾,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事,定频机发展多年,技术成熟,价格卖不高,厂家必然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大多数人并不知到什么是变频,在所谓的营销忽悠下,垃圾也能卖个黄金价,不否认变频电压适应范围宽一点,但电压低于180伏机器会限频,这在MD内部资料里有案例,况且在电网正常的情况下这点没优势,再一个耗电量,本人做过实验,一楼客厅25平方,KFR-50LW/BP变频柜机,无阳光直射,室外36度,设定26度,开机低速起动,一分钟后高速运转,实测电流13安,近一小时后降频,电流在6-10安之间,也就是说只有在电流6安的维持状态,才是省电的,但这个状态时间不长,这与房间保温状态有关,某品牌宣传的45W状态,在家庭正常使用中估计永远不会出现,变频空调的另一方面就是一但超过保修期的维修成本高,配件同用性差,特别是现在炒的新冷媒直流变频机,其压缩机一旦损坏,必须使用原厂原型号,要不就得连控制板一起换,就像我这样的低收入,年空调使用不超过三个月的,便宜的定频是我第一选择,如果定频空调也使用高效换热器,优化控制系统,使用电子膨胀阀,调速风机电机那就更好了。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A:
空调制冷的原理是逆向卡诺循环,其效率取决于蒸发温度和冷凝温度之差,无论是低速运转还是超频运转,其蒸发 ...

变频空调确实省电,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我家里2个卧室一间14平方米,一间15平方米,之前用的1.5匹定频空调每晚耗电10~11度(单台),自从更换了变频空调后,同样温度下每晚耗电3.4~4度,我在每个空调插座上都安装了计量插座,可以显示实时功耗,24小时用电量,每月用电量,也可以在手机APP上查看,以前暑假小孩都在我家里过,夏季7~8月份每月电费500出头,现在同样开这些空调,电费没有超过300的

网友(2011-10-10):
变频也有便宜的,维修难是肯定的,直流变频扯淡的。。。
变频为什么说效率高,因为能控制一定的压力运作,特别是冬天制冷,一般定频机器是要电辅助的,变频制热用热泵,效率一般般也有电热的三倍了。电梯水泵什么的现在都是变频的了,如果定频没缺点为什么都用变频了?

家用制冷定频的也可以了,如果质量好应该能省钱

网友:
阴谋论的受害者,凡是拼命鼓吹的,拼命说的,我都不信,从非典,从三峡,从CPI,从节能。。。

网友B:
变频器主要作用和任务是调速,并非为节能或省电而发明.省电是一个引伸出的概念.仔细想一想省电并非节能.而实际上应该说:整机工作效率的高低才是反应节能与否的问题所在.严格来讲在最高工作效率时,也只能在某一工作状态下才能保证(这就是在某一工作环境中所有的条件因素).而空调的效率高低与使用中的条件因素有很大关系.变频空调也是如此,变频并不能涵盖所有工作状态和所有工作环境下达到高效.变频空调在最低速与最高速区间内变化时压缩机的工作效率是不会长时停留在一个最佳点上.如果工作环境和条件不变房间又保温性能较好的情况下,进入长时低速运转是可能的,也就是所谓最省电状态.但这种状态下的工作效率可想而至.而定频空调压缩机转速相对不变,那么起码在这一环节上是能保证相对固定效率的.所以省电(小功率)状态并非一定时节能状态.一匹空调并非比三匹省电,一个是功率概念一个是效率概.只有考虑整个工作系统效率提高,才能说节能才叫省电.并非靠一个变频器所能担当的.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争议问题.但变频空调的定温和控温性能是定频空调所达不到的,这也是事实,

楼主:
变频空调的舒适性的确比较好,可恶的是国内厂商宣传上的偷换概念和断章取意。

网友A:
空调制冷的原理是逆向卡诺循环,其效率取决于蒸发温度和冷凝温度之差,无论是低速运转还是超频运转,其蒸发器与冷凝器的热传导面积都明显不足(国外产品的能效比能达到国产货的1.5~2倍,就是热传导面积大,导热性能好),因此其效率远低于正常运转时,尤其是1Hz的运转频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本人曾经用海信空调自己提供的数据,驳斥过其省电的虚假宣传。换句话说把原来60W的灯泡,换成15W就是变频空调的所谓省电。变频空调的优点是舒适感,其唯一省电的地方是避免反复开机带来的那点损失。

网友(2023-08-24):
今年新买的美的1.5变频机晚上10多个小时功率插座显示2度电开26度ECO模式还有台1.5定频接近5度电变频是以后产品大势所趋。

网友:
定频机在使用停机待启动时间段体感非常不舒服变频完全没这种感觉100多瓦耗电量压缩机还在低速运行科技在进步思想要与时俱进

网友:
能量转换基本是个定数,没有大的理论突破都不会差太多,这不是小改小闹就能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工作环境和条件不变房间又保温性能较好的情况下,进入长时低速运转是可能的,也就是所谓最省电状态.但这种状态下的工作效率可想而至 ...

你只理解了一部分,变频空调核心技术是在频率降低的同时,也控制电子膨胀阀关小(频率升高了反之),使之运行在最佳工况下,市场上大多数普及型变频空调在负荷30%~80%区间都能达到很高的能效比,高于80%或低于30%负荷能效比会变差。这也就是需要根据面积大小选择合适的制冷功率,太大或太小都不好,不要听商场导购员的忽悠,他们往往会误导客户说买空调“宁大勿小”,功率大的机器售价肯定高,他们的提成也高。如果一个10平方米的书房用1.5匹的变频空调,那确实不省电。因为机器功率大了长时间工作在低频工况下,能效比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机,29度感觉热,28度感觉凉,据说停机后要延时3分钟再开?

高低压平衡需要3分钟的过程,否则压缩机就是重载启动,对寿命很不利

网友:
我家用的都是定频机,2008年的机器用到现在从未出过毛病,在家开27度都觉得冷。

网友:
当制冷功率大于房间耗散功率30%以上时,变频空调就省电,但是不省钱。在这个电池做成一体还搞个加密的时代,奸商恨不得连螺丝都加密,这样你只能找他换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