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天线试验---国庆长假郊外再玩矿机

楼主(2011-10-01):
好容易盼来“十。一”长假  又有时间去郊外玩矿机啦  早就想试验一下气球天线是否好玩 正好前些日子在许老师那弄到两只气象气球 直径500MM  充氢气后觉得升力不足 只好两只绑在一起 但升力比想象当中还是差很多 勉强能带一根细线绳 升到50米高空 但再带一根0.3MM漆包线就有点吃不消了 只能升到30几米的高度 加之下午有风 实际有效高度估计不足20米 气球在风中摆得厉害 所以草草试了试就收兵了 本来带去4个矿机 只试了其中的一个 其它3个没试上 留待下次调整后再试  匆匆照了几张照片 大伙对付看吧  也顺便给指点指点 下次想用再细点的漆包线 试验地点距发射塔约十几公里 中波5个台声音震耳 短波段能清楚收到高丽台

网友:
地线红黑相伴的好看。

网友:
上面表里是显示最大有364MA吗?

网友:
收听效果如何?

网友:
我这里下雨了,出门不方便,真的好羡慕您。请LZ谈谈效果和感想,大家分享啦。

楼主:
刚打开电脑 谢老矿版支持
回3楼 表上显示是0.364MA
回lq19512003和园丁 40年后再玩矿机 条件已比小时候好上千百倍 但城市室内接受环境已大不如前 所以就总想到室外看看矿机能有怎样的表现 也顺便亲近一下大自然 室外玩矿机最大的优势是天线有太大的发挥空间 此前俺曾用过相机三角架加1.8米拉杆天线、再高的三角架加5.4米鱼杆天线等  同样的距离 最大电流150UA左右 自从看过早年矿石收音机书本当中介绍可以用气球带天线方法后  就一直梦想有机会去试一试  可一直弄不到气球  又听说充氢气还不安全 直到近日才知道许老师那里有几个这样的气球  现在看来 用做天线的气球直径至少要有1-2米  要有足够的升力才能将较粗的金属线带到天空 另外风大的天气也不行
    通过昨天的试验 俺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感觉 不知这种判断对否 就是好像天线并不是越高越好吧 应该有个什么标准吧?

网友:
天线的高度与长度都有关系!

楼主:
回07版主 在中波段高度和长度应该怎样去设计?和发射塔高度有关系吗?气球天线如果太高是不是其中也有无效的高度?困惑

网友:
既锻炼了身体,又实验了矿机,一举两得!我也来个既顶又加分!

网友:
对于中波来说,你这20多米的天线,仍然属于短天线。效率不高的原因,应该是所用天线线径太细。对于短波的低端来说,仍然是短天线,问题同中波。对于短波高端来说,这已经是长天线了,但因用线太细,效率仍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自制的气球天线,效果会不如架设良好的固定天线。

楼主:
谢求知版鼓励和讲解 看来细线也要没戏了

网友:
需要使用直径大一点的气球,可以把粗一点的线升上去。
对中波来说天线长度在50米以下都不到1/4波长。

网友:
60老版主说的对

5、60米最好,高一些好,还有方向性。

楼主:
谢二位版主指点 下次争取弄个大点直径的 最好再能弄到一些专用的天线

网友:
有趣有意思的实验!

网友:
地线是什么?好的地线很关键。地线再深些,与湿地接触面再大些,效果就会更好。就是说金属板的面积越大越好,尽量大;如果是金属条应该是越粗越好,尽量粗;深入湿地的深度尽量深。接地的线与金属物的结合处要处理好,结合要紧密,最好用螺丝拧紧。

楼主:
谢fzh547611鼓励
有道理 地线与天线在矿石收音机来说同等重要 郊外玩矿机千万别忽视了地线 俺试验时用的是6枚约240MM长螺丝刀及一根300MM长粗铜线插入草地 泥土还算湿润 忘带盐水了 当时曾想直接浇点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笑, 浇尿是老爱好者的专利,自带的盐水,自己的不要嫌弃,怕什么,效果肯定上台阶。

网友:
现在住楼房,天地线的架设受限制,野外试验矿机是个好办法。天地线可以做得比较好,临时天线没条件架设十米高能架设三到五米高也可以了,长度在野外一般不太受限制。如果实验短波矿机接受,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夜间进行。

楼主:
一直想淘一个最长的钓鱼杆 听说有十几米的  在湖北一带经常有人用 不知坛上有湖北的朋友没?帮个忙

网友:
咳,可惜了大家这些热情。中波净是些卖药的,无趣得很。

楼主:
天线做的好 说不定能弄点短波听听

网友:
试试用风筝如何?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人放风筝。

楼主:
应该可以 且比气球更高更稳定 大伙可以试试

网友:
地线是什么?好的地线很关键。地线再深些,与湿地接触面再大些,效果就会更好。就是说金属板的面积越大越好 ...
引用 网友B:

经验值得借鉴。

楼主:
地线可以设计一个 即方便携带又使用方便 且效果可靠的家伙 有坛友推荐过“九齿钉耙”

楼主:
长假过4天了 还有去郊外玩矿机的么?

网友:
倘若重视地线的效率,带着地阻计去,接地电阻小于等于4欧姆就算合格了。

楼主:
怎样做才能达到4欧姆呀

网友:
搜索《低压输配电接地技术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