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调频路交最后一课作业

楼主(2011-10-02):
记得第一次做调频发射机是在初中二年级时候电路是看电子报上的 单管很简单的电路 具体也记不清了反正连话筒在内 元件不超过8个 效果很差就两三米吧 声音失真很严重 但是也满足了当时的好奇心 当时想改进下的 但是发现自己除了会认识几个元件外什么都不懂 于是就放下了没有再搞 到了高1时候偶然一次邪恶的想法(窃 听)再次让我有了想做发射机的想法 这也是我第一次做得比较成功的发射机 能发射50米左右 电路是经典的电容三点式震荡 至今我还记得电路 前面的音频放大电路在有了一定的模拟电路基础知识后很轻松做了出来 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接触过高频 就这个单管的震荡电路也让我折腾了好久(其实后来发现是频率跑到88-108之外了收音机收不到)现在想起来当时真笨  哈哈  在这成功后记得我还帮同学做过一个 呵呵 原型机早被我拆了 记得有一次得到个旧传呼机 拆开发现元件好小巧(贴片的)这些元件就被我拆了做了个微型的窃 听 器  长大约20mm宽度大约5mm  高大约3mm  由于用的贴片元件分布参数比较小 做好后效果很明显的提升了 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明亮清晰地声音的当时兴奋了好久  从这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就没怎么做了 现在想找出这个微型发射机也找不到了 近几年上网我发现了个好网站 叫矿石收音机论坛 在里面潜水2个多月 发现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 看到有时有高手发的5瓦的发射机的帖子 据说能传几公里  我一下子就震惊了 我决定一定要做个5瓦的 一上网就在网上找资料 最后发现5瓦的发射机几个关键的元件都没有  手上9018倒是多  还是用9018并联加大功率吧先是两只并联 到后来的3只 4只  5只以上并联反而输出功率不够  这多级的放大 又有了很多的新问题 比如自激 谐波 寄生震荡 等等  在网上查了很久才发现 以我的仪器条件做高频 困难很多很多  因为我手上只有个收音机频率显示改造的简易频率计 和自制的场强计 在做出4只9018并联功放的发射机后 用简单的鞭天线发射出了接近一公里左右 当时没有以前的兴奋  反而是不满足  想着一定要弄出大功率的来  为了买元件 我注册了淘宝号  查资料  等元件 刻电路板 焊接。。。。第一部5瓦机诞生了 效果大大的失望 不管怎么调1971就是不工作 后来看了请教很多高手后继续调试 无果  在快要放弃时 是矿坛救了我  一位坛友热心的寄给我了一块黑珍珠无绳电话的板子 发射部分正是我梦想的1971做的 现在我还是很感激这位坛友  对这电路图和实物图看了好久 想了好久 经过改频我把它弄在了fm波段 拉了距离后有2公里左右 心里很开心  但是这始终不是自己做的 又拿出自己的板子反复的调整  修改 终于在历时接近半个月后能工作的5瓦机出来了 后来发现谐波很严重 对其它台干扰很大又拆了重新制版 手工刻板很累 调试很费神 在这样反复的改进调整 做了4块板子后终于在断断续续的1年多过后我做出了性能较好的5瓦机 为了屏蔽 装在了润喉糖的铁盒子里 配合自制的gp天线 实测距离能到10公里  至今仍在使用 本想大功率到此结束  因为我的工作台直接设在我寝室 我妈天天都会说太乱了 家里来人一看对我会有不好的映像  但是还是网络害人啊  让我看到了一个坛友的60瓦功放  我来了劲 5瓦能到10km 那60瓦能通多远  我毅然决定要做个大功率的 查了很多资料后选定管子 为摩托罗拉的场效应管mrf174 标称功率125瓦  我想就用它来做个100瓦的  这次也是真正的大功率了 以前的原件发现好多都不能用了特别是在输出回路 那强大的高频能量 能让普通的瓷片电容瞬间完蛋 就连大拇指大小的陶瓷可变电容也抗不住 调试时不得不用空气电容 在空气电容旁周围  高频辐射都能直接把日光灯管点得雪亮(就在调试的这段时间我老是流鼻血  是不是与这强大的辐射有关呢这个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能肯定 这弄久了绝对伤人  因为在裸板旁边能明显感觉到辐射能加热人体 那杀死细胞就是必须的了 心里紧张了  决定这次弄好后就不搞大功率了) 后来输出回路在调试时由于电路板设计的不合理 输出回路的那部分电路板在不到两秒就被烧焦烧透了 无奈只能重新制版第二个板子做出来后在拆卸元件的时候没有注意静电  174被无情的击穿了 当时我就郁闷了 在等了4天后第二个mrf174又回来了 继续开工  小心的焊接好电路 调试又是漫长的调试 最后初略估计了下输出有90瓦左右 自制的电源就显得功率不足了 本来设定的25v被强行拉到了21伏 电流7安多  根据功放散热片和假负载散热片的发热情况估计效率能到70%(同样的散热片开机后3分钟 功放散热片40多度  假负载温度达70多接近八十度) 粗调结束 接着就是做屏蔽隔离  装盒 外壳用2mm的铸铝盒 开孔 装入板子 最后的微调  由于考虑到法律问题 暂时不考虑实际发射等确定我们这旁边市里有没有无线电委员会再说  如果有人管  那我只能贱卖了  哈哈 如果没有人管 那我就接上天线坐上长途汽车去拉下距离 哈哈
由于以前的发射机不知弄哪里去了现在就只能上上这个5瓦机和100瓦机的长相 由于反复的调试电路板弄得比较脏  哈哈不过不影响使用 大功率调频机到此为止吧 再往上搞也没意义了 很费米的
上下最后一课作业 100瓦fm功放:

裸板粗调

裸板粗调

机壳

机壳

开孔

开孔

确定接插口

确定接插口

屏蔽隔离

屏蔽隔离

装盒调试

装盒调试

调试完成

调试完成

完工

完工

楼主:
参照这个图做的  实际制作时有所改动 场管用改用mrf174 输出匹配电路改用为174资料里给出的电路 除低通滤波参数用的电路图的之外其它都有改动

网友:
不错,恭喜制作成功,最后100W Amp用的什么电容?SMD陶瓷电容?
一定要注意射频对身体的危害,每次调试快赶上做MRI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回路全部用atc高Q值低损耗电容. 真是解决一个问题又是很多问题. 天线跟本就不行. 以前做的5瓦机是以天线为基准调发射机的输出阻抗. 现在这个做的是50欧的. 天线…又是一大难题

网友:
好久没上论坛了 今得见楼主成功弄出这东西。。替楼主高兴,也羡慕。最近把工作辞掉了,没怎么有时间搞这些东西。。羡慕啊 赞一个。 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是线圈用的铜线小了,调不上去。。早听话早成功 呵呵 虽然我也搞这些大功率的,不过还是提提醒楼主朋友,这东西辐射太大,当心呀

网友:
小心被请去喝茶

网友:
楼主可别就此收手呀!现在用单管100W的,能否用几只60W的C2630之类的便宜货搞个功率合成?有挑战,有你先前的制作经验估计成功几率很大,无委来查只是小儿科的问题,主要是注意辐射危害,不妨做一些安全措施,增加调试时的屏蔽,或者在试验时考虑买一件孕妇用的防辐射服护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铜丝太细了  还有就是电路结构的问题 呵呵 现在用2mm的线绕的  但是线圈还是发烫  看来还是要用镀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上有5只1971和4只1970  想做个1971合成的  呵呵

网友:
祝贺,胜利成功研究高功放。发热的线圈风冷会影响机械稳定性,高频大功率磁材料还难找到看电路够完备,从心里有种端走酸菜的冲动。专程量体定制散热盘很大功率---成功的结果但愿不要拆了它。看看这是什么印制板什么高放器件,什么金属盒,特别致留作收藏很好满意。

网友:
回复 10# 316024368 呵呵!精神可嘉!祝你能早日搞出来给大家欣赏,高频功率管等元件我这里很多,有机会送你一些供你实验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客气!交个朋友!在这个坛子里的网友都是由热衷于电子制作聚在一起的,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兴趣与爱好。

网友:
大功率合成很难搞,要求两路的一至性太强。我搞合成烧了好几个管子了,最后以只能两只合路收场,四只以上实在搞不成。最好的办法就是用MRF151G,141G,BLF278等管子,这种管子内部封装两管,一至性强,也很利于散热。我现在玩的300W发射,就是141G的,调试好了,2W推动很轻松出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