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终于用示波器显示出了电子管的特性曲线。

楼主(2011-10-02):
搁置了很久的实验,今天翻出来吹去表面的尘土,实际实验了一下。
实验电路90%的部分是“花河”版主去年帮我琢磨的,我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一点。
其实核心就是一个栅极的阶梯波发生电路。原理也不复杂,用一片74HC163数字电路和一堆电阻就行了。

理论基础——

垃圾的不能再垃圾的市电整流后波形

阶梯波

实测的6N3 特性曲线...看起来效果并不好,虚虚的晕晕的。还不如以前坐标纸 纯手工了....问题出在哪捏...

网友:
这东西不顶不行……

楼主: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电脑重做了多少回系统,我原来就把它放在桌面上了,但实在是找不着了。
   就类似于这个

楼主:
市电的波形为什么就这么差呢.....

网友:
我也有示波器,跟海河版主学习

网友:
市电的波形为什么就这么差呢.....
引用 网友A:

   到处是 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和变频电器,还有数量上的劣质节能灯类

网友:
我这电压好,因我直接管理着2台变压器运行.

网友:
非常好的实验,很有使用价值。
    特性曲线有点虚,或许跟纹波有关,细微的纹波,造成重复扫描的基点不一致。这是猜的,不一定是这原因。

楼主:
  我想,要是市电波形为纯正弦波,效果就会好点
不用GS-5A 。只要有了阶梯波,那就成功90%了。
阳极电压就是弄个合适的变压器,选取合适的电压,然后整流就行了,千万别滤波

网友:
支持海河版主。

网友:
还不如以前坐标纸 的电路原理

网友:
祝贺海版实验成功!
市电波形与干扰有关,我这里波形很好。
交流波形,24V交流电压取自制作中的点频失真仪
全波整流后的正负半周波形,

网友:
应该向计算机自动获取电子管特性曲线的方向进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