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巧玲珑单管机与实验得出的一些结论

楼主(2011-10-04):
敝人在家闲散无事, 有时间实验六种单管机., 把灵敏度与选择性最好的一种装入一
乳白色小塑料盒中, 整机所有零件装在一8.5X5.5CM的印刷线路板上, 小巧玲珑, 全
机尺寸: 9 X6X3.5 立方厘米.

实验得出一些结论: 1--- 再生并不适合所有的单管机, 特别是用高频变压器, 啸叫
声始终无法排除. 2---对于经典单管机来说 (类似636), 再生必不可少. 起初敝人
并未接入再生线路, 但声音特弱, 几乎听不到, 以为高频管放大能力不好, 但一测
量发现其很好, 偏压也恰到好处, 研究半天, 找不出所以然. 最后想到了再生. 果
然, 从集电极引出一漆包线, 再从定片引出一胶皮线, 然后把漆包线在胶皮线上绕
3-4圈, 声音已经达到震耳的程度. 想一想63年制造的636并无再生线路, 效果不知
如何? 可能是调整高阻圈与磁棒的相对位置来取得再生的吧.而敝人用此法到不太有
效. 3---经典电路所推荐的360PF单连配70X10毫米磁棒再配60圈L1与12圈L2并非可
靠. 往往要加一微调电容来调整其覆盖. 而把360PF换成275PF, 不用加微调, 覆盖
却正常.4---调谐线圈多10圈或少10圈左右, 对单管机的覆盖面来说, 影响并不是太
大. 我想大概是因为接收电台少的缘故吧. 5---遵照<无线电>推荐的方法, 用中周
磁心绕制调谐线圈的做法来用于单管机, 但并不成功, 加外接天线能提高灵敏度,
但毫无选择性可言. 6---试着加一只管子来做成一"复合管"机子, 但两只管子的各
种参数要尽量接近, 否则效果非想象的好.

本机的一些零件数据: 360P小型塑料薄膜单连; 70X10MM 磁棒; L1=65圈, L2=13圈
; 调谐微调3-30P, 3AG1三极管, 2AP1二极管; 隔直电容0.01UF; 高频通路电容100P;
基极偏压电阻大约56K (但此机最后经调试用的是28K); 高阻圈2.7MH; 电压3V; 耳
机阻抗800-2000欧.

上传7张照片, 以飨各位坛友. 01显示正面, 02显示耳机插孔, 03显示机壳琐扣, 04显
示锁扣打开, 05显示内部, 06显示单联, 调谐微调, 再生微调, 及高阻圈. 07显示
耳机插孔.

网友:
好漂亮的作品!

网友:
那只可变电容,现在可是不好找到了。

网友:
那只可变电容,现在可是不好找到了。
引用 网友A:

    同感。

    貌似是DIY的。楼主好精致的手工。

网友:
非常的怀旧,就没有这般手艺。

网友:
精湛的工艺,美好的回忆,悠悠的往事,尘封的过去。

网友:
太美了,十分崇拜啊!

网友:
这种可变第一次见到,真是开眼了!

网友:
真的不错,楼主艰苦了!

网友:
楼主的机器的外壳是怎样做的?

网友:
高阻耳机不好找了。。

网友:
建议楼主再用硅管试试

网友:
单连作的很棒,机机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