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p1与6p14内部结构有何区别

楼主(2011-10-04):
[I~U`(GXVFJUHT$%V7O)W.jpg  见图片,应有二只6p14否。谢谢

网友:
我只 知道6P14比6P1个头大一些的

网友:
6p14阴极和屏极的面积比6p1大。

楼主:
我只 知道6P14比6P1个头大一些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再看大小是有别

楼主:
6p14阴极和屏极的面积比6p1大。
引用 网友B:

   刚看, 长一点

网友:
6P14和6P1很好分辨,6P14从外面看进去 屏极的形状是见棱见角的,6P1是圆的
6P14和6P15不好分

网友:
6P1是束射四极管,6P14是五极管。

楼主:
6P14和6P1很好分辨,6P14从外面看进去 屏极的形状是见棱见角的,6P1是圆的
6P14和6P15不好分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版,我图上有6p15吗,又咋区别,谢谢

楼主:
6P1是束射四极管,6P14是五极管。
引用 网友D: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6P14与6P15的栅极连接不同。

网友:
咋还进去个6U1?

楼主:
回复  城北

    6P14与6P15的栅极连接不同。
引用 网友F:

    谢了

楼主:
咋还进去个6U1?
引用 网友F:

    6U1图第几像

网友:
对,6P15的抑制栅极不跟阴极连着,6P14直接在里面吧抑制栅极跟阴极连上了

楼主:
对,6P15的抑制栅极不跟阴极连着,6P14直接在里面吧抑制栅极跟阴极连上了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