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在家做了个68-1型低阻收音机<已加视频》

楼主(2011-10-04):
[med只是在68-1型加了个射集跟随器但是声音却大得震耳,这出乎我的意料,再也不用为找不到传说中的800欧万里耳机发愁了,呵呵。
只是那个高频变压器让我费了1个小时缠。耳机为32欧的一般耳机,电池为退休诺基亚BLC-5.让它发挥余热。整体来说收音效果非常好,没有636那种忽大忽小的现象
三极管用了一个3AG1和一个非常常见的8550。集电极电流分别调到0.8ma和8ma

就是他费了我好长时间,那个银白色横躺着的是电容,从启辉器里拆的。

就是他费了我好长时间,那个银白色横躺着的是电容,从启辉器里拆的。

焊工可以吧呵呵

焊工可以吧呵呵

楼主:
近来看到很少有人做收音机,自己先做一个,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呵呵横着的那个也是电容,从启辉器内拆的,测了一下容量为830p左右。

网友:
挺好的,换个板子,做铆钉板或印刷电路的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打算好好做一个,自己做腐蚀电路板的,但是在家时间仓促,所以最后才不得放弃,下次一定做个个好的

网友:
电池触点咋焊接的啊?电池咋充电啊?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B:

    电池暂时直接焊的,因为收音机不费电,一块充满的手机电池能用很长时间。如果改成USB充电,可以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限流电阻。将5V降到4.3V左右。

网友:
手机电池的夹具一直很难找啊。直接焊接也不容易,端子是凹进去的,而且不知道高温下锂电安全性如何,会不会爆炸呢。

用简易的准恒压充电好使麽,没有保护电路,会不会放炮啊。

没用过锂电池,疑惑比较多,嘿嘿。

网友:
我曾做过好几个68-1单管机,其高频变压器圈数比为200:300匝。楼主的高频变压器是100:150,不知其电感量够不够。另外8欧姆的耳机音量够用吗?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高频变压器匝数比为150:220,我用32欧的耳机感觉音量还可以,没8欧的,所以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好加个保护板,我也充过不带保护板的电池,只是容易将电池的肚子搞大,呵呵……但从没放过炮。所以做好安全工作可以放心“搞”了。嘿嘿……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情解答,紧紧握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高频变压器用的线太粗了,大肚子了,能找到AC220V小型继电器就好了里面的线很细。绕出来的高频变压器就苗条了。后级电流还可以小点以大信号不失真为好。做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找不到更细的线了,这丝包线还是从一个旧的舌簧线圈上拆的,直径0.1MM。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
低阻耳机68——1 听着声音还不错。如果条件允许,射极跟随器8550,换成3AX31锗管,可以比较一下声音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不错,低频管用3AX就更好了

楼主:
本来打算用3AX31的,但是手上的几个管子由于年纪大了质量都不行,所以用8550代替。

网友:
回复 楼主:

  68-1型低阻收音机  支持楼主, 很好的制作,收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受宠若惊!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块电池我也有1块,也像你一样焊接。

网友:
很不错,不过我怎么就听到一个台?

网友:
不错的实验, 別有情趣.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F:

    我这个本地台信号太强了,中国之声晚上才能收到,不知有啥办法可以降低本地强台的干扰?

网友:
从视频中看到该机似乎只能收到一个台,这与68-1所具备的较高灵敏度是不相符合的。楼主好像没有加接再生吧?我没有看到线路中的接收线圈抽头和再生微调电容。您不妨在高频管的发射极与地之间串入一个再生线圈(1--2匝)并将其套在磁棒上,此举会大大改善机器的灵敏度与选择性。对于简单的直放式收音机而言,再生是机器的灵魂也是电路中的点睛之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确实没加再生,呵呵下去一定加上,

楼主:
下去试了一下,加了再生确实增加了不少台谢谢“我爱憨憨车”的指导,

网友:
同喜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