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9为什么会比2AP15......好?

楼主(2011-10-05):
疑........看很多矿机都用2AP9代替矿石作检波,难道2AP15.....等锗二极管不好吗?请朋友们说说..论论。

网友:
再用用现代的BAT85、1N43A、SD104A、Sd103A等等二极管,“两杯啤酒”只是大合唱而已,且中波高端与现代管差之甚远。

可以看看置顶的《矿机元器件计算、测试篇》,有关二极管的Rd值测量,2AP9的Rd值在20K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过  版主
只是手上有2AP的管.使过都差不多.现代管没用过.

网友:
本坛友谊电子有各种类型的检波管和里兹线,还有非常时髦的3DB、3DQ场管,做矿机效果非常好。

楼主:
拜读了<*矿机元器件.计算.测试篇>学到不少知识。现代的3DB.3DQ.最好用。就2AP类而论2AP9RD低于2AP15。

网友:
矿机需要做音频阻抗匹配,如果您用2000欧的高阻耳机,大致正好与2AP9匹配。高Rd值检波管或者其他阻抗的耳机,需要用T725矿机阻抗变压器匹配。

楼主:
矿机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学问.要高绩效.还是要下功夫。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一个样,我试了试好多的二极管效果基本一样,耳机听不出来。做中波矿石机,频率低只要是小电流高频检波管都 ...
引用 网友B:

就用耳朵听耳机是沒分别呀!怕要用仪器来测试才行.......还要计祘.的。

网友:
耳朵也能听出来,楼主的2AP9与2AP15就有区别。不同的二极管的混台与少混台或不混台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我只能收二个本地台,一个1000khz、、一个550khz,沒混到一起。远地台收不到,天线简单.从窗垂下五米。怕得换一个正规天线。

楼主:
...友谊电子在哪儿?我沒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一般使用耳机用检波器时选2AP9就行了,这个管子检波效率高但耐压低,比较适合。而2AP15的耐压高些,用在电子管收音机检波器上相对好些。

网友(2014-11-03):
矿机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学问.........我也有2a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