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的小迷你机。

楼主(2011-10-06):
0I${(SR9NN@SXQEN(U4UVTY.jpg 6N2 推6N1  电源是拆的,只有一组高压240V输出,自己加绕6.3V。 输出为9V 5W电源代用的。主要就是为了试试用电源代输出到底是个什么效果,嘿嘿!不过感觉还凑合。就是不能开大声,电位器稍稍一开大就明显失真了,低噪还可以。刚装好出声了,还没来得及量电压等等....

楼主:
1109180915fa7c5440ad39eca3[1].jpg 电路图是参考这个的!

网友:
恭喜出声!
电牛个头太大了,不太般配,嘿嘿

再加上负反馈试试,是不是声音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谢谢支持哇!  负反馈已经加上了,就是按图来的取值为10K 等明天有空再试试降低阻值!这功率估计不会超过2.5W吧?

网友:
支持DIY,把输出牛换一下很容易就改成6n2+6p1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手头没有太合适的牛,没办法。就有几只50W  输出才50V的。  个头倒是正好,电压不够!  有时间改了重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支持~!  6N2推6P1我有一个了。嘿嘿这个就是收痒痒,自己瞎琢磨。主要还是为了熟悉电路!跟熟悉一些基础知识的实践!

网友:
祝贺,           机响了

网友:
返馈强了,应加大10k电阻吧

网友:
单端输出,输出牛容易磁饱和,把输出牛的铁芯拆掉,改顺插,中间夹一张0.1左右的纸。再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求是

    嘿嘿,谢谢支持哇!  负反馈已经加上了,就是按图来的取值为10K 等明天有空再试试降低 ...
引用 楼主:

    这个10K,我是反复试听,才确定下来的每个牛的参数不一样,负反馈电阻的大小,也应该根据声音的好坏做适当的调整。
因为我的牛都是批量的,参数一致性好,所以我就在我的机子上定下来用10K了。
   这个电阻你可以先用一个47K的电位器代用,调整后再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
看外观图是两只6N1。。。。。。。。。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都被你发现了,哈哈。6N2热丝慢,就是临时换了一下看看声音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求是老师指导!等有时间加个电位器感觉下再决定阻值!因为手头没有测试仪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指教。已经改为顺插了。中间加了约0.1的气隙。可能是弄的比较粗糙,没能出太好的效果。不过能出声就是好的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是老师,线路图是参照您的图。可否大概告知下各点工作电压?电流?

网友:
看外观图是两只6N1。。。。。。。。。
引用 网友C:

    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按此电做的吗,电阻值有无改动,我也准备做一个,能否提供一下各工作点的测试电压,想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是老师,你能否提供该电路的工作点数据,想学习参考做一个,谢谢

网友:
回复  求是

    求是老师,你能否提供该电路的工作点数据,想学习参考做一个,谢谢
引用 网友E:

    兄好!
电路图上已补充电压数据,在应金戈铁马兄和其它网友的要求,补充小胆机各点电压:213楼,请移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这个变压器嗡嗡响,交流声估计也不小

网友:
我也做过6N2的用的很小的电源变压器接调频广播时用耳机听低频太有力度啦连走路的声音都咚咚的就是高音上不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6N1、6N2外观特征很明显。不过12楼观察还是很仔细。

网友:
(*^__^*) 嘻嘻……  这个小收音机做的挺漂亮的 小蘑菇好喜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点我要反驳,这变压器只要把四脚的螺丝拧紧一点都不哼。交流声来说中心头接地,低噪要耳朵贴近喇叭上才能感觉到微微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嘿嘿不是收音机,是功率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