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的低压/微小功率应用

楼主(2011-10-07):
VIPer22A是一种非常廉价而性能不错的单端小功率电源变换器集成电路,外围器件非常少,使用简便。但它的使用范围有些限制,就是供电只能在90V~260V的范围,电压过低,将不能可靠启动,这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在微小功率的应用中,特别是高压发生器,负载相对稳定,一般都不考虑稳压的问题,变换器本身只起到了逆变的作用,于是VIPer22A就可以作为逆变器使用,而无须考虑动态调整输出的问题。在低于90V输入电源的应用中,芯片内部的初始供电机构通常会自行停止工作,这造成VIPer22A不能正常使用于较低的电源电压下。

将VIPer22A作为逆变器使用需要解决启动和持续供电的问题。在VIPer22A的datasheet中,稳压输入控制端(FB)3脚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为0~1V,芯片的正常工作供电电压为15~50V。如果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芯片应该可以实现逆变应用。

下面给出我的一个应用的实验结果,电源和芯片供电的电压是同一个,24V。

经过试验,在大约30mA工作电流下,R1与R2的比值为75:1。

下面照片的上部曲线是VIPer22A的输出端工作波形,看起来还比较满意。

楼主:
以上述逆变器方式完成的一个微功率中压电源电路如下:

楼主:
整流输出采用两级电容电感滤波,初级波形和整流滤波输出波形分别如下图中的上、下曲线:

其中:X轴为10µS/Div,Z轴在上部曲线为20V/Div,下部曲线为500mV/Div。

可见整流输出纹波中的开关脉冲达到了900mVp-p,基部噪声带约为30mVp-p,折合总噪声有效值约为6.854mVrms。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为240V左右,则噪声水平为28.56ppm。

这个纹波的波形和幅度,随负载电流的大小而变化的幅度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