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输入与输出的耦合电容如何选用 容量的大小与音质有何关系

楼主(2011-10-07):
请教功放输入与输出的耦合电容如何选用 容量的大小与音质有何关系

网友:
耦合电容的大小决定通路中音频信号的低频截止频率和高频移相频率 ,其实低频也移相,但是不明显。
就是说电容量越大,低频截止频率就越低,低频就越浓,但是大容量的电容高频特性不好。

网友:
耦合电容C≥159(-3db)~318(-1db)/f·R   C微法;f为最低放音频率,高保真音响可取10Hz;R为次级栅极电阻,单位K。根据计算值取相近的标称值即可。取值过小,影响低频。不同介质、不同品牌的电容音质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