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直播:一步一步学做FM收音机

楼主(2011-10-07):
        亲手制作一个FM收音机,相信是很多电子爱好者的一个梦想,或许您最终会因为无法找齐元件,不会亲手制作印制电路板,或者调试难度太大等等的问题而半途而废,把梦想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希望本次做FM收音机的实验、探索的直播过程能够给您一点启发,重新找回DIY收音机的乐趣。
        本次制作,笔者拟采用CXA1019型收音机芯片,该芯片还是很具知名度的(200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F题的一款指定元件)。该芯片是索尼公司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现在还来讨论似乎太跟不上时代,但是笔者在网上经常遇到网友还会询问应用该芯片或者类似芯片(诸如CXA1191、CXA1691、CXA1238等)的一些原理及制作问题,而且该芯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立体声解调(MPX)电路外,基本上集成了AM、FM收音电路所需的所有单元,因而,笔者认为,以该类芯片为例,详述一个FM收音机的原理和设计、制作过程,还是能颇具代表性的

CXA1019P,双列直插封装,2.54脚距

CXA1019P,双列直插封装,2.54脚距

(本次直播将会很漫长,因为实在太忙了,一直想做好了一次性写个,后来发现那样老是完不成,还不如用直播逼自己卖力点,请各位将就着看吧,不吝赐教,看到底会有惊喜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凡之处见真功,最能考验厨师的是家常小菜。楼主能把简单的东西做到最好,这就是实力。佩服楼主如此严谨用心。

楼主:
中频电路如图

图中的圈圈就是在原来音频电路上增加中频部分时做的改动,一个是增加了鉴频器,一个是加了强度指示LED,还有一个是原来的音频输入端,通过474电容耦合到CXA1019的解调输出端
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上电后,喇叭会发出经典的沙沙声
而如果在中频输入端接入中频信号,则会正确解调
可以做如下测试:
1、拿个10.7MHz的信号输入,则喇叭寂静一片,鸦雀无声,因为此时中频信道被10.7的标准频率所占据,但是却没有任何调制信号,所以解调出来是没有任何声音
2、拿信号发生器,产生10.7000MHz的信号,加内部单音频调制,或者外部音频调制,均可以正常解调
3、拿现成的高频头,把其前端输出接入电路中的中频输入口,调节高频头的调谐电压,应该能够正常收听
反正测试的原则是:拿一个肯定OK的东西,来测不确定的东西
比如我开始用MP3输出,或者直接手摸音频功放输入端听嗡嗡声,来判断音频是不是正常
音频正常了,我再来判断中频是不是正常,此时可以直接通过喇叭声音来判断了;等到中频确定正常了,如果收不到台,就是高频的问题了
如果只是照着图纸一口气焊接,最后要是通电不成功,往往看着电路板上一堆东西毫无头绪……

因为我有信号发生器,就测试了2的内容,结果OK,连接线很破,输入40dBu的时候,本底已经没有噪声(这个数据只是当时验证电路好坏的大概值,后面会再加测试)

做这个东西,又不卖钱,也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更不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只是我大黄胖胖虽然学识浅陋,总还有网友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心得体会,我希望我曾经迷糊的东西,不让现在也迷糊的人,将来还迷糊。
这样一段一段写,我也觉得费劲,做好了上个图片,拿分走人,潇洒而又轻松,可是我力求把这个东西写得清楚一点。让想装的朋友们,不再望而却步,或者虎头蛇尾。
累了,有点梦语,带点情绪还请谅解。
睡觉了,明天加班回来再播

网友:
楼主,建议你不用继续所谓的“直播”了。拖沓不说,这种全集成的IC,随便下载个PDF手册就可完成,基本没有技 ...
引用 网友B:

    不赞同你的说法,集成有集成的好处,分立有分立的好处,不见得用分立的搭就一定有技术含量,你拿分立件搭个1691试试?

网友:
楼上是何方高手啊?大半夜的出来吓人,也不说些有技术含量的话指点一下。

我猜想黄总今晚一定会上图的,所以一直等着,呵呵。不知音频效果测试如何?另外你说供电的7805是啥东西?

网友:
迅速围观,以便给楼主点鸭梨,呵呵

网友:
1019低端收音机首选啊,便宜简单性能稳定。

网友:
期待中,也想跟LZ学做FM接收机。

网友:
新手看直播学习

网友:
等直播,楼主快点呀

网友:
楼主手上各类元件大把,条件完全具备,千万别太监了!

网友:
28条腿,等着你迈步,跟着学步。

楼主:
上班时间既不能上网,也不能用u盘
只能手机看看、发发帖子
晚上继续直播

网友:
这么好的芯片,才做个fm?浪费啦,做个全波段的吧

楼主:
呵呵

回复 网友C:

    我住的地方基本上只有FM,而且这次是想通过这个直播抛砖引玉,结交更多朋友
兄弟哪天要做全波段,我提供芯片和中周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监了,啥意思?

网友:
太监者,下面的没有:-)

网友:
内容内容.....坐等学习!!!!!!

网友:
好啊,支持下。另外用CD7088做的fm收音机,有跳台、声音嘶哑现象,是何处的问题?

网友:
黄总工,给你施点压啊做完了俺也做一个

楼主:
没有电脑时候只能打草稿了
写得很潦草,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7088是自动收台的电路,内部检测中频信号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则稳定当前提供给变容二极管的电压
鉴于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电路在失谐状态,没有一个稳定的状态,信号始终不够强,所以锁定电路判断不到一个可以真正停下来的信号,这种情况下,就要检查11、12脚,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是否在合理状态
当然4、5脚的VCO本振回路,也要检查下,检查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弃电路本身的自动功能,断开16号脚,手动调节给变容管的电压,看看是否能够覆盖接收频率范围,如果正常,那就着重检查谐振回路;若不正常,那本振回路本身也有问题,检查变容管极性,还有元件取值是否合理

声音失真,有几种可能,一种是耳机或者喇叭直接接到芯片上,没有缓冲或者功放,这样受芯片本身输出阻抗的限制,可能造成失真;一种是前面说的,失谐,根本没有正常收到一个台;还有一个可能是粗心大意,某些元件值用错

Good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每周一do”已经被我给“监”了
所以不在乎再做一次,呵呵,当然我会尽力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文字不错哦,俊秀!

楼主:
一、设计前准备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
FM,就是“调频”的英文缩写,是调制的一种方式。调制的意义,就是将不适合远距离传输的声音信号,通过频率变换,混在易于传播的高频信号里发射出去。
对应的,收音机接收到高频信号后,就要进行解调,把声音信号还原出来。

FM收音机发射接收大致框图

FM收音机发射接收大致框图

需要说明的是,在图中,我们看到了几个似乎多余的模块,比如低噪声放大器、混频器、本振信号、还有多了中频滤波、中放等。
其实撇除这些单元,我们直接对天线收到的FM信号进行解调,也是可行的(可以参看单管FM接收电路,下图是笔者摘自网络的一款超再生单管FM收音机的电路)

网上的一幅超再生单管FM收音机电路

网上的一幅超再生单管FM收音机电路

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些单元呢?包含这些单元的收音机接收方式,被称作超外差式收音机,其电路特点就是通过本机产生一个振荡频率,与接收频率混频,得到两个频率的差,这个差频就是所谓的中频,中频频率固定,相对高频信号来说频率低很多,便于放大和解调,相比超再生方式,可以达到更高的灵敏度和信噪比……所以,很容易得出我们应当选择超外差式的收音方式,而CXA1019也正是这样一种电路结构。

接着,我们就来认识一下CXA1019的一些知识。CXA1019其实包含了多种后缀名,如CXA1019S、CXA1019M、CXA1019P等,不同的后缀主要就是封装的区别。具体可以参考CXA1019的芯片手册。我选用的是CXA1019P,该芯片是宽体双列直插28脚封装的,脚距2.54mm,正好跟我们平时实验用的洞洞板的孔距一致,DIY起来非常方便。(很多网友担心洞洞板用于100MHz的FM系统是否会有问题,其实只要注意布局和布线,完全不惜有此担心)
芯片内部电路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CXA1019P在FM应用时的框图

CXA1019P在FM应用时的框图

由于我们是做FM收音机,所以撇开AM部分进行讨论,对FM而言,工作的模块是FM前端,FM中频,FM中频解调,调谐指示,音频功放。总共是五个模块。其工作的顺序是:天线接收的信号,经过带通滤波器,进入FM前端,FM前端完成对接收信号的谐振放大,本机信号的振荡产生,以及两者的混频。混频后的信号经过外接的中频滤波器,得到接收信号和本振信号的差频,该差频就是中频信号,中频信号进入芯片的中频处理单元进行放大,限幅等等处理,再跟外接的中频鉴频器进行解调处理,得到音频信号,该音频信号再送入芯片集成的音频功率放大器进行功率放大,推动喇叭发声。看下面的示意图就一目了然了,只是画得很猥琐

网友:
没有电脑时候只能打草稿了
写得很潦草,嘿嘿
引用 网友A:

    这字写不不错嘛 太谦虚了

楼主:
整个信号走向明了了,就可以开始设计工作了。虽然CXA1019P是一个完整的芯片,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其实它还是分了多个单元模块的,而通常在DIY的习惯中,为了保证结果的正确性,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分模块设计并制作,每做一个部分就测试其好坏,而不是照图纸将全部元件焊上去再进行检测,确定哪里出了问题,看似这样一步到位,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会把事情大大复杂化。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也分模块进行CXA1019P的制作。如果仪器、设备齐全,从高频开始做起也没有问题,但是对大多数DIY爱好者来说,比较可靠的还是从音频做起,至少每做一步都可以凭经验来基本断定是好是坏。所以本次我也走“音频—中频—高频”的路子。

看到这里,估计很多网友已经不耐烦了,或许实物的图片更有说服力得多,我只想说,那会有的
事实上,我并不缺少这种DIY的快感,甚至不需要花这样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东西
我只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和大家一起再一步成长,而不仅仅是把自己局限在照着一个看不懂的电路焊接,焊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做成了一个东西就丢弃到一边,而不再去想想它为什么非要这样;或者是天天花大量的时间在交易区里,望着人家的东西兴叹。

网友:
楼主是什么单位的?怎么也不让上网和用优盘呢。

楼主:
二、开始设计
1、电源电压的选定
   根据CXA1019P的手册,其极限电压是9V,正常工作电压是2-8.5V,也就是说,常见的3V、5V等等都可以。电压低则功耗也低,但是音频功放功率会比较小;电压高,功耗相对较高,但是对于音频来说,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输出功率。手册给出了,8欧负载,在6V供电下,可以达到500mW的输出功率。本次制作我选用5V供电,首先这个电压非常容易产生,一个7805即可,其次,该电压比较容易扩展后续的单元。
2、音频功放电路
   根据手册,音频部分相关电路为1、3、4,24-28脚,连接较为简单,需要说明的是4脚(音量调节),为直流电压音量调节,而不是传统的信号在电位器上分压的方式,跟AN5262功能相似。典型电路图上,4脚连接50K电位器的抽头,电位器串联10K电阻到地,高电位则连接的是内部稳压输出的1.25V。所以4脚的电压变化范围是1.25-0.2V,只要实现这个范围即可调节音量,本制作中照着典型电路,将电阻的高电位端接到1.25V的稳压上。

网友:
楼主是什么单位的?怎么也不让上网和用优盘呢。
引用 网友C:

    显然是军事单位。军工厂?

网友:
仅表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