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做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测量电子管的特性曲线

楼主(2011-10-07):
最近新做了一个晶体管特性图示仪(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16734-1-1.html),粗略看了一下电子管的特性曲线,发现测试条件基本吻合。比如,6C6B的特性曲线,栅极阶梯电压差1V,我的仪器有6个阶梯,可以到-6V;集电极电压(对应阳极电压)可以提高到142伏,峰值就是142×1.41=200伏;Y轴取样电阻打算取100欧;现在唯一不好确定的是“集电极功耗限制电阻”应该取多少?哪一位知道在电子管特性图示仪中有没有对应的电阻?
    示波器的X轴灵敏度打算用20V/格,Y轴灵敏度打算用200mV/格,大家帮评估一下,我这个测试有没有风险?麻烦用过电子管特性图示仪的朋友帮出出主意。

网友:
请您看我的帖子
用 74HC163做应该可以弄出10几个阶梯。
阳极电阻= 最大屏压/最大阴极电流
如果用不到最大屏压 就弄出 实际屏压/阴极最大电路
一般手册上都标注了最大阴极发射电流
如果没有,就用最大屏耗与最大屏压的关系算出最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海河版主!您的帖子看过了,很受启发。
关于阳极功耗限制电阻,这么讲我也就基本明白了。

楼主:
效果出来了!跟标准曲线很接近。阳极功耗限制电阻取了10K,其它测试条件如前面预计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这下好了,应该可以粗略判断管子的新旧了。

楼主:
来个测试实景图。

楼主:
将阳极扫描电压改接到142伏时,560Ω调压电位器的地端加接了33K的电阻。

网友:
好貼!頂!对扵弄电子管的爱好者来説是一大褔音.因为一只电子管測試仪最起码一千多元而且也不常用.而这亇仪噐可以和晶体管共用.大大提髙了利用率.最主要是自已动手.其乐旡穷!贊!

网友:
明白了原理扩展应用就不是问题!

楼主:
谢谢jackyytche和fhs7623的赞扬。
谢谢qzlbwang老师!在你的指导下,我现在已经对特性图示仪有了基本的了解,甚至可以设计出用4518和4520等芯片的阶梯波电路,并且是可以切换级数的那种。

网友:
不用谢!功耗限制电阻决定了显示图形的什么?您再好好理解一下。明白了您就通了!

网友:
说到阶梯级数的调节,给您出个思考题:假如您没有多档开关(或者说不用多档开关)的情况下,又希望阶梯级数可以连续调节的话,您采取什么办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不用开关的办法,让我继续想,没准那天我就有办法了。
集电极(阳极)功耗电阻的选择,影响线簇端点连线的斜率,但这个问题还真没有完全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能测试多数的电子管,好像还需要完善以下几点:
①阶梯波级数最好再多一点,比如可以去到8级,级差0.5~2伏,有些管子还要有一两级正极性的阶梯波电压(这个需要修改电路,正好,场效应管的测试也有这样的要求);
②阳极扫描电压应该可以去到400伏到500伏;
③为了测量三极管以外的管子,还需要提供可变的帘栅极电压(正好,双栅场效应管的测试也有这个需要,当然电压要低很多);
④能提供多种灯丝电压;

网友:
问题①只要增加偏移就可以解决。其实上述问题都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