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次或者4次变频的收音机????

楼主(2011-10-07):
有没有3次或者4次变频的收音机????

网友:
收音机不知有没有,但3、4次变频的收信机很多

3、4次变频一般与结构、芯片等相关,不一定变频次数多了效果就好

网友:
还没听说过有3次或以上变频的收音机呢。

网友:
一般经过2次变频机器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就足够高了,再增加变频次数只会增加电路复杂度和使通频带更窄,因此基本没有采用高于2次变频的。

网友:
在同样的接收频段和条件下,变频次数的多寡是和器件的水平有关系。一般来说,数字调谐的接收机,三次变频对器件的要求比较低,指标容易做得高,但调整比较繁琐。而对于DSP作为核心的软件接收机,连变频都可以不需要。

网友:
好像没有3次变频或4次变频的,电台的收信机一般也就2级变频的

网友:
收信机在过去频率合成器和中频滤波器不是很完善时却还要达到较高的指标时,采用了2次以上的变频,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高中频之后,2次变频基本就能满足要求了!收音机收的是很强的信号,对内部干扰外部干扰和各种失真扰有较强的压制作用,加之收音机本就是一个民用的东西,没有必要的做的那麽完善。所以就很难见到3次或4次变频的收音机了!

网友:
二次变频是够了,多了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
举个例子,ICOM IC-R9500是目前比较高档的收信机,
有些频段是三次变频,有些是四次变频,应该48KHz那个
最末级中频是在DSP内,软件处理的

Intermediate frequencies

HF        58.7MHz (1st) /10.7MHz (2nd)/48kHz (3rd)

VHF/UHF   278.7MHz or 778.7MHz (1st) /
                58.7MHz (2nd)/10.7MHz (3rd) /48kHz (4th)

网友A:
有的啊,使用wadley loop电路的接收机就都是三次变频的!

网友(2016-05-21):
参见炫彩老师做的4次变频收音机,借用电视机合车机的高频头。适合DIY高档接收机。

网友:
变频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需要的中频带宽,比方说调幅广播,语言信息包含的频谱不超过10KHZ,中频的通带只要满足这个要求,语言信息就可以无损的重现;多次变频适合高中频,剔除了像频干扰才有意义。变频次数越多,变频产生的杂散信号越多,处理起来就越麻烦,所以并不是变频次数增多接收机的指标就越好,像比较精密的频谱仪,即使带宽高达几GHZ,中频通带最后只有几十赫兹,一般三次以上的变频就可以。

LC谐振回路Q值决定了自身的通带,频率越高通带越宽,这个通带一旦满足不了处理信息的频谱宽度,才需要通过变频缩小通带。

网友(2016-06-23):
引用 网友A:
有的啊,使用wadley loop电路的接收机就都是三次变频的!

FRG-7就是!

网友:
以上总结:在同样的接收频段和条件下,变频次数的多寡是和器件的水平有关系。一般来说,数字调谐的接收机,三次变频对器件的要求比较低,指标容易做得高,但调整比较繁琐。而对于DSP作为核心的软件接收机,连变频都可以不需要。变频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需要的中频带宽,比方说调幅广播,语言信息包含的频谱不超过10KHZ,中频的通带只要满足这个要求,语言信息就可以无损的重现;多次变频适合高中频,剔除了像频干扰才有意义。变频次数越多,变频产生的杂散信号越多,处理起来就越麻烦,所以并不是变频次数增多接收机的指标就越好,LC谐振回路Q值决定了自身的通带,频率越高通带越宽,这个通带一旦满足不了处理信息的频谱宽度,才需要通过变频缩小通带。

网友:
R71E,典型4次变频专业收信机,矿坛很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