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X201B是什么管子,难道是3DG201的互补管?

楼主(2011-10-11):
手头有几5只3DX201B的管子,塑封的,外形与3DG201相同,有绿色的,还有棕色的,它是高频管吗?是不是3DG201的互补?

网友:
3DX201是低频管,可做收音机功放,牡丹7410A就是用的它.
不多见,留着吧.

网友:
是低频管,电流300毫安,和3DG12功率差不多,但工艺不成熟,易损,所以很快淘汰了

网友:
3DX201是低频小功率NPN型三极管。应用中也感到这种东东很易损坏的。

网友:
3DX201 是塑封的么?听说过,看型号是硅材料NPN低频小功率管,3DG201是硅材料NPN高频小功率管。都是NPN不能互补。

网友:
我见过绿色塑封的

网友:
3DX201(硅、NPN)的互补管是3CX201(硅、PNP),属于国产低频小功率管,因为产品性能不佳,已经停产多年,现在很少见其踪迹。

网友:
不要被他的名字骗了,他绝对是个高频管,ft几十兆没问题。

网友:
是3CX201的互补管-------------------

网友:
低频低噪声前置放大管,80年代前期国产收录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