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6n1并管分体单端

楼主(2011-10-11):
本来以为6n1不会有多大的输出功率,但是实际的结果让我另眼相看.20平米很足够了。音质上也是低音很不错的表现,高音有点弱,可能是我的音响灵敏度低(个人体会)。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单端。
机壳是激光收发器的,135*120mm,很袖珍可爱,呵呵。
电阻电容大部为拆机件,质量很一般,阻值分散比较大,老中青三代都有。
点源变压器为红灯711电源,晶体管全波整流(电路图中并未画出),配合大水塘。
输出变压器为挪鸡鸭的手机充电器改装,初级直流1.7k。次级的原输出10.5v。改装:将次级拆除50匝,交流输出约为8.6v,可满足反馈到初级5200的阻抗。(个人感觉这个变压器是非常值得用的)

网友:
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等把手头的6p1做完了就做6n1~~不过有点可惜的是手头就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高兴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共稀稀拉拉用了将近一个星期,没有开孔器的岁月是痛苦的。
对了老大,给您发的关于fu-50的短信,您给提一点建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东西慢慢来,不一定什么时候电子管就会与你相会的。加油!

网友:
6N1换6N2再试试

网友:
上午画图计算了一下,6N1并联单端功率在0.5W左右(240V供电),小房间高效率喇叭是可以的。

网友:
支持实干!感谢分享!小牛罩很漂亮!

网友:
小巧玲珑惹人喜爱,不错。

网友:
很好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看到以前有位朋友这样做,挪鸡鸭的变压器效果真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0.5w看来真的够用了,真得弄个高灵敏度的音响了。

网友:
挪鸡鸭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
不错很漂亮!  电源应该是外置的!

网友:
我的馊主意用上啦!哈哈,改造挪鸡鸭的变压器,我曾经是改为输出5V左右的,在8欧姆输出阻抗下反射到初级为10-15K,这样比较匹配6N1。

网友:
激光的徒弟---------哈哈,做的漂亮。

网友:
并管输出,我认为这种挪鸡鸭变压器的初级直流电阻在2K以上,采用并管,消耗在初级直流电压比较大,我认为做单管比较合适.电流大了,铁心容易饱和.高音会大打折扣.低音不会很丰满了.我曾经实验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物尚可,图纸太糟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啊。现在机器的音量开到一多半还很好,但是再一稍大些就失真了。由于示波器等物件不在身边,不能进一步测试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指的糟糕是说画的“糟糕”还是参数上有问题
你给画的图里帮我补上了负反馈,输出音质改善电容,整流部分也有改动。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是大信号过载,只要不失真时,输出不是太小,就不必管它,——这毕竟不是大功率输出电路。
不过在加了负反馈后,这个现象会得到相当的改善。

网友:
手艺不错、还用上钽电容!

网友:
袖珍 精致 搁桌面做电脑用音箱的小功放

网友:
说说效果如何也想装一台玩玩。

网友:
两个充电器像两小蘑菇头一样 哈哈 好玩

网友:
说说效果如何也想装一台玩玩。
引用 网友I:

    嗯 也有这个想法 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