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白居不易版主的6SQ7+6V6线路

楼主(2011-10-11):
物料:乐潘6V6单端套牛,58年电工6SQ7 60年南京U顶6V6。自己加工的报废交换机箱。最一般的阻容件。
系统:PHILIPS CD620   老曹8寸粉磁后开放音箱。
过程:先后搭棚两次。见下图。原因是第一次做好后(图一),有很大的噪音,怀疑布线有问题。拆下重来。重搭了图二。但噪音依旧,晕啊!
花时两天,烧死了我两个烙铁头。郁闷啊!

没办法了,也请教了网上的朋友,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还是没有改善噪音。
因为声音好听,就听着吧,有时连续开机3个小时,4个小时,也不想关机。
今天中午再开机,噪音没了,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怎么回事?静如深海啊!
各位能体会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下面是我测试的各点电压。图四。
但帘栅极电压高于屏极电压,请教白版主,其它朋友,这个如何处理?这点电压的改变对声音会有什么影响?请各位指教。感谢了!~~

其中,对白版主的线路有点小改动,一个是6SQ7阴极电阻,因为手上没有这个规格的电阻,就用原来老线路上的数值了。第二个是用5Z4P全波整流。第三个,反馈电阻用15K。还有,电源初级接0--230V,次级高压接250--0--250V,但家里电压高,高压实际给到260V。在这情况测的各点电压。
机器外观。图三。

关于声音,很有特点,最大的特点是声音鲜活,乐感好,音乐表情丰富。特别是听人声和弦乐。比原来做的6SN7级联推动6V6好听多了。要是从物理指标上说,高低频延伸好了,声场大了,推力也大了。
但声音有点散,不是很凝聚。

这次做机器,感触不少,一是累,二是DIY是个过程,不亲历是不能体会其中滋味的。第三,6SQ7+6V6值得做,这里再次感谢白版主。 也推荐给喜欢6V6的朋友。
还有,老管子(6SQ7),真的可以把噪音烧掉 就是这对老电工管子,害得我几天吃睡不宁。
以下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抄在这里,大家看看有没道理?
“在仓库里存放了几十年,因此电极的金属材料分子结构已经很稳定,音效的表现会更出色,但有的管子可能会有点漏气,管内有少许气体。刚用时可能有点噪音,所以用此管时要有思想准备,但通过煲机慢慢就会恢复正常,并且音色会愈来愈靓。”

网友(2012-02-03):
回复 网友A:
这个故障与引线过长,栅极电阻过大,电位器外壳接地不良或接地点不对有关。

网友(2011-10-11):
DIY乐在其中

网友:
呵呵,看着不错的,静深如海

网友:
不错,
把那个 2K电阻换成3K,帘栅极就低于阳极了

网友:
帘栅极电压略高一点,串一个500欧姆电阻即可,10K降压电阻可以加大到33K。这个电路是新设计的,元件数值需要经过实验调试,但不应当有任何噪音,机器制作完毕须烧24小时才能进行调试。声音发散可能是输出功率的原因,也与听音环境有关,不能超过15平米。

楼主:
感谢海版帘栅极电压高,对声音有什么影响吗?
烙铁坏了,等新买的头到了,就换下。

白版主好!
电压的调整,稍后进行。
我的听音室在17个平方吧,功率不足,声音发散?现在的功率推我的8寸全频,足够了,开到8点就很响了。
噪音就是前级管6SQ7引起的。现在没了。
另外,如何把大环反馈去掉,用P-G反馈,对声音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我看也有的朋友,6SQ7阴极只用一个2K,电容用到100U,也不加负反馈, 这样的话,是不是失真要大不少?

网友:
楼主做工漂亮,整个机子看起来真爽!

网友:
6SQ7,6G2P,6Г2,还有6G2,6Г2п-K,6AV6,这些管子最大的麻烦就是灯丝与阴极的隔离,实在没办法了只有直流点灯。

网友:
感谢海版帘栅极电压高,对声音有什么影响吗?
烙铁坏了,等新买的头到了,就换下。

白版主好 ...
引用 楼主:

     6v6屏极对地264v,帘栅极对地250-255v合理些了,调整也不难了,这是首要一定要调整好的。6sq7的工作点还是按照白版说的来做吧
    我问过乐潘电子,忘记咪咪大师说该套件的输出牛不适合用P-G反馈,如果要用,具体如何改动却没说的,该高阻输出牛的设计特性就是使用大环反馈的。老曹8寸的冲程不长,只需要适度的负反馈。但楼主的反馈过小,只有-1db左右。阴极反馈电阻75欧姆,大环反馈调整为5k,反馈量-3db左右,进一步降低内阻,增大阻尼,声音有点散可能会有改善的。同时负反馈会大大降低底噪的。
  电工的6sq7不好找,基本都是老收音机拆机吧,全新的库存管子特别少见的,前段时间好容易买了三只,暴力快递整坏了两只的灯丝,只好原价给卖家退了回去,真是可惜了,坏一只少一只的。老电工的还有白水银的6sq7,就如电工有白水银的6v6,最早期的,看过没买过,好东西啊。楼主的黑水银电工黑屏6sq7也表现不耐的,我现在手里只有一只的了,没有时间来实做,我也没有体会的。
  另老南京的u顶的6v6低频较软,也会感觉有点散的。乐潘的是5.5k的牛,因电源关系,我实际屏极对地285v,帘栅对地260v,感觉还好些的了.不过也可试试南京双排的或是曙光铁座的6p6p试试!
  楼主的耦合高频不是太好,中频表现优秀,而且特便宜,我以前买过一堆,现在还没用完的了,耦合电容试试wima mkp10,动态和细节会好很多的。如果耦合换作black beauty或cat,韵味好些。
  阴极旁路电容对音色的影响同耦合电容一样重要,6v6阴极试试towa 轴向,音乐味很好,6sq7的阴极没试过,我也不知道的。
  主滤波好像是bc电容,网上假货太多,不知楼主保真否?我习惯用鬼子的电容并一只小容量rifa,对于6v6来说。bmi的退偶电容相当的不错了。
  对音色的影响而言,电路、供电、反馈方式、布线排第一,输出牛次之,管子再次、阻容最后。虽然单端原件少,每个原件对音色都有影响,但也不能本末倒置了。

网友:
布线漂亮,               整洁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专为一位网友设计的,因为当时只有初步设想,电源电压是未知数,所以画了一个草图,有些元件数据无法确定,也没有进行实验(6SQ7推6V6电路唱放几十年前做过)。原来准备二极管桥式整流,所以在扼流圈后面加上400欧姆电阻降低电压,后来又加上电子管缓冲,当时网友急着索要图纸,因此就把草图略加整理发上来,电源电路没有及时改正(如变为全波整流后仍然保留电子管缓冲和400欧姆电阻,没有加帘栅极降压电阻等),后来根据网友实验数据进行了修改,但没有最后改定的电路图。
    感谢楼主的实验,使这个电路进一步完善。推荐6SQ7是因为其线性好,同时与6V6GT相匹配。可以替代的管子有很多,如6G2、6F5、6Q7等,也可以采用12AX7。声音发散问题,因为没有实际聆听,也没有测试数据(如交混回响时间等),所以很难提出具体意见。
    6SQ7阴极去掉旁路电容,等于全部加上电流负反馈,虽然可以降低部分失真,但增益降低了1/2,而随着内阻增加,分布电容的影响加大,高频特性变差,用在前级容易感应交流声,所以只在阴极电阻的一部分取消旁路电容,加上电压负反馈,以尽量避免电流负反馈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在准备实验利用廉价输出变压器的6P1、6P14三极管接法阴出功放,测试参数出来提供大家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海版好!
2K改3K,帘栅压下来了,前级6SQ7屏压也要下来吧?
2K是两声道共用的,10K是每声道一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白版主好!
您这个方法与海版建议改2K为3K的方法,效果应该一样吧?

您是前辈,又有古道热肠,写了好多扫盲的帖子,让我们受益匪浅。
您提供的线路,即使细节上要作一点调整,但整体构架是好的,所以我就做了,声音真的不错,最大的特点,乐感好,听了让人有所触动。
期待您继续指教。下面我依据两位版主和坛友的意见进行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朋友好,噪音问题已解决,是6SQ7引起的。这管子上机煲近20个小时后,噪音完全消失,交流声几不可闻,是我做旁热管机器中最安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10K电阻左右声道可以共用,屏压高没有关系,RC耦合放大电路里,手册给出的三极管屏压等参数用不到,设计时只需要其曲线,电压高线性好,电子管手册6F5可以用到400V。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又换了马甲,连三极管、五极管、集射四极管都分不清还敢自称“大专家”。功放是听的,不是看的。请看6SQ7和6SN7的特性曲线,你说的那个6N1是前苏联设计的怪胎,属于十三不靠,拿它的曲线与6SQ7、6SN7比比就知道了。
6SQ7
6SN7
6N1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朋友你可能没价值,没意义。但我在业余时间DIY,感觉很有乐趣,并且这台机器声音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线路,10K电阻、10U退耦电容都是一个声道一只的。共用与分用哪个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6V6是五极管?亏你“懂得”制造电子管。我们这里谈的是功放,不要扫了大家的兴。对你一再容忍,请自尊。

网友:
兄台机器做的好看。学到不少搭篷技术,多谢了。
按照小弟习惯,感觉兄台功率级的阴极电阻功率有点紧张啊。小弟喜欢用5瓦以上都。
手机看的,或许看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秋庐兄你好,这图是我要的,哈哈,没想到让你抢先一步。我的也已经做出。最近较忙就还没上图。负反馈怎么调,我没什么仪器,只能听吗?还有买个什么样的可变电阻比较好调。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老兄夸奖!可以说做这台机器是苦尽甘来
兄弟眼力真好! 功率级电阻用的是3瓦金属膜。
噪音问题解决后,还没有调整,先听几天,综合了各位朋友版主的意见后,再动手,也请老兄给个意见,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好!
我也菜鸟一个啊,更没什么仪器手段,关于反馈的调整,更是瞎弄。我喜欢活泼、飘逸的声音,所以一般反馈用的比较浅,这次用了15K,白老师图纸上是2K,上面一位坛友建议用5K,还没来得及弄,先听两天再说。
我确实是无能为力,帮不上你,抱歉了。

网友:
物料:乐潘6V6单端套牛,58年电工6SQ7 60年南京U顶6V6。自己加工的报废交换机箱。最一般的阻容件。
系统: ...
引用 楼主:

    6v6帘栅极建议采用稳压二极管反串+500欧-1k的电阻,以减小帘栅极电压波动,把电压降到250v
如果6sq7的阴极电压1.65v   6sq7屏流0.85ma 帘栅极对地250v
因6sq7屏流比12ax7大,从帘栅极接82k电阻到6sq7阴极,流过该电阻的电流是(250-1.65)/82=3.03ma  3.03+0.85=3.88ma   1.65/3.88=0.425k  就是425欧姆
粗略计算 6sq7阴极电阻425欧姆就可以了 而且不需要并电容的
82k电阻: 3.03ma*3.03ma*82k=0.75w 电阻要有余量 取2-3w的电阻才合适
425欧电阻: 3.88ma*3.88ma*425<四分之一瓦  建议采用阻值稳定的绕线电阻等 该电阻一定选质量很好的
不知你看懂了没有 又可以好好折腾半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反馈电阻阻值取决负反馈系数,与阴极电阻阻值有关,可以在试验中调整,以既改善音质又不影响额定功率为准。
    设计电路时先根据特性曲线选取工作点,直流电压处(如250V)为B点,电压(250V)/屏极电阻(100K)=2.5mA处为A点,连接AB,与选定栅极电压曲线(如-1.5V)相交处为工作点Q,其横坐标电流为工作电流I(如0.8mA),1.5V/0.8mA=1.875K为阴极电阻值,可取2K。为了避免电流负反馈的负面影响,负反馈部分取1/10,为200欧姆。大回环电路里负反馈电压与输出变压器变比有关,同时阴极电阻负反馈部分为阴极电阻的1/10,因此负反馈电阻不能过大。
   下面为6F5的特性曲线,给出了负载线,是电子管手册里罕见的
楼上介绍的方法可以试一试,不过又要折腾一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客气了

楼主:
首先感谢白版主,海版主,lwlfeng兄,a00兄,根据各位的指教,我今天抽时间在原来线路的基础上进了工作点的调整。下面是刚才实测数据。
说明,一是家里电压不稳,图片上的数据是电源牛高压输出为258V的数据。二,前级管、功率管一致性不是太好,两声道的数据有少许不同,我取的平均值,如6SQ7栅压就是两个管子栅压的大约平均数。
请看图。原400R处,改用稳压二极管(30V 1W)+620欧,10K处改到7.8K。

这次调整后,感觉6SQ7屏压还偏低,在165V左右,6V6栅压才11.3V,也低了,各位看看,再如何让其升至比较合适的水平?

根据LELFENG兄的建议,我把反馈电阻减小到6.2K,声音变得的中规中矩,比较稳健,控制力也好一些,输入灵敏度也低了,音量钮要开比原来大一些才行。但我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高频明显有所收敛。因为我的箱子是老曹全频,高频差一点点,所以想通过功放补充一下。所以又调回到15K。
但这种少量的负反馈,好象前级增益比较大,一般音量钮开到8点就很响了。
请问:如何调整,才可以降低一些?我暂时不想去掉前级阴极的电容,改成LWLFENG兄指导那个线路,想先听一段时间,把电路的原理搞清楚了,再尝试改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想大改,可以微调大环反馈来调整反馈量以减小增益,在6.2k-15k之间找吧,先换个10k的试试?调到自认为合适为止
6v6阴极11.3v 11.3/250=47.1ma 屏流+帘栅流有47ma之多,可以增大阴极电阻到270欧姆或300欧姆,用万用表测量6v6的屏流,感觉42ma合适些的.我的6v6选的300-330欧姆,6p1常选240-260欧姆的.6v6阴极电压过低导致最大输出功率减小,易削顶失真吧。

楼主:
lwlfeng兄好!
我抽时间试验一下,看用多大的电阻比较适合我。
6V6阴极电阻,我看有没有大瓦数的。有的话,换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又重新看了贴子,这里已说明了,阴极电阻可以增加到270欧或300欧。电阻电容都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反串是不是稳压二极管电压不变,但与其串联的电阻上的电压会变吧?

电阻在前面好像就可以了。帮我看看对马?

网友:
反串稳压二极管电流变化在允许范围内,电压不变。电阻1k,对于6p6p的帘栅极 电流最多变化不会超过3ma,也就是最多不会超过3v的变化 已经很好了

楼主:
6v6帘栅极建议采用稳压二极管反串+500欧-1k的电阻,以减小帘栅极电压波动,把电压降到250v
如果 ...
引用 网友G:

   您在这讲的稳压二极管是反串到地,在加一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反馈调到10k交流声变大了。电位器在小和最大很小可以接受。但电位器转道中间是交流声最大,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2012-02-03):
6v6屏极264v,帘栅极250v,  或者屏极285v,帘栅对地260v, 还有屏流45mA,  这正是我想要调整的, 哈哈, 总之要把6v6调至最佳,  功率最大

网友:
看样子好听。

网友H(2013-02-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专为一位网友设计的,因为当时只有初步设想,电源电压是未知数,所以画了一个草图 ...

你好白版主:请问我现有的电源变压器只有双230V输出的,又不想换电源变压器怎么改电源部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好白版主:请问我现有的电源变压器只有双230V输出的,又不想换电源变压器怎么改电源部份啊?

直接用晶体管整流去掉电子管缓冲,如果6V6屏极电压仍然达不到要求,可以把输出变压器B+接整流输出第一个电容处,阻容滤波后供帘栅极及前级,交流声可能略有增加。原来电路400欧姆滤波电阻已经加大到2K,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晶体管整流去掉电子管缓冲,如果6V6屏极电压仍然达不到要求,可以把输出变压器B+接整流输出第一个 ...

能否请白版主不辞辛劳,给我们这些菜鸟画一份图纸啊?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I(2016-01-3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专为一位网友设计的,因为当时只有初步设想,电源电压是未知数,所以画了一个草图 ...

请问白版5极管推5极管是否会容易出现高频过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白版5极管推5极管是否会容易出现高频过度?

数字声源输出电平较高,五极管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五极管内阻大,高频容易衰减。

网友:
楼主的大环路负反馈电阻放置的位置有点不大合适,这样的话引线最好用屏蔽线,如果安装在前级的位置即使不用屏蔽线也不会引入太大噪声。

网友:
6SQ7这管子值得拥有!有时间我也尝试推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2-2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专为一位网友设计的,因为当时只有初步设想,电源电压是未知数,所以画了一个草 ...

白版,来张正式的6SQ7推6V6的电路图吧,我也想做了,估计坛子里不少人想做这个电路

网友(2018-08-26):
我也接力,求白板来张正式的6sq7推6v6的图纸给初鸟指路

网友:
我是菜鸟支持折腾

网友:
有的老电子管,是可以用着用着就没噪音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0-04-09):
灯丝绕组没有中间抽头,6v6阴极那里那个E应该怎么接?

网友B:
接到6V6阴极是为了防止阴极灯丝间漏电引起的交流声,也可以不接

网友:
6SQ7GT噪声问题比较常见,因此需要挑选,有的工作一段时间会降低,比如我遇到过一个北京牌6N4,刚开始噪声很大,用一段时间噪声基本消失了。后来还是换用RCA的12AX7。有些军工、广播、仪器等重要设备,电子管上机前要进行老练筛选,把不合格的淘汰。

网友:
灯丝用直流供电(比如用开关电源供电),可以比较好的解决6N2和6SQ7这类高μ管的噪音。

网友:
我做的6G2P-6P6P,换了数只曙光和南京的6G2P,6SQ7,木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噪声表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到6V6阴极是为了防止阴极灯丝间漏电引起的交流声,也可以不接

好的谢谢白版

网友(2022-05-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分用分离度更好。。 现在不是困难时期,。电阻电容白菜价。

网友:
又再认真拜读了一遍,我有十几个6v6

网友:
把自己的老电子管收音机按这个电路改了,4欧输出牛加上4.7K电阻大环负反馈。音质非常好。脱胎换骨的感觉。给白老师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