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行车蓝白闪烁LED灯

楼主(2011-10-12):
自行车蓝白闪烁LED灯(成本5.7元)
很早就想做这个东西了,一直没有空,电路图网上有现成的,就是简单的晶体管多谐振荡器电路,原理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啰嗦了,我在原电路中增加了68K的可调电阻(通过调节可调电阻可以改变蓝白二灯的闪烁频率),加开关一个。把R2和R4换成200欧姆的电阻。电源采用的是CR2032纽扣电池。闪烁灯是装在自行车上的,虽说现在都有路灯,但在小的野马路或者路灯损坏的情况下,自行车没有像电动车、汽车有照明电路系统,不容易给他人发现你在骑车,在漆黑的夜里行车安全是个问题。我做的自行车蓝白闪烁LED灯正好填补这个空白,给自行车行车提供了安全保障。其中三极管9013、电容16V47UF、200欧姆、10K、68K可调电阻、纽扣电池座都是拆机件,led灯是路上捡的,塑料盒是我爷爷以前养金铃子的,螺丝是家里找的(成本忽略不计),洞洞板2.5元,开关是新的0.2元。纽扣电池三个3元。剩余的都是以前买的或原有的。虽然电路简单,我制作就做了3个小时。现在有常亮(后来发现是68K可调电阻有点问题,所以造成常亮用无水酒精清洗后,调节可调电阻就不会出现常亮了)、爆闪、慢速闪烁。其实不止这三种闪烁频率,可调电阻调一点,闪烁的频率就会改变,有的我们肉眼分辨不出来。我自己制作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yMDQ4MDgw.html

网上的电路

网上的电路

自己画的电路图

自己画的电路图

材料

材料

我爷爷以前养金铃子做外壳

我爷爷以前养金铃子做外壳

家里找的,已经打好洞了

家里找的,已经打好洞了

洞洞板

洞洞板

路上捡的

路上捡的

初步好了外接3V电池和LED测试

初步好了外接3V电池和LED测试

外接3V电池和LED测试

外接3V电池和LED测试

用锯子锯成能放进塑料盒的大小

用锯子锯成能放进塑料盒的大小

再锉刀修正,用无水酒精清洗洞洞板

再锉刀修正,用无水酒精清洗洞洞板

能装进去了

能装进去了

左边是蓝色,右边白色。

左边是蓝色,右边白色。

家里楼道里别人的自行车做一下测试,开了闪光灯

家里楼道里别人的自行车做一下测试,开了闪光灯

没开闪光灯,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形容当时的黑。

没开闪光灯,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形容当时的黑。

我妈妈的自行车做模特

我妈妈的自行车做模特

夹在外面

夹在外面

也很牢固,不会掉下来,螺丝顶部用电工胶布做了绝缘处理,不然要短路的。

也很牢固,不会掉下来,螺丝顶部用电工胶布做了绝缘处理,不然要短路的。

夹在中间的二根铁杆上

夹在中间的二根铁杆上

以后就它给我妈妈的自行车“服役” 了

 以后就它给我妈妈的自行车“服役” 了

左边还有可以放二颗3V纽扣电池的位置。

左边还有可以放二颗3V纽扣电池的位置。

网友:
要是 把白灯换红灯,就有警车的效果了。

网友:
可以改成太阳能的,加充电电池,节能有趣

网友:
安全第一,和我做人做事的原则相符啊!!!

网友:
呵呵还带备用电池的!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废物利用,因陋就简,又很实用,挺好的。

网友:
有警灯的感觉,。。。。。。。不错。

网友:
再装个小喇叭,一按“帮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建议很好,这个LED灯很省电,还有我盒子里已经准备2颗备用电池替换了。

网友:
还行吧,小学组的节目了!支持一下,向更复杂的系统努力!!!!!!!

网友:
不错,利用的恰当好处,支持低碳

网友:
用无水酒精洗完之后就不会长亮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改变一下滑动变阻器的位置,或者再增加一个滑动变阻器,长亮问题就会解决,而且两个灯的量暗和频率都可以调节……

网友:
你做的这么大,完全可以用手机电池的。其实主要成本在电池上。

网友:
安全第一,这东西好,投一票,建议装个光电开关,天黑自动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没有用无水酒精清洗68K可调电阻的时候,向右旋到底就出现常亮,后来清洗后,旋到底现在是快速爆闪了(但是视频中看上去好像是快速爆闪频率慢,爆闪频率快,可能是眼睛的错觉,快速爆闪实际是比爆闪的频率快)。自行车闪烁蓝白LED灯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yODc2Njgw.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电池占成本一半,我手里没有旧的手机电池。这个LED灯很省电的,而且纽扣电池价格也不高。没电就用备用电池。当然,有手机电池能充电循环使用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支持。

网友:
不错,差点就变警车了

网友:
不错,建议把3V电池换成充电电池,加充电电路,毕竟换纽扣电池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垃圾手电筒的4V小的蓄电池可以考虑下。

网友:
1粒草帽管亮度太小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想起儿童时代的玩劲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请问楼主要是用12v功电,灯的数量也相应增多,其它元件需要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如果改电压的话,R2、R4的电阻值肯定要改了  ,这二个电阻是限流电阻,取值越小LED灯将越亮。下面的公式可能对您有帮助,LED限流阻值速算http://home.so-net.net.tw/chufamily/LED_rst/LED_rst.htm。还有多LED的话,直接用网上的多LED的电路图。

网友:
既然灯已经差不多了,不妨把车也喷了蓝白色。

网友:
灯不错,,,哈哈,这自行车不好找了。

网友:
简单,易学,好玩,不错,车子老,哈哈

网友:
这个以前有个什么科技报上有过的,记得是一张小猫的头像,然后两只眼睛分别是两个灯,可以轮流闪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小猫的眼镜轮流闪亮可能是类似的电路制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车喷了蓝白色,上路估计交警要拦下询问了。

网友:
我做的是单闪的灯。

网友:
记号一下!找到元器件要做一个

网友:
最好找个自行车上专用的小发电机,那就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用CD4060多好,振荡频率稳定,很容易就能实现慢闪,快闪,爆闪。。。

网友:
回复 网友I:

    能否介绍一下电路?

网友:
回复  799946503

    能否介绍一下电路?
引用 网友J:

    它内置振荡器,9、10、11脚接2个电阻和1一个电容即可构成RC振荡,或者直接接晶振也可
它有14级二进制分频电路,每级频率相差2倍,但只引出了Q4~Q10,以及Q12~Q14十个输出端,每个输出端都是推挽形式,可以输出电流以及灌电流两种形式来同时驱动2个状态互逆的LED。不足是驱动电流较小,需较大电流可直接用达林顿或者场管扩流,
例如使用32.768k的晶振或者RC振荡,Q14、Q13、Q12端就分别输出2Hz、4Hz、8Hz的方波,即慢闪、快闪、爆闪

网友:
我前年做了一个7只红色LED 尾灯用红色瓶子盖做的,两节5号电池,有一个卡子别在后兜上,用了2年了,主要是没有路灯的地方给后边的车辆一个警示,也保证自身安全,也不给司机找麻烦,你的科技含量比我的更高。

网友(2011-11-16):
制作挺新颖的 就是车子破了点

网友:
那个卡子是个亮点,很给力

网友:
应该用18650或者是聚合物锂电池普通铝壳锂电也不错,容量比较大,用的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