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日光灯(节能灯)的故障及其检修

楼主(2011-10-13):
电子日光灯(节能灯)有发光效率高、节能省电等优点,目前被广泛推广使用。但电子整流器容易损坏,我家里有吸顶灯、T5日光灯、节能灯等10多个电子日光灯,其中电子整流器经常损坏。以前没有时间只能买新整流器更换,几年来换下很多电子整流器。最近,我工作调动了有了空余的时间,开始对电子整流器进行研究和检修,在此淡淡维修电子整流器维修的体验供大家参考,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电子整流器的工作原理。
电子整流器印刷电路板(小).jpg
1、当电源开关K接通后,220V交流电经D1~D4、C1和C3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电压。该电压通过R1→R2加到VT1的基极使其导通,同时通过R3→L2向C4电容充电,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压,该电压使VT1迅速达到饱和导通。同时,该电压通过变压器T的作用,在L1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2截止。
2、当VT1进入饱和导通后C点的电压迅速下降,当电压降到低于C4两端的电压时,C4上的电压将通过L2、R3和R2进行放电。此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1截止。并通过变压器T的作用,在L1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正偏压使VT2迅速导通。
3、VT2导通后,使C点电压迅速上升。当C点电压高于C4上的电压时,C点将通过R2→R3和L2向C4充电。此时,在L2两端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正偏压,使VT1导通,并通过变压器感应使L1两端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负偏压,使VT2截止。如此周而复始,VT1与VT2轮流导通产生高频振荡(频率约25KH),同时在L3两端产生高频电压。
4、高频振荡电压通过L3→L4→灯丝→C5组成的高频串联谐振电路与电源电压相加,产生1KV左右的高频高压而点亮灯管。灯管点亮后,LC串联电路(L4和C5)则失谐。灯管两端电压降为100V左右,这时L4只起限流作用,C5则起隔直流电的作用。
二、常见故障及其维修。
1、当电子日光灯出现闪烁时要即时断电并检修,否则会造成灯管发黑、灯丝烧断、高压开关管击穿或损坏、电容器冒烟、爆破等故障的扩大化,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当出现灯管闪烁时大多是滤波电容损坏或高压开关管损坏,如高压开关管损坏一定要同时更换2个滤波电容,否则,不久开关管有可能再次损坏。
2、电子整流器易损元件有:⑴高压滤波电容C1和C3。⑵高压开关管VT1和VT2。⑶整流二极管D1-D4。⑷谐振电容C5。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为什么,我能打开看到,感觉很好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海旋梦幻

不知为什么,我能打开看到,感觉很好没有问题啊 。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到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光临,是你的网络出问题了吧?

网友:
最容易坏的是C5,特别是这种低档镇流器没有预热电路,灯管容易老化,老化后就闪烁,这时灯两端电压不能维持正常的负阻状态,比正常灯管要高出太多,于是C5就击穿了。然后灯丝烧红烧断,这时三极管功率余量不够就会炸管。工厂生产时C1 C3以及三极管都要配对的。加预热很简单,在C5上并联个PTC,要启辉专用的。

楼主:
有道理学习了。
最近想组装一台100-200V的可调恒流稳压电源,您有什么看法和经验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最容易坏的是C5,特别是这种低档镇流器没有预热电路,灯管容易老化,老化后就闪烁,这时灯两端电压不能维持 ...
引用 网友C:

这个话题值得讨论。碰巧我家也是很多OPPLE吸顶灯,环形荧光灯和电子镇流器,当时买OPPLE没买Philips就是因为Philips当时的吸顶灯配的都是电感镇流器和氖泡启辉器,电感镇流器的频闪对眼睛不好。

电子镇流器的坏处就是老坏,尤其当灯管老化或灯丝断线以后。故想了解一下您说的PTC哪里可以买到,另外如何给电子镇流器增加灯丝烧断后自动截止的保护功能。

弄了一大堆电子垃圾,也该给家里做点贡献了。省不了多少钱图个乐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灯丝烧断镇流器就停振了,不会烧,电子镇流器专用ptc已经有生产应用,只是低档货里省掉了而已。去淘宝找找也许有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百度上 查了PTC的使用,有的说是与电容C5并联,有的说是串联,究竟哪个对?谢谢楼上。

网友:
电子镇流器上应用时并联,普通电感镇流器是串联。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C:

    高人!谢谢!!!

网友:
专业的分析,顶顶

网友:
留个爪印,家中的一个环形灯刚坏了。

网友(2011-12-30):
分析的很好。

网友(2012-03-12):
才买了一堆镇流器,看看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E:
对于不同功率的灯光,这个电路那些元件是有变化的?还是说电子镇流器是通用的呢?

网友(2012-08-22):
也会碰到的实际问题,上来学习的!

网友:
还有的电路是db3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好像伤害更大

网友:
高压电路的问题,多半是高压问题。也就是元件被高压逐渐损坏的问题。

网友:
收获不小

网友:
你的这个电子镇流器应该是小厂的,我看到的环形管里的电子镇流器三极管都是13002。

网友F:
照片打上水印看不清了,楼主能否将原图发给我,554839666@qq.com    谢谢啦!

网友:
图是看到了但是美中不足,图的右下角被矿石收音机盖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于不同功率的灯光,这个电路那些元件是有变化的?还是说电子镇流器是通用的呢?

电子镇流器一般正规厂家36瓦的镇流器开关管用13007;22瓦的用13003;一般11瓦以下用13002或13001。
        有些厂家的电子镇流器,用13001做开关管,铭牌上标识22~40瓦通用型,这类电子镇流器不仅寿命短,而且在点亮较大功率的灯管(环形36瓦,直管40瓦)有亮无光,无预热电路,灯管寿命缩短。
        实际上,现在有些家庭装修所采用的吸顶灯是双H管或4H管,或直管日光灯,可以考虑采用电感镇流器,其中一根灯管或两根灯管串电容移相,就可避免闪烁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子镇流器一般正规厂家36瓦的镇流器开关管用13007;22瓦的用13003;一般11瓦以下用13002或13001。
     ...

多谢指教,这个用电容移相的是否能上个连接图示意下呢?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教,这个用电容移相的是否能上个连接图示意下呢?谢谢

              用画图板画的,不算太规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图中,红色线为电源火线,蓝色线为电源中性线(即零线),绿色线为灯管过渡线。
                          实际安装中,火线接镇流器,经启辉器接灯管,这样做有利于灯管启辉,减少启辉器跳动次数。因启辉器每跳动一次(即双金属片闭合后弹开算一次)相当于消耗灯管2个小时的寿命。

补充内容 (2012-9-14 21:42):
        此电路图犯了一个严重的低级错误,启辉器接线错误,导致电路通电时通时断,不能工作,日光灯不能点亮。感谢44楼署名:“wgh1027"前辈予以指出。启辉器应该接到绿线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用画图板画的,不算太规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非常感谢。

过去有一种用于日光灯电路专用的拉线开关,在普通拉线开关的基础上,利用棘轮拨片和一个薄铜片接通灯管回路(代替启辉器),需要开启日光灯时,拉动拉线,接通电源的同时,棘轮拨片与薄铜片接触,接通灯管启辉回路,随后松手,棘轮拨片回弹,日光灯点亮。
          这个电路的缺点就是连接开关需要四根导线,但是这个电路几乎是100%一次启辉,对灯管寿命延长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画图板画的,不算太规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图中,红色 ...

国外这种线路的双管商品占尽了市场.无一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去有一种用于日光灯电路专用的拉线开关,在普通拉线开关的基础上,利用棘轮拨片和一个薄铜片接通灯管 ...

这方式比启辉器稳定多了
看来,很多发明和创造都是源于偷懒

网友:
留下MARK,以便以后维修家里的节能灯。

网友:
我们这里总是号召节能减排,实际上是不是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呢?
           以日光灯镇流器为例,普通电感式镇流器“耗费大量有色金属”“无功损耗太大”“不节能”等等;而电子镇流器“体积小”“省电”“无功损耗小”等,好像电子镇流器取代电感镇流器是大势所趋。
           实际中呢,一个电子镇流器的制造涉及塑料、有色金属、半导体元件等多个行业;而这些行业大部分都是有毒作业性质,其排放气体、废料(如废水、残渣)大量含有砷、汞、镉等有毒物质,污染土壤和水质、空气;而其寿命却较短(因我国国情,大量优质长寿命的电子镇流器在民用方面普及率不高,市场上大量充斥低劣电子镇流器,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使用量也最多),这难道符合所谓的节能减排?电子镇流器节能?也未可知。通过日光灯的电路原理可知,不论采用何种镇流器,只要日光灯点亮就一直参与运行,除非关灯为止。而只要参与电路运行,就会有损耗。低价电子镇流器确实“节电”,但是是以牺牲灯管亮度为前提,短寿的电子镇流器坏掉后,多数人都是一扔了之,其中的废旧电子元器件并无统一回收措施,而这一项造成的每年大量有色金属耗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片打上水印看不清了,楼主能否将原图发给我,    谢谢啦!

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上网,今天刚刚看到你的问题,我再发一张到网上给需要的网友参考。

网友:
这电路有用。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路是不能工作的,知道吗。

哦,向您请教:是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亲手装过日光灯吗?

          这个线路确实是画错了,电路通电之后,启辉器跳动导致电路时通时断,无法点亮日光灯。
                确实是我自己的错误,恳请对我这个帖子减分,以示批评。
                 玩了这么多年电,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是不应该,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线路确实是画错了,电路通电之后,启辉器跳动导致电路时通时断,无法点亮日光灯。 ...

这个错误,虽然低级,却不少见。特别是实际工作中,时有发生。这样就容易记住:启辉器始终跨接灯管两头,剩下的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网友(2012-09-21):
改天我修几个练习一下

网友(2012-10-31):
R1损坏的频率也是较高!

网友:
家里用的好几个电感整流器前段时间都坏了,拆开看发现线圈烧毁。进一步检查发现这竟然是由于一个低级错误引起的!工厂在封装时使用的油漆流到电感接线头上覆盖了原来的金属,但是安装人员在装灯的时候没有清理这些油漆,而是图省事直接拧上接线柱。因此实际上连接的地方可能只有接线柱螺丝挤破油漆层的那一点点面积。长期使用后由于接触电阻大发热严重,导致镇流器烧毁。这不是个案,几个镇流器都是这么连接的。太无语了。

网友(2012-12-01):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很有用。保存一下。谢谢。。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对我来说。谢谢!

网友(2013-02-15):
谢谢了,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
好资料,向你致敬!

网友:
我已经修好好几个节能灯了

网友(2014-03-04):
学习了。准备学习修修节能灯。

网友:
开关管最爱坏.

网友(2014-12-09):
专业的分析,谢谢分析!!

网友:
节能灯逐步被LED取代,希望楼主研究并把经验分享。

网友:
LED灯变成洪水了

网友(2015-04-08):
楼主讲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电子镇流器 ...

网友(2017-07-04):
正好家里面两个坏的,看能否修复

网友(2018-03-03):
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2019-09-07):
小小镇流器,内有大乾坤

网友:
专业的分析,顶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