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傻充,充电时间要20多个小时,救解

楼主(2011-10-13):
用9V   1A变压器空载输出12V交流,加4个1N4007整流,7812稳压,6个镊氢电池串连组成的对讲机电池组,加了两个指示灯,一个交流表改的直流表指示充电触点的电压,充了将近20个小时才接近8.4V,充电电流没测过,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9V变压器,整流后重载也就9.9V。7812,要求输入在15V左右。
所以楼主不用加7812,直接串个5欧姆大功率电阻,放心的充五六个小时就OK了

数据是这么估算的
电池容量大约为1200mAh,能接受的最大充电电流300mA左右,变压器整流后不加电容,也就9.9V左右,(9.9-8.4)/0.3=5欧姆。

网友:
除了铅酸蓄电池以外
大部分的碱电池均以0.2C计算标称充电电流的
楼主的电池是1200mAH
那么充电电流大约应该在0.24A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算法,电池在完全没电的时候电流会过大的。
完全没电也就0.9V, 充电电流会接近1A。
建议还是用LM317做个横流装置来充电,更安全一些。

网友:
除了铅酸蓄电池以外
大部分的碱电池均以0.2C计算标称充电电流的
楼主的电池是1200mAH
那么充电电流大约应 ...
引用 网友B:

    嗯 我说的是最大充电电流,这估算不太精确,只能是人看着的傻充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
充电最好是采用恒流二阶段制
通常:
第一阶段用0.2C充电3小时左右(视电池状况而定)
第二阶段用0.1C充电5~6小时左右(视电池状况而定)

网友:
完全没必要用恒流装置,像“sudo1234”说的那种充电电路,在对讲机充电器上已经应用十来年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回头我测下电流和电压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呢,不知怎么下手。

楼主:
过奖了,这个对于坛里大部分朋友都是小儿科了!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交流9V 全波整流后加5欧电阻就可以,充电不必加电解电容器的,更不必加7812。

网友:
你把电压表拆开,看看里面的电阻是多少,就可以算出表头是多少的,然后并只电阻改成电流表,多好。我看图上应该是300V的电压表,现在你才几V, 也看不出什么来,还不如改成1A的电流表来得实用。

网友:
电池组,很难保证每颗电池都是正常的,如果其中一颗有问题,就不能达到正常电压。

充电不用稳压、电容也可以不要。15楼所说改成电流表,用电流表监测充电电流倒是很有必要,通过电流大小可以估算充电时间。快充可先电流大一点,然后电流小一点,直至充满。电流大小可用一个大功率20欧滑动变阻器控制(滑动变阻器学校物理实验室多得很)

楼主:
电压表内阻是200多欧,内部串了一个15K 2W的电阻后基本上电压到20 V时满量程,在8.4V和12V的位子做了记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7809输入18V行不行?手头正好有个双9V的小变压器

网友:
回复  sudo1234

    7809输入18V行不行?手头正好有个双9V的小变压器
引用 网友D:

    注意7809上的耗散功率,记得加散热片。

网友:
充电更关注的应该是电流,充电电流小时间要太长,充电电流太大,容易损坏电池。
电流大小的控制在电池不过热。最好是智能充电机,可以自动检查电流、电压、温度,保护电池在最佳的充电状态。
没有智能充电机,至少要一个电压可调的充电机(因此稳压管7809,9伏没有必要),用电流表监测,根据电池的安时数的1/10调整充电电流。

网友(2012-01-31):
对,有资料介绍脉动充电比直流充电对电池副作用小些,寿命长些

网友:
你的变压器的电压太低了,一般来说氢镍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为1.8V,要用12V的变压器经整流滤波后效果要好一些.不过小电流充电虽然慢,但是对电池要好一些.

网友E(2013-05-11):
你没量下输出多少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量下输出多少V吧

他只是用来一个发光二极管窜在哪里当充电指示   应该并一个电阻的  所以充电电流很小  几毫安

网友:
你的电路有问题,8.4  你用12V的?

网友F:
傻充速度可能就那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傻充速度可能就那样吧!

红色发光二极管哪里要并一个10欧姆的电阻就对了

网友(2019-09-25):
哈哈,你都叫傻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