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X6350的简易电压、电流基准板

楼主(2011-10-13):
(此文本人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我在暑假时开始打算下“血本”做一个基于MAX6350的能在一定时间内
达到并保持至少校准四位半数字万用表的精度的简易的电压、电流基准。
先后在本坛、ourDEV以及38度发烧友等论坛发帖求助相关问题,包括:
请教关于运放双电源供电对其输出影响的问题
想做一个基准源,请教电路的问题
想做一个基准源,请教电路的问题
想做一个电压电流基准,这样设计电路和PCB需要怎么改正?
买了几个基准、运放和塑料块,请帮忙鉴别一下真伪
电压电流基准电路基本确定下来了,请再帮忙看看电路和PCB还需要怎么改正

感谢上述帖子中xjw01、longshort、kdtcf、天风雪雨、lymex、a-fly等(不便一一列举)的耐心回复;
同时也感谢sudo1234、东山兄、熙溪等在各阶段对我的帮助。

这是我第一次画板打样,有些仓促,丝印等文字有一些错误,焊盘也有点小,但是不影响电路功能。
板子到手用AD586、LT1013、普通电阻焊了一块试验板,用三位半检测似乎没什么问题。
MAX6350用的板子也做好了,把机壳也基本做好了,就差让人帮忙表定一下了。

                             MAX6350 Voltage/Current Refe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General Description 概述

本板是使用MAX6350、AD586等基准芯片,
并通过LTC1051等双运放和5k、20k分压电阻,5k采样电阻,
实现5.00xxV、1.00xxV、1.00xxmA三种输出的简易基准空板。
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并保持至少校准四位半数字万用表精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pplications 应用

DIY简易基准源
DIY测量仪表基准源
DIY设备AD基准源
等对精度要求不是甚高的场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eatures 特性

●兼容直插、贴片两种封装和管脚排列的基准芯片
●兼容直插、贴片两种封装的双运放
●兼容普通直插和金属箔电阻两种封装的分压、采样电阻
●大量采用贴片元件,体积小巧,仅44x44mm(以后会更小一点)
●具有电源反接、超压保护,电池耗尽指示
●可选的板载稳压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绝对最大值

全部值请根据所选元件具体确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电气特性
(Max6350、LTC1051、AMS1117-ADJ、5kΩ、20kΩ、5kΩ;Vo1、Vo2空载,
Io-、Io+短接。除非特殊说明。)

供电电压…………………………12-15V
供电电流…………………………11mA
电池耗尽指示电压* ……………10V

*使用压降约1.7V的普通红色L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valuation Bo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valuation Board Schemati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ill of Material 元件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etailed Description 详细描述

基准芯片封装和管脚的兼容性

基准芯片有两种封装可用:
DIP-8直插和SOIC-8贴片分别对应MAX63xx等系列和AD58x等系列。
因为MAX和AD两种芯片管脚定义略有区别,故无法直接使用贴片MAX63xx和直插AD58x。
若使用其他芯片请分别参考MAX6350和AD586的引脚定义。

双运放芯片封装兼容性

运放芯片也有两种封装,分别是DIP-8和SOIC-8。二者管脚定义都相同。
选用时参考LTC1051N8或LT1013N8的管脚定义。

普通直插和金属箔电阻的兼容性

分压和采样电阻可采用普通直插封装电阻或金属箔电阻。

可选的板载稳压器

本板可通过板载AMS1117-ADJ来给基准芯片提供一个稳定的10V供电电压,
以保证在使用电池供电时,电池电力下降对基准芯片不造成影响。
为什么是10V?因为MAX63xx系列芯片数据都是在10V供电电压下标定的。

若不选用板载稳压器,请不要焊接U3、Ra、Rb1、Rb2和C3元件,
并将U3附近的短路点短路。这样就将输入电压直接接入基准芯片了。

电源反接、超压保护,电池耗尽指示

本板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实现电源反接和超压的保护。
能够保障电源接反或电压过高时不损坏昂贵的基准和运放芯片。
稳压二极管的具体电压需要根据所选元件来具体确定。
比如,选择LTC1051就需要15V的稳压管。

当使用电池供电并选用板载稳压器时,在电池耗尽电压下降到10V以下时,
稳压器的输出电压不足以使串联了稳压二极管的LED正常发光,
但还能够保证基准芯片和运放的正常工作。
若发现LED发光暗淡或不亮时,就说明电池耗尽需要更换了。
注意,这个指示用的LED应该选用压降在1.7-1.8V的普通LED,
若使用压降高的高亮LED,则可能总是不能正常发光。

可选的基准输出调节电位器

这个电位器连接到基准芯片的TRIM端。可以调节其输出。
但是双运放没有任何调节措施,所以输出要进行标定后才能使用。

具有简单防插反功能的排针

在供电端,是3针插头,中间为GND,两边为Vi,
这样,只要3P插头接线也如此,那么无论插头正插反插都可以。

在输出端,是6针插针,正中间有2针是GND,安装时拔掉其中一针,
并将其插入6P插头的对应孔中,
这样,反插插头则无法插入,实现了防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thers 其他

空板:

用AD586和LT1013做的试验板,用的未经测试的样板,有点小质量问题,不过解决了。

(图中PCB划痕是因为打样质量问题短路了)

看来坛里还有不少想要的,我权衡一下,如果风险不大就小批量做一些然后淘宝之。
小批量的话会将丝印等字的错误改正,把直插和贴片的焊盘都扩大一些以便焊接。
板子尺寸可能也要缩减几个毫米。
如果小批量,淘宝的价格大概会在5元左右;
也可以同时卖配套的贴片阻容元件,省的单独购买麻烦。
但是基准、运放和分压采样电阻还需要自行解决。

补充内容 (2012-10-22 20:59):
考虑原文有错误,上传最新的PDF,内容以最新的PDF为准。

补充内容 (2012-10-22 21:01):
PDF在29楼。

网友:
顶一个,要2块PCB板!

网友:
说到做到. 赞一个.

网友:
绑定! 祝Edward 同学 do better and better

网友:
我要2块PCB板。

网友:
问题是6350现在不好弄到啦

楼主:
IC的孔看上去挺大的,1mm的?,IC0.8mm的孔就够了。。。
引用 网友A:

用的默认的,35.433mil=0.9mm。

网友:
孔大了 焊盘小了,唉还是因为我这里看不了PCB文件的缘故

楼主:
问题是6350现在不好弄到啦
引用 网友B:

但是坛里存货不少啊。

网友:
基于MAX6350的简易电压、电流基准PCB
顶啊,要2块

网友:
但是坛里存货不少啊。
引用 网友C:

    只能羡慕了。。。

网友:
不错 成品多少钱一块?

楼主:
不错 成品多少钱一块?
引用 网友D:

没有成品……只用空板。MAX6350不好搞的,花钱都未必有真的。不过AD586淘宝上不少,还不贵。

网友:
6350有二手真品,价贵,好象是30元,586二手便宜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