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34063A做了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器

楼主(2011-10-16):
按照34063的官方Buck降压电路搭了一个原型,原理图如下:
为了简单,没用专门的横流电路了,直接用Rsc限制了最大输入电流Ipk,我的Rsc用了手头一个2W大约是0.5欧姆的金属膜电阻,在9V输入下大约是600mA的充电电流,有点嫌大,下次有机会再改一改,加一个横流电路。
电感实际用的1mH,用一个1K电阻+1K精密可调替代R1,可以用来仔细调整恒压输出在3.65或4.2V来适应不同电池。
实物图:

楼主:
为了降低纹波,加了一个可选的LC输出滤波,其实做充电器用加不加没什么区别,这里附上PDF中的PCB布局参考:
下一步加入恒流控制打算用这个方案,大家看看可不可行:

网友:
输出电压稳定度能达到要求吗?特别是电路发热时飘的厉害吗?

楼主:
调整空载到3.65V时, 测试输出500mA时电压跌落到3.4xV 测试输出170mA电压3.64V,负载调整率指标不是很好,效率大概70%不到,不过发热量不大。

网友:
效率确实不高,不过diy受限制太多,不错了其实电流不大,用线性的ic也不错

网友:
34063是个万斤油,但性能的确不咋样,同样是Buck电路,可选的有很多,比如最大路货的2596,2576,性能要好的多,电路也简单

网友:
我手头上就有一个2596,固定5V的输出那种。正在想着能做个充电器呢。。。有谁有比较成熟的电路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定5V的不太好搞,ADJ的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官方PDF中看到了它的典型应用,可是手里没有电感,正想法自作呢。还有那个肖特基,不知去哪找,旧板上也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市场上有2596用的功率型工字电感卖,按照电流大小不同尺寸不一样。
我的是用taobao买的磁环自制的,估计是节能灯用的。用网线绕了大概20圈,测出大概300多uH,估计过1A电流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肖特基可以用1N5819,1N5822,没有肖特基也可以用UF4007,HER303,FR109等高速整流管替代。
电动车充电器,电脑电源上面都有肖特基管可以拆。

网友:
34063用途太广了。

网友(2011-12-26):
34063不错,我打算用它做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电路,不过铅酸蓄电池有负温度特性,想用2楼的电路改改看行不行.

网友:
不错,除了电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