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特殊的锗管小功放

楼主(2011-10-17):
这个是本人在8几年的时候收集到的小功放,原来有大概10个左右,不知是什么地方用的,看中了上面的3AX31,全拆了,最近发现了一个半尸,看到论坛上的锗管功放的这么火热,凭到我的记忆把它复原了,试听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用磁罐替代了铁芯牛,让这个功放的高频响应有所提升,显得通透。图中的3AX31是随机选择的,没有配对,感觉对失真影响不大。

网友:
功率不会大吧,低频差了吧。

楼主:
用6V供电,音量开到不失真时,能看到纸盆震动,低音还尚可

网友:
磁罐儿牛,好啊,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有好多的这种玩意儿,是一种叫载波电话机上的,请问能给个利用起来的方法吗,就是像楼主那样装个小功放,可是我不会,能给个电路图就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8167&highlight=

我有好多,能给个电路图吗,谢谢呀

楼主:
标题

回复 8# mfksys 你那是电感线圈.和我那个外貌是一样的.但中间磁柱有气隙还有一颗螺丝可以调节电感量,电感偏小.用在这里不适合.并且要使用的话.还得重绕线圈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坛里常见电路,也就是一般锗管收音机的功放电路,只是用磁罐替换了变压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研究了下,可能那个大的就是变压器,小的是电感吧,呵呵

网友(2012-04-04):
我是进来学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七楼是要军机B-845/B846/B847单路载波电话终端机电路图吗?下图是部分印板

网友:
产品收音机也有用磁罐变压器的。

网友(2013-10-26):
再次飘过学习了下

网友(2014-03-17):
      还有这样的锗管功放第一次见!很新奇!我只知道磁罐线圈可用于收音机电视机的声音的高音补偿,好像叫等响度补偿器!

网友:
我也有一些磁罐,是接收线路信号放大用的,改做楼主所做功放应该不用改磁罐线圈,楼主就应大家要求出张图,有机会把它改到收音机里作功放,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磁罐变压器参数怎样

网友(2017-04-20):
卖我两个吧

网友:
修过一台晶体管台式机输入输出都是用的磁芯,是山字的那种体积比较大、输入的磁芯与(两根磁棒、两波段、三节1号电的收音机里的变压器)差不多大,输出的磁芯大概有现在220V三瓦的变压器那么大,弄好后音量大音质也又错!

网友:
这种瓷罐变压器,早期在铁路电话会议终端机里应用的较多。

网友:
我收的也有一个

楼主:
我找不到那个小功放到那里去了,所以没有办法绘图了,但是这个就是一般收音机里面的音频放大电路一样的

网友:
真的长见识了,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