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看新做的FM发射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0-18):
实在是闲得蛋疼,刚刚好BAT—1给了我几个BFR90,要我]试下效果。。之前早做好了,只是一直没条件把图上传到坛子上 废话少说。。上图 有真相

手机拍的,将就点看吧

原理图还没画,做的时候也是想到哪就刻到哪的。 3.3V供电,BLT50有130多mA,有点温度而已,输出频率88.8MHZ,功率在0.2到0.3瓦这样。。那表子不准了 1瓦电阻被烧得很热的,没拉过距离,输出是50欧姆的,没天线。FM段内只有一个频点。

网友:
实在是闲得蛋疼,刚刚好BAT—1给了我几个BFR90,要我]试下效果。。之前早做好了,只是一直没条件把图上传到 ...
引用 楼主:

    做的很好,电源电压低了点,功率小了。这个FM调频段输出阻抗好像是75R的。

楼主:
楼主手工真不错,期待上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拿刀子手工刻的,比较难看。。    有时间了再整理好原理图 最近比较烦。。越来越坐不住了,口袋越来越瘪了

楼主:
实在是闲得蛋疼,刚刚好BAT—1给了我几个BFR90,要我]试下效果。。之前早做好了,只是一直没条件把图上传到 ...
引用 楼主:

    没有细调。。发现我这个人有点点懒

网友:
楼主手工真不错,期待上电路图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好啊  我每次都把板子焊得很脏

楼主:
楼主的焊接技术好啊  我每次都把板子焊得很脏
引用 网友B:

    尽量少用手直接摸板子就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持板子的清洁了,不然又是氧化又是松香又是烙铁在上面蹭来蹭去,会很容易就变黑的 其实这次是比较顺利的,改的次数不是很多,所以相对以前做的比较干净

网友:
板子做得不错,整体很干净

网友:
不错!这板子看了舒服!

楼主:
做的很好,电源电压低了点,功率小了。这个FM调频段输出阻抗好像是75R的。
引用 网友C:

    恩  电压是了点!!但是这是故意选的低电压,因为以前做的都是12V供电的,很少做低电压的,就选了这1117提供3.3V电压。 输出阻抗是和电压与功率有关系的,电压变了,功率也会跟着变了,阻抗自然会变。  如果BLT50用12V供电,匹配不改的情况下,电流骤增到220mA以上。当然这样是不能用的,之前的匹配电路要改才能用

楼主:
做得不错哦;  羡慕啊!  LZ速度上图!
引用 网友D:

     明天上图。。。 最近 有点麻烦事情~

网友:
做的不错,加分。
但是电路图呢?

楼主:
做的不错,加分。
但是电路图呢?
引用 楼主:

    回8楼、15楼的 图来了 家里没拉网,特地把软件拷贝到网吧来安装,以便截图。之前是画好了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放哪了,没辙,只能重新画。上图~~~~

有些要说明的:
         与之前的相比,1117提供3.3V电压。这块板子在输出是标准50欧姆负载的情况下,(89MHZ)电流在180mA,其中BLT50有150mA左右,与刚刚发贴的时候说的有点差别。此时1117发热比较严重,1117直接焊接在板上,温度高了会对频率稳定度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所以在制作的时候1117尽量远离其他元件(此块板子我只是用来做试验的 )。 还有就是我没有办法测试这个板子的谐波分量,只能尽量要求在调频段内(74MHz——109MHz)无其他杂波。。穷啊~频率计还是一挂过彩的破烂的手持的GY561 。 1瓦的接51欧姆的电阻的时候,电阻很热,管子不热。。欢迎有条件测试频谱的朋友仿制   距离我就没拉了,没有50欧姆天线,接根导线拉距离测试意义不大,不匹配。接了根70厘米的导线扔房间里(6楼),用摩托罗拉E6手机收音接收,距离在150米这样(周围全是出租屋),这样的测试没意义~~~  条件有限,希望大家理解。。

网友:
好极了 有图有真相了 呵呵 谢谢上传啊 感觉距离挺远的 BFR90不错啊 搞不到 呵呵

楼主:
好极了 有图有真相了 呵呵 谢谢上传啊 感觉距离挺远的 BFR90不错啊 搞不到 呵呵
引用 网友E:

    此频率下可以用2SC1906/2SC1907替代。。感觉1906要比1907好一点,但是差别不大,就一点而已,可能是没调试好才有这么点差别的

楼主:
回8楼、15楼的 图来了 家里没拉网,特地把软件拷贝到网吧来安装,以便截图。之前是画好了的,但是 ...
引用 楼主:

        调试时候调整R8、R7使BFR90/2SC1906基极电压靠近0.7V,使集电极电流在小于1mA这样,也就是刚刚处在导通状态。  发现使用丙类电路在这个位置(小信号,低电压)不太好使,具体表现为不好调整出好的效果

楼主:
好极了 有图有真相了 呵呵 谢谢上传啊 感觉距离挺远的 BFR90不错啊 搞不到 呵呵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要百来米的距离,可以把后面的BLT50去掉,单单BFR90这一级远远足矣,这样也就不用50欧姆的天线了,直接一根75CM左右的导线就行了

网友:
这回不闲着,蛋也不疼啦?

网友:
建议:把9018换成R24/R25,其他电阻电容使用SMD贴片元件,线圈试验一下用直径更小的(2mm,一些VHF对讲机如MOTOROLA线圈都是这么小直径绕制的)那样,除了技术指标可以做得更好之外,还可以当做艺术品来欣赏,----个人意见,供楼主参考。

网友:
为什么我做得本振部分死都调不好;为什么呢?
   收音以后总有电流嗡嗡声
引用 网友D:

    电源用电池供电试试!电路要有退偶合电容设计,特别是振荡部分电源电路要加电阻降压退偶电容设计!你用交流整流出来的电源,没有良好滤除纹波都会有50HZ工频电流嗡嗡声,还有就是电源功率功率不够、也会出现电流嗡嗡声

网友:
电源用的是对讲机电池;总之甩不掉嗡嗡声!·恼火啊
引用 网友D:

    那有可能是增益太高自激现象!试试把电压降低点,若没有嗡嗡声,那就是增益太高自激了!

网友:
默默的问声? 何为增益/  我直接从电脑输出音频信号接入振荡级;加了电阻衰减下
引用 网友D:

   我指的增益是高频增益,由高频自激产生寄生振荡音频,并不是只有音频放大器产生自激振荡音频!还有就是你用电脑音频输出,可能会把电脑主板上的工频干扰或集成电路时基电路产生的杂波输入到了发射机上,产生调制现象。可以在电脑音频输出端线绕在磁环(可以是电脑电源里的黄白磁环)几圈,或换其它音频输入试试!

楼主:
这回不闲着,蛋也不疼啦?
引用 网友F:

这下蛋更疼了 想做印制板。。还在画PCB。 有些贴片器件没有凑齐,尤其是是电容电阻

楼主:
为什么我做得本振部分死都调不好;为什么呢?
   收音以后总有电流嗡嗡声
引用 网友D:

    是按照我给的图做的有交流声?电压多少V呢?对讲机电池应该是6V这样的吧。。我用的是3.3V。。 你的情况应该是低频自激 降低点电压看下情况如何 也有可能是布线或者元件布局放置不当导致的

楼主:
电源用的是对讲机电池;总之甩不掉嗡嗡声!·恼火啊
引用 网友D:

    莫急 。。要蛋定!!!  越是急越是难搞好的

网友:
嗡嗡声 退偶不好? 我也做过 也是嗡嗡 呵呵 谁来介绍一下

楼主:
嗡嗡声 退偶不好? 我也做过 也是嗡嗡 呵呵 谁来介绍一下
引用 网友E:

    布局走线就按原理图那样一字往下摆开,,尽量不要拐来拐去,元件引脚不要太长,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振荡管工作电流一般都比较小,几个mA,当然也有大电流的。要求不高的,Uce也是接近电源电压一半也就可以了。嗡翁声通常都是低频自激或者退耦不好。特别是在用交流整流之后的直流电源和开关电源,而且调频的是用的变容二极管的话会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扬扬是本坛调频发射第一大师,368大师紧随其后

楼主:
扬扬是本坛调频发射第一大师,368大师紧随其后
引用 网友G:

    。。不过貌似也是一有发射的帖子我就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