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废旧材料制作的可变电容的旋钮

楼主(2011-10-18):
这是我用废旧材料制作的可变电容的旋钮,可以延长可变电容上的杆,瓶盖与最小号pvc管的接头可以很紧密的扣合,但瓶盖必须是康师傅的,因为只有康师傅的里面的密封圈才能和pvc扣合

网友:
可以参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那太好了

网友:
简单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东西虽然简单,但思路不错,很具有DIY的特色。

网友:
厉害,旋钮好像不同心

网友:
很好,正找不到加长的旋钮。

网友:
三颗螺钉分布再均匀一点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后再做时会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多谢

网友:
杆杆太粗,面板要开大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手里没有最细的 电工用的下线管,这个也可以。用时只要在瓶盖上挖一个洞,而且这一端里面的密封圈也可以与最小的pvc管扣合

网友:
做的很漂亮!不知牢固程度如何?如果PVC管里边再镶进一段铁管(或铁片折弧),打孔攻丝那就更结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是电钻打孔,打的孔可以与螺丝机紧密贴合。如加铁片或螺母就不是废旧材料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即使加了铁皮和螺丝,也还是DIY的呀!难道自己做米饭还必须自己种稻子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必客气!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

网友(2011-11-24):
我觉得在里面加螺母会更加稳,要不螺丝和PVC管容易的打滑。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材容易、制做简单、废物不废、变废为宝;好方法!!!向您学习!!! HY XHS-8-1你真棒!.jpg HY XHS-8-2-3赞!.jpg HY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
多谢

网友H(2012-01-11):
效果很好

楼主(2012-04-20):
引用 网友H:
效果很好

多谢您的支持

网友I:
作的太好了,我认为这就是矿坛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作的太好了,我认为这就是矿坛的精神。

多谢支持,您同样也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