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边脚料堆砌的古老OCL功放。

楼主(2011-10-21):
一个医生喜欢听音乐。有一只10寸的音箱。就一只。叫我帮他做一功放。给了一台鱼机叫我改装,他真有才。不过还是要收买一下他,以后打针不用那么痛苦。呵呵
现在记录与制作同步。完善过程陆续添加。
找到《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第193页晶体管扩音机电路中的(OCL10W扩音机)照猫画虎搞一台。末级使用3DD15D刚好可以利用鱼机的功率管。变压器也用它的。
先找块电路板材来裁剪一下
找到的那本老书。我的启蒙老师
这是我用油性笔画出来的图。在电路板上。热转印等效果会很好。只是不符合废物利用的原则。
腐蚀后的效果,
使用的其他工具今晚在贴先到这里。未完待续

网友:
印制板做的不错,好,接着看长篇连载。

网友:
有点抽象画派的风格  顶一个

楼主:
谢楼上各位帮顶。数码相机的电池不知道怎么回事,开不了机,拿500表测量一点电压也没有,没办法只好使用手机拍摄,镜头花了有点起雾的感觉,还请各位见谅。下面是使用的原料以及自己拿废风筒小马达做的小钻。和半成品的样子。电容均用500表测量没有漏电。剩下来的都是稳压管三级管等器件。需要用稳压电源进行配对。挑选过程正在进行。

网友:
快出声了!

楼主:
昨天晚上完成了三极管的配对和焊接。看电路其实就需要两对配对就行了,没那么复杂,
由于前级220K的可调手上没有就使用470K的电位器进行调整后再换成固定电阻。使用33K电阻后电压在22V达到了要求的工作点。今后几天进行变压器以及散热片的制作。下图是这次测量元件和工作点所使用的家伙,因是使用拆机元件所以更应该将元件的性能测量清楚。

楼主:
这几天找负温度的温感电阻头都大了,不知道粮仓拿来检测谷物自燃的温感探头能用不。标注MF50的实测2。6K

网友:
看图迷糊,等待下文,不知作品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