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收音机取SC3610

楼主(2011-10-23):
今天买了两台低档收音机,目的——拆频率显示组件SC3610。

楼主:
拆开这种杂牌低档但数显的小收音机,里面有一块频率显示和时钟显示组件,将其拆下,原电路中频补偿是10.7MHZ,将32脚加一只3.7K电阻到VDD端,使其中频补偿改为0.1MHZ,经测试频率显示正常,与真实频率值相差0.1HMZ,,实际运用是只要减0.1MHZ即可,工作电压3V,   用来作为FM发射机作频率显示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改天试试

楼主:
我另一块也是碳膜排线联接液晶屏的,也是动一下就不行了,这一块是金属引脚的,

网友:
低档机的频率显示屏寿命不长。

网友:
bat-1老师能説詳細一点吗?去掉那些部份.保畄那些部份.因为我想移植到自制土仪噐上.謝謝了.

网友:
杀鸡取卵啊,到坛子上收音机大王那里淘些吧,你这地摊货收音机好歹也要10块吧?

网友:
我也用它做收音机频率指示。

网友:
楼上师父,能介绍.介绍制作过程吗?

网友:
请问拆了之后怎么接线哪  我也拆了一个 但不会接线

网友:
强烈要求上  制作方法

楼主:
首先确定供电的VDD和地,输入3V电压,将组件上的频率/时钟开关选在频率上,板子下面有两条线,一条是FMin,一条是AMin,我们选择的是FMin,把AMin这条拆去,剩下的是FM/AM选择和100K/10K取样,把这两条线一并和地连接,其他就是时钟控制线,我这里就把它们拆掉,还有一点是10.7MHZ/0.1MHZ中频补偿选择,把32脚接一支3.3K电阻到VDD,就是0.1MHZ中频补偿值,这样就改造好了,简单吧?

网友:
謝謝bat-1师父的介绍.接下来如何把我的收音頻率接续上去呢?麻煩再説説好吗?再次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5楼那张图的黑线串个5P电容接到本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