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宅屋里做了1969电路,一次成功,裸奔ing

楼主(2011-10-23):
一天时间做好,没用什么发烧元件,最贵的是电源滤波电容,以前在电子市场买的3块钱一只,tip41用的国产卫光牌老货。散热器小了点,温度平衡在八九十度,手没法碰,没办法以后有合适的换上。环牛是买的坏的,次级初级都重新绕了,电压16V。

另外有点疑问,我的整流管是6A的为什么发烫呢,是不是并了0.1uf电容的缘故,求解答

下面简单介绍制作过程:

油性笔画板,三块分别是功放板、电源板、输入音量控制板。

腐蚀

镀锡

焊好之后,通电一次出声,低噪很小

网友:
TIP31不是音响专用管,听感不好,前些年二三百的功放有用的,效果和台式收音机差不多,甲类放大器本身耗电巨大,输出20瓦耗电100瓦以上,所以整流管发烫正常,可以买带散热片的桥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TIP41管子,感觉声音已经很好了,对比6n11+irf610胆石功放和6V6单端,感觉各有特色。再换上TDA1521,感觉虽然有力,声音线条却较粗,不够耐听。关键是加上环牛全部成本还不到60块,电路也不复杂,能出来这样的声音感觉相当超值了

网友:
祝贺,自己生的的孩子自己爱,管他是丑是俊呢;!!!

网友:
静态电流多大?

网友:
感觉不错,线路做的挺有味道的

楼主:
照这个图做的,加了频率补偿

网友:
一天时间做好,没用什么发烧元件,最贵的是电源滤波电容,以前在电子市场买的3块钱一只,' ...
引用 网友B:

    'tip41用的国产卫光'貌似功率较小(也是导致散热器很热的重要原因),塑封NPN大管似乎不贵,楼主可以考虑更换(俺们这儿铁封的3055:3元/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板怎么做的交交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个东东板的绘图软件·~家里有可惜现在身处外地
我记得在隔壁论坛有·~我忘记在哪下的了·~你上网搜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覆铜板、油性记号笔、环保蚀刻剂、小手电钻,搜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样的话还有再花钱,这样也算物尽其用了呵呵

网友:
分立元件比1521声音好,值得实验。有电原理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觉比1521好,请搜mini1969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给你一个此电路发明者的网站,可以了解JLH1969的发展
    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