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个小功放芯片

楼主(2011-10-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你的是低阻耳机用TDA1308吧,简单实用便宜效果不错

网友:
好像有一种新型的叫TDA7050?

网友:
请看TDA7050的资料.

网友:
我推荐TDA2030等。

网友:
TDA2030用耳机听有些恐怖吧?
推荐MC34119,CXA1622,LM386,TBA820M等

网友:
还玩2030,386,820,2822?这个TEA2025,电子报今年有过介绍,音质不错,我用洞洞板制做个,听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看点电子书籍。你就会发现,不止2822,2052,386,2073,7050这些小东西。上面除了7050外,谁都知道都不是设计用来做耳机功放的。音质好坏不用说了,底噪跟FM的白噪音没有多大区别,我就怀疑他们是不是专门用极品电容、极品耳机,配这些小玩意专门“享受”噪音的。7050音质还是好的,特别是采用+-1.5伏供电,取消隔直流电容后,低音拓展很好。但是都说了,不要说音质,先“享受”噪音吧!
如果非要用集成块,那么就用通用运放电路的集成块,好处就是所有引脚定义相同的你都可以换上去试试。举例:NE5532,AD827,LM358,LM4808,TDA1308,MS6308,BA4560,NJM4556,4558,4560,3414……上面都可以用来做耳机功放。只要你电路设计得当,基本上你听不到噪音。有明显噪音的你要自问自己的制作水平了!但是你要用电池供电的话,就要考虑一下了。必须得低压。TDA1308,声音生硬发毛,MS6308是仿制品,更次,声音尖锐。NJM3414,LM4808,BA4560都是平平无奇。NJM4560据说很好,但是不是哪里都有。将就吧,NJM4558。用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平静了。4558音质柔和,偏甜,高频可能次一点,但是你会觉得不但不在乎,还很顺耳!但前提必须是JRC公司正品NJM4558,而不是随处可见的仿制品4558D。不相信?你就做个插座,换上去试试吧!NJM4558可以工作在3伏以上,3伏以下不行。

网友:
多看点电子书籍-------这个提议我赞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规耳机的32欧姆阻抗对运放来说太重了,可能要串电阻
而且4558的单3V工作,内部管子工作点都没有到位,起码要单4V,即正负2V

网友(2012-11-13):
2822还可以吧

网友:
5G37,输出线上串个电阻

网友:
TEA2025B   放大器
基本参数:
制造商: STMicroelectronics
产品种类: 音频放大器
产品: Class-AB
输出功率: 4.7 W x 1 @ 8 Ohm or 2.4 W x 2 @ 8 Ohm
输出类型: 1-Channel Mono or 2-Channel Stereo
可用增益调整: 51 dB
THD + 噪声: 0.5 % @ 4 Ohm
工作电源电压: 15 V
电源电流: 1.5 A
最小工作温度: 0 C
最大工作温度: 70 C
封装 / 箱体: PDIP-16
封装: Tube
音频负载电阻: 32 Ohm
输入信号类型: Single
输出信号类型: Differential or Single
电源类型: Single
电源电压(最大值): 12 V
电源电压(最小值): 3 V

网友:
业余条件简单至上,推荐TDA7050,底噪指标比2822和386好,供电电压也很低,另外可以考虑数字功放IC,很多一块锂电池驱动的,指标也不错,输出功率大,效率比模拟IC高很多,用电池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