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听航空波段的几种可能方式

楼主(2011-10-24):
部分总结别的帖子,部分自己想的,不过还没来得及折腾呢,因此纯属想想,呵呵

108-117.975MHz用于航空导航
117.975—137MHz用于航空移动话音,AM调制,可听到塔台与飞机间的对话
收听话音只需接收117.975—137MHz即可

0. 带航空波段的收音机/收信机
这个还用说吗
比如德生PL660,S-2000,得劲DE1106等

1. 改造FM收音机本振
将FM收音机的本振线圈拉长,使本振频率升高
利用FM鉴频器的缺陷,也能凑合解调出AM信号
某些采用数字显示的收音机在改造后,能自动显示接收的频率
数调机可能难以改造

2. 矿石机
前提是靠近飞机场,或就在航线下面,且航班较频繁,对一般人可能不太现实

3. DIY一个完整的航空波段接收机-超再生式
超再生+低放

4. DIY一个完整的航空波段接收机-超外差式
例如TA7358+10.7MHz滤波+NE602+455KHz滤波+AM检波+低放
也可利用全增补频道的有线电视高频头作为前端,一中放(一中频大约36M左右),二次变频至455KHz,二中放,AM检波,低放

5. 群变频转换器
117.975—137MHz群变频至SW波段,调谐收音机收听
BPF+可选高放+可选BPF+混频器+LPF,以及本振
高放可用双栅MOS管,例如BF998
混频器可用双栅MOS管,或者NE602等

本振固定,可为108MHz左右,转换至9.975-29MHz;或145MHz左右,转换至8-27.025MHz
对生成108MHz的本振,方法有:
a. LC振荡器
b. 108MHz正弦波晶振
c. 108MHz方波晶振,加108MHz BPF或LPF滤波
d. 36MHz方波晶振,加108MHz BPF选出三次谐波
e. 54MHz晶振,加二倍频电路,比如NE602作为变频器,或利用FET的平方率特性倍频
f. 54MHz晶体,振荡器,后加二倍频电路,比如NE602作为变频器,或利用FET的平方率特性倍频
g. 54MHz晶体,NE602振荡及自混频(倍频),输出加108MHz BPF
h. 36MHz晶体,振荡器,加三倍频电路
i. DDS,PLL等方法

6. 调谐混频转换器,收音机固定一个频率(转换后的中频频率IF)收听
可选双栅MOS管高放;
双栅MOS管混频,FET本振,或TA7358/NE602等作为本振及混频;
2-4联小容量可变电容器,或多圈电位器+变容二极管;
LC调谐;输出BPF/LPF;
本振可低于接收频率一个中频;
中频频率IF不一定选10.7MHz,比如选IF=29MHz,则本振变化范围为:88.975-108MHz,这样可借助收音机的FM波段调整本振的频率范围。

补充内容 (2014-8-19 15:13):
7. 用改造过的车机收听,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8039-1-1.html

网友:
太费事了这几种办法,呵呵

网友:
超再生的应该可以,只是噪声大了点。

网友:
一般的调频收音机都可以改到航空波段,只是宽带FM接收窄带AM调幅飞机通信信号,所以有多谱勒效应,无法稳定清晰接收!

楼主:
太费事了这几种办法,呵呵
引用 网友A:

有时折腾比享受还来劲的,呵呵

网友:
买个建武TH28A就行了

网友:
买个建武TH28A就行了---》 同意

正解 即时坏掉了 资料也很多 可以修复 经典机型 信号好极了 不比接收机差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把我的FM收音机振荡线圈拉长.最高接收频率变为134.2兆最底为106.2兆.我的收音机为数字显示接收频率的.但什么到收不到只有一片沙沙声.楼主是不是那里出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当地机场的频率,定点守候,还要看航班时间段分布情况等,晚上听到的机会就少
航空波段通信功率比不得广播,可能离机场稍远就只能听天,听不到地
广坛有主要机场的频率表

网友:
终于收到了.因我住处离最近机场也有16公里.收音机灵敏度不够所以收不到航空对话.今天特意走近离机场6公里的地方终于收到了航空对话但天上的收不到只收到塔台的对话.多数对话是讲英文的偶尔也讲两句国语.终于收到了开心啊!!!!!!!!!!!

网友:
我这里没机场,做了个超再生的只能听到空中的.没信号时那个噪音好烦,刚开始不觉得,因为有成功的乐趣

网友:
德生和德劲都是用的短波段,德生的输入回路有调谐,德劲没有

网友:
用短波再接上NE602变频  完全可以收到 而且是二次变频  效果不错

网友(2011-12-04):
总结的太经典了!佩服

网友:
直接改变调频收音机的本振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