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邀参加这种“6P14并联甲类单端”的讨论。

楼主(2011-10-25):
(一) 实际电路和相关参数:
该机有多种工作方式:可三只6P14同时工作,这时输出功率15W;也可两只6P14工作;也可一只6P14工作。详细资料和相关参数见所附图纸:
(二) 问题讨论(请用定量分析和数字说话)!
问题(1):三只6P14 同时工作时,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等效阻抗是多少?
问题(2):两只6P14 同时工作时,输出功率是多少?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等效阻抗是多少?
问题(3):一只6P14 工作时,输出功率是多少?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等效阻抗是多少?
问题(4):如图所示,将A、B、C 三点短接,这时输出功率是多少?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等效阻抗是多少?

网友:
老实说话,
稍微有点口冷
  6P14的魅力就是在于小功率的高风亮节。
如果搞并联不如弄点 EL34

楼主:
老实说话,
稍微有点口冷
  6P14的魅力就是在于小功率的高风亮节。
如果搞并联 ...
引用 网友A:

且不说这个电路设计的怎样!旨在借此图纸讨论此种电路和输出变压器的理论问题!

网友:
我觉得,问题(1)的图和问题(4)的图,在各元器件都匹配的情况下,是等效的。就是说,这个图,如果初级绕组针对一个6P14工作设计的初级阻抗,在三个6P14都工作的情况下,是过高的。

网友:
如果把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看做是电感,根据公式
两电感串联是L=L1+L2
两电感并联是L=L1*L2/(L1+L2)
计算可得

网友:
有个比较复杂的经验公式,很复杂,一般都是用电感测试仪测试。
电感的计算公式 线圈公式

         阻抗(ohm) = 2 * 3.14159 * F(工作频率) * 电感量(mH)

网友:
如果把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看做是电感,根据公式
两电感串联是L=L1+L2
两电感并联是L=L1*L2/(L1+L2)
计算可 ...
引用 网友B:

这样算是不对的,因为这些电感是紧耦合的。你的公式是相互之间没有磁耦合的电感公式。

网友:
输出牛“共铁芯”而不“共绕组”,有意思。

比较好奇有没有实做过这个电路的作品?实际听感怎么样?

网友:
abc三点短接就相当于是三线并绕了~

网友:
《无线电与电视》上有过类似的线路,是两个6P14并联但是输出变压器分开绕组的。变压器初级电感取决于圈数,两个线圈并联后电感量不变,放大器内阻减少一半。此电路好处是两个6P14互相干扰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在绕输出牛
准备试做

网友:
这个输出牛要细养

网友:
并联就是大错特错,这世界上有两片完全一模一样的叶子吗?一个声道两个或三个管子一起工作,能完全协同一致吗!

网友:
并联也不是就错了,世界上也没有哪个管子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完全一样的。

网友:
一个管子不可能拆成两半来用,这个方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声道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管子还是可以避免的。一个声道用一个管子是最好的,并联或者推挽只是为了更大的功率,而不是以更好的声音为目的了。http://bbs.hifi168.com/showtopic-149780-2.aspx 1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