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无聊做个发射机

楼主(2011-10-26):
最近很烦  没有心情搞功率合成  但是闲下来会更烦  于是把焊接bh1417的板子做成5w的发射机(习惯这样叫 实际肯定不止5瓦 因为只是1971那一级工作电流就是1.25安  根据管子发热量来看效率还是可以比较高) 电路板做的外壳  焊接原件那块板子是双面板  其余用的单面板  也是在这次制作中我发现原来是可以用剪刀直接剪玻纤板的(以前全部是用锯的很麻烦)  因为无聊所以我在双面板接地的覆铜部分打了很多的孔  用导线穿起来焊接代替过孔  因为板子大小已经固定了  弄起来有点挤 本以为会自激结果却出乎意料的稳定 反复断开加上信号源没有自激 再在断开信号源的情况下反复的通断电都没有自激  还是比较满意了 为适应更宽的电源电压  用lm2596做为电源稳压最高可以到40伏但是我没有用过40伏 最高就试过30伏  很稳定2596的散热片是坛友BAT1送的大概1mm厚的铜片 高度刚好放进机器长度也差不多  工作10分钟有点微烫大概40-50度的样子  但是电压还是稳定的  推动管3053也是坛友BAT1送的板子上拆的 个子比我买的要矮些就比3355大点中间那个脚很粗  本以为这小个子的2053效果可能没大个子的好  但是结果却是很意外 比大个子的2053发热小  能推动1971多出100多毫安的电流  呵呵 看来是个宝贝  还是要谢谢坛友BAT1  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我一直用剪刀剪,不过剪会造成边缘翘起,现在还是用钢锯。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哪个频段干什么用,没讲清楚。还有电路图呢。

网友:
双面板(单面板也一样)用刀片和直尺在对应的两面各划一刀,一折就断,边缘也很整齐.速度也快.

网友:
覆铜板的切割:先确定好要切割的大小,用笔画线,正反面都要画,并且一定要画齐!然后用钢尺或其它直的金属物压在画线的边缘上,用美工刀的刀尖顺着线用力划几次,另外一面也一样,然后用手就可以将覆铜板掰断了,非常整齐,若有少许毛刺,可在水泥地上或砂轮片上磨几下!

网友:
如果能够把用途和电路图共享一下,那就太好了,^_^,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射机里用电子管中的发射管吗?还有大的发射电容?请指教!多谢!

网友:
小个头C2053是当中脚特粗的那种吧,效果和大的一样,都是真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频段的  频率设为了107.5mhz  发射立体声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子都是双结型晶体管  电容是普通的瓷片电容  你说那种是大功率的  我这个只有几瓦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9018甲乙类+3355甲乙类+2053丙类+1971丙类吗   以前做过这种结构的  但是始终输出功率都不大1971级最大工作电流才500多毫安  我改动了下3355甲乙类+3355丙类+2053丙类+1971丙类的结构  功率有明显上升  这次这个是窄带的放大  1971级电流达到了1.25安  以前做的带宽放大的最小也是达到了700多毫安  不过带宽的谐波很多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也是这样

网友:
真佩服你动手能力,还有耐性,我都想买个成品玩玩

网友:
回复  yangzzhigang

你说的是9018甲乙类+3355甲乙类+2053丙类+1971丙类吗   以前做过这种结构的  但是 ...
引用 楼主:

   12V, 1906乙类+2053丙类+1971丙类就可以把1971推到800mA以上  。5W的功率是少不了的了

网友:
真佩服你动手能力,还有耐性,我都想买个成品玩玩
引用 网友D:

   成品的可玩性太滴了 也就上电发射,测下距离,再发射一阵子,就会腻了

网友:
做得不错。。 只是用酒精清洗一下内部就更好了 用棉签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有一只1906  在一次实验中光荣牺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烙铁掉氧化物板子弄的很脏

网友:
距离有多远

网友:
回复  扬扬

    以前有一只1906  在一次实验中光荣牺牲了
引用 楼主:

      1906增益太高。。不小心的话容易自激

网友:
呵呵 做的不错 有图吗 手里还有几个1906 有时间试试 呵呵

9018是不行啊 1907如何??? 还有N个呢 不知道做啥用好一些

网友:
呵呵 做的不错 有图吗 手里还有几个1906 有时间试试 呵呵

9018是不行啊 1907如何??? 还有N个呢 不知道 ...
引用 网友F:

    1907可以,和1906差不多。只是1906、1907功率小了。。

网友:
楼主能提供电路图么???很感兴趣的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什么丙类 什么是甲类这些啊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电路图吗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我在电视机高频头里面拆到2只二极管,里面两端是红色的,外面一端是黄色,一端是透明的。这个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有500多的数值。它的电路符号是。请问能用在做晶振调频发射电路里面吗??可不可以代替BB910变容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