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M三中放带高放短波调幅机

楼主(2011-10-28):
图片还是上次的图片
改进后的电路图
                                                              6—18M三中放带高放短波调幅机

经过近百天的奋战,机机终于调到满意状态,现将装配及调试步骤展现大家,欢迎各个斧正。
本机电路采用高放,本振,独立混频,三级单调谐加陶瓷滤波中放,二极管检波,IC做低放,AGC采用延时及分流型电路。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分离度,同时高放,三级中放都加有AGC,有很高的自动增益控制能力,很适合收听短波。
1:输入调谐及高放电路
输入调谐电路是有磁性天线及空气三联的第一联组成。
高放电路是以BG1为核心的共射极电路,BG1采用超高频低噪音管C3355,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整机本底噪音,提高灵敏度。各个元器件作用如下:BG1为高放管,放大来自由输入调谐电路送来的电台信号,成而提高整机灵敏度及信噪比。RW1,R1,R3构成BG1偏置电路,为BG1提供合适的直流工作点,C2,C4为交流旁路电容,D1为AGC元件,为GB1提供AGC,T1是高放调谐线圈,和空联的第二联及C3组成调谐电路,选出由GB1放大的电台信号,R2是消自激元件,能有效的消除高放自激。
2:混频电路
混频电路有BG2及其外围元件组成,其同样采用超高频低噪音管C3355,也是为了有效降低本底噪音而采用的。各个元器件作用如下:BG2为混频管,由高放电路送来电台信号及本振电路送来的本振信号同时注入BG2的基极及发射极,然后由C6及T2组成的中频选频电路选出中频信号,送往中放电路。RW3,R4,R5组成GB2的偏置电路,为BG2提供合适的直流工作点,C5为交流旁路遗容,C7是为本振信号输入元件。由于混频电路是整机一个很大的噪音源,降低了本级噪音,就很大地降低了整机的噪音,所以机级选用了小电流工作方式,BG2集电极电流只有80uA左右。
3:中放电路
中放电路有BG3,BG4,BG5及其外围元器件组成,由于中放电路主要承担信号增益及选择性作用,所以采用了三级其中后两为带陶瓷滤波选频电路,这样整个中放电路就有很高的增益(达到110DB)和很好的选择性(可以达到60DB)。其中第一中放管也选择用C3355,同时工作电流也选得比较小0.4mA左右,这也是为降低本底噪音。后两级中放电路才用大电流工作方式,为3.5mA左右,因为这两级是要提供较大的信号增益,信号增益量为80-90DB。各个元器件作用如下:BG3,BG4,BG5分别为一中放管,二中放管,三中放管,RW3,RW4,RW5,R4,R5,R6,R7,R8,R9组成偏置电路,为三个中放管提供合适的直流工作点,C8,C10,C12,C14为中频信号旁路电容,C9,C11,C13,T3,T4,T5,LM1,LM2等组成中频选频电路,D2,D3,D4,E10组成中放AGC电路。本中放电路还有改进的空间,就是一中放加陶瓷滤波器,三中放电路不加,当然如果这样改的话T2次级就要适当调整,使电路处于最佳状态。
4:检波电路
检波电路由D5等元器件组成的检波电路,解调出低频信号。为配合AGC电路很好的工作,本检波电路与常见二级管检波电路比相对复杂点,但工作原理是一样的,D5为检波管,R12,C15,C16载波滤波器,R15为D5提供一个大约10uA的导通电流,E11为检波交流旁路电容,E13为低频信号耦合电容,将低频信号输送到低放电路,同时也是直流隔直,以防止R15传送过来的直流电压被W钳位到地(W相对于R15其阻值很小)。
5:AGC电路
该AGC电路相对于普通AGC电路来讲,有以下几个优点:a:控制范围大,即使输入信号大到500mV整机也能较好的工作,声音没有明显的失真。b:小信号状态下,高中放电路不受控,整机通道处于最大放大状态,使本机的最大灵敏度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c:不会明显的改变中放电路直流工作点,从而不会使声音变坏。其工作过程如下:在输入信号没有达到目的一定幅度之前,D2,D3处于截止状态,中频信号不被分流,得到最大量的放大,当输入信号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R13下端电位下降到一定时,D2,D3开始导通,但由于D2比D3导通量要比D3小(这个可以通过一中放的直流工作点来调整),所以一中放受控很小,而由于D3导通较大,其内阻变小,所以一中放送过来的中频信号通过D3,E12,C17分流到地,同时由于D3的导通,会使BG4的Ic变小,使R9上的电压下降,通过这一电压的下降,从而使D4导通,D4的导通又会使BG5上的中频信号被分流,从而达到AGC 的作用。信号越大被分流的越大,如果输入信号再大到AGC控制后两级中放都不能满足要求时,这时AGC开始控制一中放和高放电路的放大量,使整个高中频通道的放大量进一步的减小,从而当整机达到很大输入信号输入时,也能很好的工作。
6:本振电路
本振电路和变通的本振电路没什么区别,基本一样的,但由于本振管基极供电是经过稳压供给的,所以工作也十分稳定,收听几个小时也不会跑台。据很长时间实验,送入混频电路的本振电压最好不要超过200mV,不然会使混频电路噪音增大,使整机本底噪音增大,而使灵敏度下降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也许不一定正确。
7:低放电路
低放电路是以LM386为核心组成的,该电路噪音小,增益可调,静态工作电流也4mA,较合适用在电池供电的电路中。该电路还有一个特点是可以设计成自动音量控制,就是将386的1 脚到8脚之间的增益调节电阻换成受检波后输出的低频信号可控的电了调音电路即可实现。本机没有使用,有兴趣者可以试试它。
8:稳压电路
稳压电路由DW,C23,E6和R18等组成,经过稳压的电源同时供给高中频放大管的基极使用,从而保证电源在较大范围内波动也不会对整个通道的放大量为生大影响。
最后,本机制作能否成功除了电路的优次等原因外,就是高中频的每一级放大电路都需要认真的加以屏蔽,否则成功的机率几乎为零。

网友:
很好。。就是图太蒙了 能否上传清晰点的图啊楼楼主?

网友:
这个确实厉害.楼主的印刷电路板是怎么来的?我才学会用热转印做电路板.看到这么漂亮的板子真的是羡慕啊.

网友:
很专业,很强大.
板子有一小块没焊,怎么个情况???
C3355貌似不便宜,毕竟BJT还是噪声大,不如JFET;

网友:
这个要顶,出套件我也要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元器件的地方原AGC电路,现在把AGC电路简化了,所以就没有用上,当然电路简化但性能不能简化,俺的宗旨是用最少的元件达到最高的性能,上几张改了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中放的半成品还可以做几个出来,三中放的没板子了。

网友:
收听效果可否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俺玩短波也只是从近几个月开始,从前都玩中波的,至于效果,手中也没几个成品机器,只有一个老长风机和德生R909,别的几个地摊机就不说了,德生机比老长风要好个一档次以上,在我住的房子里,长风机收不到的台德生可以较好的收听,而这个机子比德生机还要好,德生机收不到的台它可以收到,在公园德生机收到很飘的台,有时飘得没信号的时候,它还可以很清楚的收听,听上去没有什么飘的感觉,只是俺处的环境不好,限止了它收到更弱的台。

网友:
肯定能收到业余信号;加个拍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不过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不想去拍那么多的图片,这两天正在做另一块板子,这次一定边做边拍,把全部制作及调试过程奉献给全体坛友。

网友:
能把带高放的机器调试好,很不得了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用protel软件吗?这个要用protel打的。

网友F(2012-12-07):
有没有和成品机比试过效果?比如1103/600/7600GR一类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和成品机比试过效果?比如1103/600/7600GR一类的机器。

调试到位可以优于10uV/M或1uV远远优于110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PCB也发给我吧,虽说自学AD6.9可至今画不出来PCB图。谢谢!

这个三中放的一直没有画出最终的PCB,一个原因是在原来老的板子上改进来的,老板子与最终的原理有较大出入,二个后来在三中放的基础上改变为二中放,其中高放和一中放改为联级电路,这样也是能达到30uV/M或V3uV,而且电路更为简单,调试也更为方便,本底噪音也更小,如果您有兴趣,俺发给你。

网友:
这电路,改进的太优秀了,性能将会是一流的!
如果第一级高放,能用上两只场效应管,或用一只双栅管,则效果会更好,主要是信噪比性能可能更好。

网友(2013-07-09):
佩服佩服真佩服!

楼主:
现在玩多波段的,也带高放

楼主:
奇了怪了,俺怎么发不了图片了呢?

网友H:
楼主貌似在用纸片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来一份糕点!

已发,敬请查收,现在玩五波段的,一个调频,一个中波,三个短波:4-10M;10-16M;16-22M。其中中波和前两个短波基本调试到位,另一个少两个配件,调频没做,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时间玩,本来想先发几张图片,没想到居然不能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貌似在用纸片屏蔽......

什么叫用纸片屏蔽?

网友J:
刚到手的三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到手的三连

俺怎么就上传不了图了呢?

网友:
我的新电脑,孩子给装了win7。protel打开后要DDB文件,你的文件使用的是默认的DDB吗?换个环境就不会玩了。

网友:
机子清晰明了整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玩多波段的,也带高放

也麻烦楼主发一份airzwd@126.com,一直困扰波段转换的问题,能不能不用波段开关,故障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麻烦楼主发一份,一直困扰波段转换的问题,能不能不用波段开关,故障率太高。

已发,敬请查收。俺是用波段开关来转换的,还没有考虑用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