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给这台主机箱加装内设音频功放。

楼主(2011-10-28):
初步将电路引线和板子布局搞到位

初步将电路引线和板子布局搞到位
     最近在市场上购置了一套TDA2030立体声功放套件,试着利用主机箱内空间,把这套电路稳妥的加入到声卡后级。
    今天利用废光驱,将其中原有的东东完全取出收起来单用其一个带安装固定孔的那一个壳子----将套件初步的布置在盒子里。

将废光驱外壳敲打平整

将废光驱外壳敲打平整

试着将硬件挡板打磨的可以做功放旋钮孔

试着将硬件挡板打磨的可以做功放旋钮孔

旋钮孔做到这里

旋钮孔做到这里

不错机箱内前面和后面都留有这样的窗子

不错机箱内前面和后面都留有这样的窗子

这个应该就是给我做扬声器的预留窗吧

这个应该就是给我做扬声器的预留窗吧

楼主:
明天该把220伏电源插安装到盒子后面,再配两个这样口径的防磁薄点的喇叭,塑料旋钮。如果试装成功了,我的书桌上就节约了一个摆放音箱的空地方。
相信在冬季这样的气温内部加装这个功放输出在不大于3瓦的情况下还是不影响整机工作的稳定性。如果换了夏季我就酌情禁用这台放大器,也可以方便的把它取出来方便机内散热。
    这套功放采用双交流12伏电源,额定输出音频功率双20瓦,我在室内一般只需要略大于原机声卡输出的功率就可以了。而这样的功放不论是电源还是后级输出余量都能够保真效果。---还是等明天安装完成试听效果吧。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动手。。。。。

楼主:
今天把配件凑齐了,两只拆机防磁扬声器8欧姆6瓦口径和安装孔都适配,220伏小插座,音箱后电线卡座都有了。
    嘿嘿发现烙铁不干了。先放着过两天装它不迟。

漂亮的纸盆防磁扬声器

漂亮的纸盆防磁扬声器

手头工具先把插接件做个安装孔

手头工具先把插接件做个安装孔

适配的纽子

适配的纽子

楼主:
图中变压器没有碰伤,第一。--闪光灯反光,第二,---旁边放着另一些原件影响观赏。
      如果试验中感觉电源变压器漏磁造成对底板磁化构成地线感应超标的低频电流输入到放大电路地线的话可能造成莫名其妙的交流音----就可以将变压器垫高起来或者换个方位角安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电路板固定问题,第一在电路板的空余位置合适位置从反面钻3--4毫米固定孔3个就行了。如果这是空洞周围离印制板走线太近就需要加个绝缘垫圈加以固定。再者电路板的焊点与金属外壳之间一定要留有足够的空隙;我这里预留了7--8毫米防止电路短路。我采用两个金属螺丝中间垫螺母和绝缘垫圈-----废电子镇流器外壳磨制的,另一个支柱是一个塑料螺丝膨胀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我为电脑动手术。--增补系统音频扩大器。

网友:
我一床书就够乱了,你一床零件更无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床单不再爱惜,可以专供当做临时工作台布。移装方案考虑已久---闲来观察机箱后选择一款放大器可行性比较强。这次改装就包括这样改善空间。集中一些让放大器扬声器住进空鸽子笼,我吃饭和绘图都指望别把音箱都放在书桌上。--另一些时候鼠标和键盘等这些小又轻的部件会碰掉地上
  起初感觉主机声卡输出功率不足以推出扬声器的动态,然后休闲音乐和聊天试用头戴耳机--有线--不方便。转而就优选本文这种方案。原由;即便在无线立体声耳机的环境下,收听当中避免外在干扰很多。周围有了其他事情好比说手机或者有叫门等的消息会不容易察觉,所以还是适当的小音量开放收听舒服些。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脑内置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内置电源负荷重了就重启,或者把主板的某个插针给轻烧。感觉内置电源的压力已经够重了,如果大的动态电流也许会影响整机的电源稳定性,不给它添这十几瓦的负担为妥。

网友:
记得06年前后,我那位残疾朋友也曾经想这样干,最初,就是直接从12V取电,使用的某汽车收音机的la4440板子,手艺还不错,直接在光驱位就按上了,结果经常因为一有输出就导致重启,后来没办法,也是找了个环牛,直接从电源上并联上变压器,这样互不干涉了,不过,还是要考虑机震,考虑硬盘抗震能力

楼主:
来了好了;楼上请。汇报成功了。听音乐试试。
  220伏电源取自开关电源盒子内220伏输入端--不过滤波器---为使主机高频成分区分开来。顺便打扫了风扇。
   把音频输入线,接入主板后面以前的耳机输出孔,音频输出双声道声波相位正负和相电位正负做到位,一次试机当时立体感显现出来了音量开在2/5位置正好这时正常状态输出功率约为2X2--3瓦,声音淳朴中音和高音有力颇有金属感。低音混沌无力。
    这里将喇叭试这对照发现纸盆的那一对口径外延还是大了,所以将泡沫边4欧姆5瓦的那一对重新在主机上修整后正好装进去。
    三个旋钮左边一个是高音增益中间的为低音增益右边靠近电源开关那个是音量钮。

前面安装扬声器

前面安装扬声器

后板安装的扬声器

后板安装的扬声器

功放后面的接插件

功放后面的接插件

音频输入转接在这里

音频输入转接在这里

把它送到鸽子笼接近顶楼了;面板装回去后的外观

把它送到鸽子笼接近顶楼了;面板装回去后的外观

楼主:
记得06年前后,我那位残疾朋友也曾经想这样干,最初,就是直接从12V取电,使用的某汽车收音机的la4440板子, ...
引用 网友D:

    磁盘内磁头和磁盘之间接触的微小空隙是在高速的悬浮状态查索数据工作的,如果周边磁场强度或者机械振幅过高会使磁头敲坏磁盘产生坏道。----适合比较安静的地方采取本帖方案,周边噪音大的话忍不住会把音量开大些这样对磁盘就不利了。---音乐动态功率在主机内仅限制在1.5--3瓦为好。功率的余量适当些就不容易音乐失真。想象一下主机内也有三个风扇的震动--振幅最好不要比正常的风扇振幅大太多。手感振幅咋样;我这次就将一个不带风冷的显卡换进去了。--天气转冷这样不必风冷也减少了一定风扇噪音。

网友:
面板有那么多洞洞,优点:有利散热,缺点:不太美观。建议是不是加一层好看点的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内部原来留有这样的三个洞洞条片,都被我打错开关孔。这个开关孔位置就只好这样--偏心六个花瓣如果这个电源开关配上稍偏的坏电话按钮做开关钮就把这个地方遮盖了。

网友:
富士康的机箱
我觉得富士康机箱不错。

网友:
其实用机箱电源+数字功放块就OK了,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