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电子时钟机械集成电路

楼主(2011-10-29):
矿坛里的各位学者们,由我自主创作的机械集成理论耳熟把,在这里我再重新的讲解一遍
机械集成顾名思义就是用机械原理来控制某个程序,这种集成中主要的一部分就是电机,电机相当于集成电路中的硅和锗主要的原理就是利用电机接上齿轮接上一个开关可以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内开启开关让被控制物体工作这种思路主要是用于仿古,不善于电脑,没功夫编程的人们实用而且不像编程里面的语言那么固定,复杂机械集成可以让你体验一下自己设计时的快乐开动脑筋灵活运用缺点就是体积大,噪音大,损耗大但是可以长时间使用在干燥地区。今天我花了一上午时间做了一个电子钟的12小时直的小时控制电路
找一个钟表
拆除时针和表芯
下来开始印刷电路板
找一块覆铜板
画出指针首先先画出正时间点(个位数)
画出时间段的分解点(个位数)

画出十位数
用修正液做防腐材料
准备腐蚀
开始腐蚀
刮开腐蚀层
最后打洞安装焊接导线
成功这个铁丝触点使用可塑性低的自行车闸上的铁丝可以保证长时间接触铜片
再补几个图

楼主:
在实验过程中由于铜片与铜片之间的距离较大所以会发生脱离现象其他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在定时开始或结束时刻,由于指针动作缓慢,触点会有瞬态的多次通断,这对负载会有一定的影响;可考虑附加一个延时触发整形电路,使得输出的控制信号通断稳定可靠,也能改善触点接通期间因指针的运动导致的跳变。

楼主:
多谢建议这个电路打算用在电子管辉光管电子钟上

网友:
动手动脑
创意无限
这个要支持!

网友:
这个还可以循环作用啊,还可以多点控制,好东西!哈哈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嘻嘻,和我一样,用修正液,就是在高温下易脱落

楼主:
修正液不能涂好马上腐蚀必须暴晒2小时才可以

网友:
介个有意思,以前看电影火线追凶里面用硫酸腐蚀电线来定时,不只属于什么?????

楼主:
火线追凶很多都是瞎编的比如火线追凶之掘墓人那么大的地方只可以够两个人呼吸12小时而且还有耗子洞可能么?里面的电子管收音机到是挺诱人换一个角度思考里面没有窗户所以没有光源那么除非韩非有夜视眼才可以看到并且改装。但是腐蚀电路板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2-02-08):
火线追凶很多都是瞎编的比如火线追凶之掘墓人那么大的地方只可以够两个人呼吸12小时而且还有耗子洞可能么? ...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呵呵,毕竟是演戏

网友(2012-05-30):
费这劲干嘛,貌似那个机芯里有一个机械触点可以直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