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6E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11-10-30):
我的胜利VC86E在电阻档短接两表笔的时候,1.56欧到10多欧。是不是我的表有问题。我的是新表。大家的新表有温漂吗?

网友:
两根最短的导线连接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
应该是0.2~0.5,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表笔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一副表笔线试试。

楼主:
用端导线连接是1.75欧,不好意识相机电池没有电了。等一下上个图。请大家帮忙看看。向大家鞠躬了。

网友:
新表吧。你打磨一下表笔尖部先。

楼主:
我为什么发不了图片呢?

楼主:
再来试试:

网友:
我的是0.27.用老的(UT52)的表笔0.16.看来VC表笔很垃圾。

网友:
我的是0.35到0.36,用电桥测单根表笔是0.08,两根是0.16左右了,看来表内两个插座之间是0.20了

网友:
就是说,你用再好的笔线也不会低于0.20

网友:
vc86d 用粗表笔能000.0~000.1ohm变化

网友:
我的原装表笔也是0.27, 用网上买的号称kyoritsu的表笔能到0.15

楼主:
今天把表表拆开,清洗了转盘的铜片盒转盘相连的电路板。装上短接接两表笔0.26欧。为什么新表里面在张锈了。我发不了照片。不然发几张86E的裸照给大家看看。谢谢关心我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