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2p2单管机

楼主(2011-10-31):
很喜欢电子管单管机,特别是用磁棒做的单管机,不用天线,接收能力好,线路简单,焊接容易,只要几个元件就行。焊接中特别注意的是再生线圈的接头要正确,再生才会作用,如果再生不起作用,将线圈接头对调就行了。经典的图纸用5.1k的电位器再生调节,感觉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再生“噗”的一声太过强烈。有一天在百度里搜索图片“2p2”,第二张图就是做了修正的电路图,是本坛的图纸,但是原帖子里的图片看不到了。所以就不知道前辈是谁了......在这里我把图纸做了修正,电位器改用10k的,效果确如前辈所说的的“调整再生平滑多了”。后来在陈珠庭《实验单管收音机》发现类似的再生接法,现把图一并贴出,供大家参考。
去年参赛的单管机已赠送坛友纪念,后来另外有位坛友说喜欢此机,就照下面的电路图再做了一台,不同的是,这次面板是铝塑板用雕刻机雕刻的。底板用覆铜板在雕刻机上挖的孔。电路图中多了“高阻”、“低阻”选择。现在把此图推荐给坛友们。具体制作的参数请见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55013-1-1.html介绍。另外关于单连的使用,个人认为那种直线单连真的很不好用,主要缺点是高端的电台挤在一起不容易区分,所以还是用双联(对数型)中的一连,效果不错。此机效果相当了得,在靠近水泥柱(床头柜旁)于19:00~22:00时间左右,几乎能够收到540kHz~1100kHz之间,每隔9kHz的所有电台,1100kHz-1593kHz则收的不多,只有1116、1142、1170、1206、1377、1464、1503、1530、1557、1593kHz能收到。在收听中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甲电在0.9~1.2v之间时再生的效果最好,新的甲电为1.6v,虽然再生平滑,但仍有“噗”声,而随着甲电的压降在0.9~1.2v之间时,再生的“噗”声几乎消失,处于比较理想的平滑状态。甲电低于0.8v后再生失效,但仍可使用,只是只能接收强台了.......

网友:
楼主做得挺怀旧的, 2p2做单管在我记忆中效果是最好的. 另外提到甲电0.9-1.2v再生最平稳, 高了反不好, 可否在用新电池时只用半档灯絲, 不知会有改善否?

网友:
真漂亮!有时间找个2p2、1K2直流管做个看看

网友:
精致漂亮,强忍住口水.

网友:
面板做得漂亮。我做过胆放对胆收音机不熟悉,请问楼主磁性天线绕制数据是多少?另输出牛阻抗是多少?

楼主:
面板做得漂亮。我做过胆放对胆收音机不熟悉,请问楼主磁性天线绕制数据是多少?另输出牛阻抗是多少?:hands ...
引用 网友A:

磁性天线:0.04×60多股线56圈,再生线圈用四芯电话线的一条线绕8圈,磁棒直径10×140长
输出:220/6变压器代用,初级直流电阻2.7K,次级22欧(6v的中心抽头没有接,相当于12v)

网友:
漂亮,有卖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有时间弄个玩玩。

网友:
不是FM,没有什么节目?

网友:
非常漂亮的工艺品!不错不错,学习了···用2P2声音响音质好。用1K2灵敏度稍高一些,且有自动增益控制的效果,三极管接法音质不错,···于19:00~22:00时间左右,几乎能够收到540kHz~1100kHz之间,每隔9kHz的所有电台,···朋友家住何处?

网友:
2P2的机器也能做的这么漂亮!

网友:
忘了一点, 楼主机器做得漂亮, 照片拍得挺有水平.

网友:
漂亮机机.手艺高.

网友:
很溧亮的作品  请告诉我  君在何处 该机是否需耍天地线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