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为36伏电动车外设直流多用电源

楼主(2011-11-02):
由于在老家临时收拾院子,没有来得及接上水电,我就要制作利用自己电动车的蓄电池给12伏收音机供电,5V音乐硬盘播放器,手机锂电充电。

    由于这些电器要求电压比较标准,我购来13007,13005,作为调整管选购了4.7伏,5.6伏,12伏1瓦稳压管作基准。20K电位器一个作为调试基准偏置试验用。洞洞板和条形散热器各一件,充电插个选购了一对,由于调整管的BE结压降因素我就选择比原设计的数字电器电源高出一个管压降的稳压基准值。
    事先考虑到78系列稳压块,资料里显示它的输入电压太低不能应用于36伏电瓶组;注意;---所选的1300系列晶体管后缀--1里面CE结不带反向抗冲击二极管,--2的CE结内附反向吸收二极管。这一系列的管子输出电流和结耐压足够应用于简易串联稳压电路,只是放大系数小了点。假如应用在这样的电压差的电瓶组当中HFED在20左右已经足够。这些HFE基本都是25--28
    由于测试用的电瓶车不在手头。等借用或者把我的车子骑回时试验,图片只好过两天陆续上传。

采购的原件

采购的原件

初步将洞洞板取下来一部分就够用了,固定在散热器底部,晶体管也插装上了

初步将洞洞板取下来一部分就够用了,固定在散热器底部,晶体管也插装上了

楼主:
开始利用电瓶组,20K电位器放到最大值测试稳压二极管特性。

稳压值特性测量

稳压值特性测量

稳定电流特性测量

稳定电流特性测量

查看电位器电阻值

查看电位器电阻值

楼主:
测试完三组稳压管电压和电流参数后。得知1瓦管36伏串联电阻要控制在3--5毫安为宜,测试完空载结果12伏15千欧3毫安,--由于计算使用电流经过三极管放大需要输出达到1.2安培左右我就假设此偏置电阻减低至10千欧计算后可以符合基准电流。这个电阻在12伏电路稳压可选择在10千欧姆左右。5伏和4伏的基准偏置电阻就照此方法选择15千欧姆可以符合输出功率要求。
     36伏正端串联二极管IN5408为了防止搞错正负极。33微法电容减少冲击电流,47微法并联与稳压管两端也对二极管有保护延时保护作用。因为电容在两端没有电荷的情况下输入来源就会先给电容充电直至上升接近分压稳压值时稳压管两端就开始得到相应电压这个电压起始位置在坐标图里是线性的。中段是平滑的断电后坐标下降线性。

测试稳压二极管电压和电流的建议电路图

测试稳压二极管电压和电流的建议电路图

初步设计三路稳压电路图

初步设计三路稳压电路图

楼主:
经过以上初步测试,已经进行实际操作,实践中发现4伏输出电压不足形成3.8伏---计划最大需求4.2伏最小3.9伏,忽而想起来偏置电阻有点大,因为将偏执基准电流调整到一个新的位置也许这个误差会减少点。于是换掉15千欧姆电阻改为减低一半--7.51千欧姆,,这时稳压管也没一点温升现象说明他的工作范围还够宽。成功为这一路电源输出到3.9--4伏了,5伏,12伏那一路也照着换了电阻-
本人没有周密计算所有环节,焊接得洞洞板也不够规矩。实践出来的结果---分别为如本楼新的改后的图纸为准。到这里已经把内部电路完整调试了一遍,下一步该给它做【外衣】和【首饰】

修改实践出的图纸结果

修改实践出的图纸结果

焊接的原件

焊接的原件

焊接的背面

焊接的背面

微距写真

微距写真

楼主:
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车子骑回去投入使用收音机,本楼图片先给介绍一下安装情况。

电路板接线后装入塑料盒子里

电路板接线后装入塑料盒子里

特意在入线口加装识别正负极的指示发光管

特意在入线口加装识别正负极的指示发光管

顶视图

顶视图

把所有接线叉来个依次合影

把所有接线叉来个依次合影

网友:
很好的经验和方法 HY XHS-8-4-1好!.jpg !!!俺要赞 HY XHS-8-1你真棒!.jpg !!!俺要学习,赶明俺也把俺那电动车照葫蘆画瓢弄它一回;要知道电动车上听音乐可比摩托车上听音乐要好听多了!!!可惜俺是银牌会员 、加不了分、不然俺非给您加20分 HY XHS-8-2-3赞!.jpg !!!

楼主:
很好的经验和方法!!!俺要赞!!!俺要学习,赶明俺也把俺那电动车照葫蘆画瓢弄它一回;要知道电动车上听 ...
引用 网友A:

   为了节省电力,这个稳压电路总的输出功率不要大于30瓦,一般收录机的功率较大于播放器的功率,携带方便的话还是把稳压器外壳做的合体些不占地方。
     嘈杂的行路中最好不要开着音乐以免影响交通安全。注意行路才是,另外如果携带车上最好捆扎一下。一般都是在小憩时收听一段节目调整精神。
    比起电动车电机的电流这个稳压器只需要平均1安培左右。充手机的那个接头一定不要再过程中短路或接反。最好给锂电做个架子或者利用坏的座充那个压片盒子固定电池。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会的。

网友:
一切都好,不过您这个万能板的焊接和布局小弟可是一点也不敢恭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了节省电力,这个稳压电路总的输出功率不要大于30瓦,一般收录机的功率较大于播放器的功率,携带方便的话还是把稳压器外壳做的合体些不占地方。
     嘈杂的行路中最好不要开着音乐以免影响交通安全。注意行路才是,一般都是在小憩时收听一段节目调整精神。
    比起电动车电机的电流这个稳压器只需要平均1安培左右。充手机的那个接头一定不要再过程中短路或接反。最好给锂电做个架子或者利用坏的座充那个压片盒子固定电池。......”
葛优 老师——古道热肠、好老师!!!   HY XHS-8-2-1赞!.jpg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俺焊接这实验板没有经验,它的质量是一次性的60瓦电烙铁焊接第一次三秒就足够长了如果第二次焊接就会使印版脱落。管脚布置也不够规矩

网友:
面板上的标记是很有创意的!!!这就是特色!

楼主:
啊哈,这次制作失败,先做个自我检讨,不该误导大家,回去试验得知单只调整管输出的电流放大倍数相差甚远,别灰心重来,找几只彩电视放管做配对的达林顿接法准备有效提高输出电流。

楼主:
这次夜里从老家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事故,面包车司机追尾了吧将我的脚力三轮撞出了参赛作品也毁了容--,希望那位好心的司机不要紧张如果有机会能够见上第二面我会跟他结成干亲的,自己的身体两处外伤,自己的右肾也内伤了都医捡过住院两天暂时出来了。无量寿佛做了一场梦一样,重新安全回来幸运啊。

在三轮车上被糟蹋的一堆东西里包括这个

在三轮车上被糟蹋的一堆东西里包括这个

网友:
1300X系列的是开关管,不适合做线性应用,而且这个稳压电源的效率非常低,应急用用还可以,不能做为正式稳压电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这种规格的封装管最常用参数接近的哪种好使?

网友:
电动车上听音乐肯定比摩托车上听的清,电动车没什么噪音。

网友:
还是用DC-DC效率高。

楼主:
是的,我争取一边多学点开关电源基础技术回复 18# 吴昊

网友:
测试完三组稳压管电压和电流参数后。得知1瓦管36伏串联电阻要控制在3--5毫安为宜,测试完空载结果12伏15千欧 ...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电压用13005  13007  你是不是脑袋坏了, TIP41C 耐压不够你用?

网友:
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车子骑回去投入使用收音机,本楼图片先给介绍一下安装情况。
引用 网友B:

    这么烂的做工还好意思拿来参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这管子的放大倍数,求教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看14楼,还真的在焦头烂额中度过日日夜夜,没有料理好老家水电晚上骑车带着东西被人撞车作品更惨,更幸运的是捡回一条烂命。命不换了,作品一定更新收拾利落才能在老家用上。

网友:
建议用TIP41或者MOSFET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导,一定认真把最后工序重新布置换板子换机箱用尖嘴钳弯原件引脚。今天本来在店里买了D882回来想加在上面做复合管,测量放大倍数很好接近300,查看耐压表资料感觉40伏太牵强,也说明卖家把这种音频管当做视放管了。
回头我再去找找TIP41。数值也不小宽范围适应性强。

网友:
你36V是三块12V串起来的,本来就有12V,12V直接取不就行了吗?

楼主:
你36V是三块12V串起来的,本来就有12V,12V直接取不就行了吗?
引用 网友F:

    误区,从电动车维修站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从电瓶组当中抽取间隔的电压,用不了多久其中受损的一定是那块常用的,就连电动车报警喇叭也不可单从里面抽线。

楼主:
增长知识了,经过这次挑选达林顿管,悟出一个关于达林顿管测试条件的问题,---用普通万用表只能简单测试出这种管子的好坏,并不能直接代表HFE测试结果,---一般来说MF47表自带的测试电流放大倍数功能只是为单个晶体管测试设计的,假如遇到类似TIP41这类达林顿管万用表内晶体管插座只给提供了一个BE结导通的工作电压,两支串联的达林顿BE结需要更高的工作点,所以这时我们传统的测试仪表--万用表就不靠谱了,最好的办法等整个电路制作结果出来或者自己DIY一台达林顿管测试仪。

网友:
用LM2596HV多好,外接4个元件解决问题,还省电。

楼主:
昨晚和今晨用TIP41C重装的电路将近完工。将原来的一只IN5408换成了2A全桥,这样比较随意插在哪部电动车上都会使用。

背面用电话箱装配线芯焊接主电源正负极引线

背面用电话箱装配线芯焊接主电源正负极引线

管脚经过加工过的状态

管脚经过加工过的状态

正视图

正视图

楼主:
这次试验12伏接收录机时发现收录机电源滤波电容瞬间充电过程容易将达林顿管击穿,,由于这次脚部受伤行动不便采购原件有点困难,这次参赛作品就如此将12伏内容取消,以后伤好了再考虑将12伏正极串联电感或者电阻限制瞬间充放电现象击穿达林顿管,所以只好把12伏电路断开不用,其他4伏输出给锂电充,5伏给播放器使用可以了。

楼主:
面板图片

面板图片
面板图片

测试完毕正在充电

测试完毕正在充电
到此今天将这个参赛作品总算完成了,最终试验利用36伏充电器做电源,现在把结尾的图片传来4.2伏,5伏稳压电路调试安装完毕合理使用。

内部装机图片

内部装机图片

测试用充电器

测试用充电器

楼主:
总结,这次更换调整管过程中让我懂得了管子电流的放大倍数在这里显得比较重要,放大倍数越高电路里的功耗也越低,这个功耗来自于管子的输入级,如果管子的放大倍数只有10倍,你需要给发射结提供一个比较高的输入电流,而这个电流在输出端来说是外在的---也是可以通过放大倍数来减低这个电流。
     我的制作三个调整管的散热器都是集电极根据图纸所以可以直接固定在一起。散热器上就是总电源的正极。

网友:
还是用DC-DC效率高。
引用 网友G:

您说得对!用开关电源的方式DC-DC效率高得多,我也建议楼主提高效率,否则影响续航里程。
另外给楼主提个建议:检测达林顿管放大倍数最好模拟实际工作时的电压和电流测试(基极串联可变电阻和小电流表)集电极串大电流表),两只表测量计算,准确度较高。

楼主:
回复精准

网友:
葛兄,要不用7812.7805,或317这些改可能会容易些。再加个三极管扩流,就完美了。

楼主(2011-12-29):
这里把最终结尾的图纸重新画出来有个交代---

现在做到这里

现在做到这里

网友:
葛优兄弟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还费老大劲,现在这个时代了,还搞这个,效率太低,太不“绿色环保”了。那些发热的东西,那些散热片,散热板都是浪费能源。
      劝其还是转搞直流变换吧!
你的输入电压越高,使用电压越低,效率就越低,就越不适用于这种电路。
     不过就是练练手而已,罢了!

网友:
咦,这字有点像小学体,嘻嘻  这想法不错,有空试一下
有升压的吗?弄个12v节能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
回复 38# hujingdi 感谢指数有空一定拜访请教。